自制电子管收音机遇到电源问题

楼主(2019-04-06):
自己在配电子管收音机的元件,现在遇到电源变压器应该用多大的电源变压器,电流多少,输出变压器用多少阻值的变压器.谢谢
是四灯电子管收音机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买220/220V 25W隔离变压器和220/6V 15W变压器各一只。可以满足大部分常用电路需求。

网友:
最基础的东西都没搞懂,还是不要急于动手,多看相关文章,多积累。

网友:
上电路图,让各位老师给看看需要多大的电源牛和多少阻值的输出牛。

网友A:
最主要你要把功放管的型号告訴大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主要你要把功放管的型号告訴大家吧!

管子为:6A2.6K4,6G2,6P1个一个

网友B:
四灯通用管的话三十瓦就够了,省电交流管系列二十瓦就够,如果是电池管,十瓦即可,看用什么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灯通用管的话三十瓦就够了,省电交流管系列二十瓦就够,如果是电池管,十瓦即可,看用什么管了

这是电路图

网友:
这是标准五灯交流收音机,6Z4整流,买一个二手DB-45-160红灯711电源变压器即可。输出变压器5.5K/4欧姆,也可以买拆机的。

楼主:
DB-45-160红灯711电源变压器是多少W的,是20W还是30W.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DB-45-160红灯711电源变压器是多少W的,是20W还是30W.谢谢

红灯711收音机存世量很大,DB-45-160 电源变压器功率45W,初级220V,次级2X230V60mA,灯丝有两组一组6.3V0.7A一组,另一组3.15V+3.15V(6.3V中心抽头)。

网友:
听白版意見吧,上馬容易,也容易成功.

网友:
电源变压器DB-45-160变压器数据:
铁芯D-42-0.5硅钢片22X33平方毫米,初级220V0.25mm漆包线1000匝。次级2X230V,0.15mm漆包线2320匝,1160匝中心抽头,灯丝0.86mm漆包线32匝。0.57mm漆包线32匝,初次级之间用0.05mm铜箔绕一圈(留一点空隙,不能短路)接地做屏蔽。
输出变压器 5.5K/4欧姆:D-43-0.35硅钢片,铁芯12X18平方毫米,初级0.1mm漆包线2800匝,次级0.51mm漆包线84匝。

网友:
DB-45-160是标准六灯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是四十五瓦的,这个很多,用也可以

网友C(2019-05-15):
订做一个新的,100元以内也差不多了。旧东西有时价格还不低。

网友:
        白版是行家听他的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订做一个新的,100元以内也差不多了。旧东西有时价格还不低。

不赞成,旣然是自制么,最好是大家固励一下,让他自己学会绕。买得到器材买不到技术与经验。在无线电运动中变压器是电子电器线路中的电源来头。必不可少。我个人认为这关键的手段必须学会。多绕多做很快就可以学会。要提高动手能力,为以后打基础。如果靠买,那不如直接买个收音机。省得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