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把东西拆坏了,请教下朋友们红圈中的四个脚是独立的还是相连的

楼主(2019-04-06):
红圈中1,2,3,4四个脚是独立的还是可能相连的(1和2或3和4)以前脚之间有东西被我刷掉了(不知道是松香还是焊锡)现在怀疑针脚以前是相连的,的被我搞的不通了所以不能用了,就动过红圈的地方就坏了,小白不适合拆东西,只配看热闹

电源板正面(放大)

电源板正面(整体)

电源板背面

网友:
单通道光耦 1,2脚正负电源,3,4脚,发射极,集电极,不相连的。

网友A:
4个脚是独立的,短路会BOOM

网友:
基础没有打好呀

楼主:
我是小白,平时就是看看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小白,平时就是看看贴

大家都是从小白过来的

网友B:
楼上已经有正确回答了,就不再解答了,但要鼓励楼主的钻研精神,学习都是这样的,从零到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已经有正确回答了,就不再解答了,但要鼓励楼主的钻研精神,学习都是这样的,从零到高手

谢谢,在这里能和大家学到不少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脚是独立的,短路会BOOM

现在是分开的也不能用

网友C:
这个光耦的作用就是当输出电压达到设定值时工作,先判断电源高压端状态,测保险,正常再测那个8脚芯片的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分开的也不能用

接好电压表,你把图4的3脚4脚瞬间短路,看有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原件都不认识还够胆修开关电源

不是修,只是清下灰,没那么大本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好电压表,你把图4的3脚4脚瞬间短路,看有没有输出

不敢乱试,先确定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光耦的作用就是当输出电压达到设定值时工作,先判断电源高压端状态,测保险,正常再测那个8脚芯片的电 ...

谢谢,了谢谢,了

网友E:
水平不高,胆子不小,,这种220的东西不懂还是别碰了,先从低压的拆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平不高,胆子不小,,这种220的东西不懂还是别碰了,先从低压的拆起

以后再也不敢了

网友:
胆大心细,这里大部分高手都是从搞破坏开始的,虽然不是高手,但也是搞过不少破坏的人。那个8脚芯片是什么型号UC3842么?找它的数据手册和电路看对照分析就明白了,都是万变不离其宗

网友:
你的电子基础太差。没法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