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au7这么多种不同的屏压,,,,

楼主(2019-04-06):
(图片)

网友:
对呀,不同用途不同场合,可以根据曲线和特性来选择工作点,又不是固定的一个参数,我们日常所见的某管说多少多少那是指的手册上的标准参数(标准测试参数或者是推荐运用参数),有一组或多组,实际上自己设计的话有无穷多种可以组合的工作点,当然,要根据实际情况选其中合适的

网友:
简单地设计音频电压放大只需要参考放大因数这个参数。只要屏极电流不太小,放大因数基本不变。复杂点,就要考虑极间电容对高音频范围信号的损失。

网友:
在有限的条件内做到应有的参数就可以,电压只是一个参考,手册上的标定电压是测试状态的电气环境描述,而非实际使用值,很多人都拿手册电压参数来作为标杆其实一个是错误的方向。

网友:
电子管手册给出的参数在阻容耦合放大电路中没有实用价值,要在特性曲线上根据供电电压,屏极负载电阻画出负载曲线,有若干种工况,为了充分特性曲线的线性部分,一般取较高供电电压。

网友:
屏压与选取的工作点有关。
工作点的位置要根据使用目的来选定,如果我們要求不失真的輪出电压大,則工作点应設計在使屏流在Ra上的降压IaoRa为Ea的一半或稍小一些。如果我們需要增益高,而輸出电压并不要求很大,則IaoRa可选得为Ea的一半以上。

网友:
经验之谈,受益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