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工艺新做法----纯手工PCB板制作法

楼主(2019-04-06):
看坛友“用刀刻电路板太困难了”的帖子,介绍一种老工艺新做法的纯手工制作PCB板简便方法,供有兴趣的坛友参考。

对电子作品的DIY爱好者来说,自己动手制作PCB板也是一种乐趣,可以享受由设计到成品的全部制作过程。
回想当初制作印制电路板时是使用绘图鸭嘴笔和油漆进行手工描图,线条的均匀性和平滑度不太容易掌握,对没有经验的初学者来说有一定难度。
现在市场上能买到价格很便宜的油性记号笔,具有油墨快干、不易脱色、笔迹滑润的特点,可以使印制电路板的手工描图变得非常简单。

下面是使用油性记号笔纯手工制作PCB板具体方法。

PCB板制作前准备:
PCB板制作前,除了准备蚀刻剂、覆铜板外,还须准备一个定位冲、一个焊盘模板、一枝细头油性记号笔及小直尺和刀片等。

焊盘模板可以用薄有机玻璃板或透明塑料片作为基础材料,在上面划上十字线,然后用不同直径的钻头对准十字线的中心打圆孔,要求孔径圆滑没有毛刺。
圆孔直径为:2、2.5、3、3.5、4或者更大些,以满足PCB板制作时不同大小焊盘的需要。

PCB板制作过程:
1、        PCB板焊盘和孔位的定位
PCB板电路布线设计,可以在座标纸上按1:1尺寸手工绘制,也可以用电脑软件设计后按1:1打印在纸上。
以实际尺寸裁剪覆铜板并清洁铜泊面,将布线图的四条边线与要制作的PCB板对应好,然后用定位冲对每个焊盘和孔位的中心定位。
PCB板焊盘和孔位定位时要注意区分元件面和焊接面,并注意定位点不要有遗漏,最好能一次完成,以防二次定位造成偏差。

2、PCB板焊盘和线条的描绘
PCB板焊盘和孔位定位完成后,就可使用细头油性记号笔和焊盘模板对PCB板上的每个定位点进行焊盘描绘。

焊盘描绘时要注意:1、焊盘大小可根据电路的实际需要选择,应大于元器件的焊脚;2、描绘焊盘时应将PCB板上的定位点置于焊盘模板所选焊盘孔的十字中心;3、用细头油性笔平滑地沿模板的焊盘孔径绘圆。
全部焊盘描绘完成后,即可用油性笔将焊盘填实,并依托小直尺绘制电路线条。

PCB板的电路线条走向和粗细可根据需要或布线的实际情况确定。电路线条描绘时也要注意平滑,描绘的油墨层要均匀并覆盖严密。对线条的多余部分或毛刺,可用锋厉的小刀片进行修整。

3、PCB板的蚀刻
PCB板的腐蚀使用市面上常见的环保型蚀刻剂,按照说明配兑和使用。
将描绘好的PCB板浸泡在蚀刻液中,覆铜板暴露的铜泊开始腐蚀。

轻轻晃动蚀刻液可加速铜泊腐蚀的速度,直至PCB板全部蚀刻完成。

取出蚀刻完成的PCB板,用清水将蚀刻剂冲洗干净后,再用刷子和少许牙膏清除掉PCB板上的油墨层。

4、PCB板的后续处理
对蚀刻好的PCB板铜泊表面进行刨光或使用橡皮擦清洁,再涂上一层酒精泡制的松香溶液,既保护铜泊又便于锡焊。

用适当的小钻头对每个焊盘定位点钻孔,完成PCB板制作的最后工序。

以上是制作单面PCB板的过程。
如果是制作双面PCB板的话,则需要在焊盘和孔位定位后先钻孔,然后分别在两面的铜泊层描绘焊盘和线条,以保证双面电路的准确定位。双面PCB板设计时还要求充分考虑两面电路短接的过渡孔和焊盘。

PCB板制作好后就可按电路设计进行元器件焊接了。

网友A:
我最近也在试验自制电路板,准备做一些东西。
我查阅了网上的很多资料,最后选定的方案是铜版纸热转印法。
我用老旧的HP6L激光打印机打印铜版纸进行热转印,再用水搓洗掉纸层。这种方法成功率高,耗材成本也低。
这种方法对精细图案的转印效果特别好,油墨固着很牢,反而是大面积覆铜区域的油墨在水洗时容易剥落,不过问题不大,这些区域容易修补。
使用常规的热转印纸容易卡纸,伤打印机,转印时常常拖泥带水,也没有铜版纸容易购买。

网友:
好教程,顶一个。

网友B:
请楼主详细的介绍一下,这种细笔尖的油性记号笔。常见的记号笔笔尖较粗。

网友C:
楼主的经验很好,板子做得也很漂亮。我想如将冲定位这一步改为直接用钻头钻孔后再绘制,这样可减少一个步骤和一个冲子用具,同样可以达到目的。

楼主:
感谢黑风、monky1977、peiguoqing、大红猫、圣者诸坛友的加分鼓励,也谢谢大家的关注

补充内容 (2019-4-9 15:41):
谢谢坛友乙猪的鼓励

补充内容 (2019-4-16 16:15):
谢谢lsw8888、张凌涛、yuanzen、老夫闲看诸坛友的鼓励

网友:
很好的教程,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详细的介绍一下,这种细笔尖的油性记号笔。常见的记号笔笔尖较粗。

这个笔为小双头油性记号笔,一端为细头,一端为极细头,划线平滑使用方便。

市场上的记号笔有水性和油性两种类型。描绘PCB板一定要选择油性记号笔,因油性笔的油墨不溶于水,并且具有快干的特性。但是油性笔的油墨可溶于酒精,如果对描绘的线条不满意或者线路描绘错了,可用酒精擦除重新描绘。另外油性记号笔的油墨比较稀薄,在描绘时要注意油墨涂层的均匀覆盖,不能留有丝毫缝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经验很好,板子做得也很漂亮。我想如将冲定位这一步改为直接用钻头钻孔后再绘制,这样可减少一个步骤 ...

谢谢关注。你的想法很好,可进一步简化PCB板的制作过程。而使用定位冲主要是保证定位的精度,降低打孔时的偏差。

网友:
很实用的方法!学习了,谢谢老马!

网友D:
比刀刻省力,也漂亮多了,不知道最细能做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刀刻省力,也漂亮多了,不知道最细能做到多少?

确实是比刀刻省力多了

PCB板的刀刻既费时又费力,搞不好还造成手指伤痕累累。

使用油性笔的蚀刻法既省事又省力,而且可以描绘较为复杂的线条。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在试验自制电路板,准备做一些东西。
我查阅了网上的很多资料,最后选定的方案是铜版纸热转印法。 ...

铜版纸是什么?是那种广告纸背面的黄色的有一面光滑的约吗?可能是每个地方的称呼不一样,发个图片看一下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铜版纸是什么?是那种广告纸背面的黄色的有一面光滑的约吗?可能是每个地方的称呼不一样,发个图片看一下 ...

是的,就是印制广告宣传单的那种纸,表面光滑发亮。

这种纸不防水,遇水泡就烂,容易把油墨之外的部分搓洗掉。普通复印纸也可以这样弄,但油墨渗透纸张太深,转印后油墨与敷铜板粘结不够牢固,搓洗时很容易掉墨,不容易成功。

另外还有一个经验。如果出现掉墨,可以用封箱的胶带贴上去修复。用油性笔或者油漆笔涂抹的抗蚀效果不太好,腐蚀液温度过高时,容易出现麻眼。

网友:
这个必须顶起来,学习制作。

网友(2019-10-19):
不错的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买个热转印机方便一点

网友:
很像70-80年代的感觉

网友:
这样做的用三年多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1119&extra=&page=2&mobile=1

网友F:
我以前用刀刻过,太费劲,并且精细的做不出来,后来用感光板,效果很好,只是后来发现个问题:不刷松香酒精溶液,铜箔会氧化,刷了之后时间久了表面会出现皲裂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用刀刻过,太费劲,并且精细的做不出来,后来用感光板,效果很好,只是后来发现个问题:不刷松香酒精 ...

无论安妮怎么努力,不可能做的和PCB工厂完美!这就是我一直看不起手工PCB的原因--话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收效甚微--失败或不满意占到99.9%!·已经15年不接触手工PCB了的一个老PCB爱好者提醒您。我已经在另一个帖子里面做了手工PCB的缺点。花店时间,直接进入PADS画板学习,3个月后收获一定有升天的感觉!

网友:
今天特意找了块80年代初的老板子看看,感觉风格就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