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磁棒的长短对线圈产生的效果有影响吗

楼主(2019-04-06):
我的中波天线要用磁棒是120MM的,如长度只有100MM或140MM,有影响吗,如有,会出现什么影响,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磁棒长点接收灵敏度会提高一点,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磁棒长点灵敏度会好些,如果机壳允许就用200毫米的,你的机壳可以用120毫米的,100毫米的也可以。

网友:
磁棒短了对电感量有影响,可以通过移动线圈的位置调节。

网友:
磁棒加长会增加接收的灵敏度,同时电感量会增加,要将线线圈向边移动以减小电感量,如已移到边还不行就要减小线圈的匝数。反之要将线圈向中间移动,增加电感量,不行要增加线圈匝数,这样才不会破坏统调。

网友:
影响应该不是很大.....

网友:
我才实验的7642,用5cm的磁棒无论放哪儿只收一个台,改用14cm的磁棒后,不用放窗台上,就可以收四个台了,其他的没有变,不过各位老师说,其实用5cm的磁棒也是可以达到收四个台的效果的,只是我的线圈不对,我现在没有合适的利兹线,所以还没有改进磁棒天线

网友:
7642用长磁棒要绕次级线圈
短磁棒调谐线圈只接接入
关键要Q值高选择性才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