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收音头是偏频了吗

楼主(2019-04-06):
近日买了一台山水t-550SW收音头,买来通电视指针红灯亮,背景灯不亮,电压有,拆开发现一腿短都不超过线路板,塞上一点线免强能点亮,有时还是不亮。目测机子是动过了,有地方没上到位。试收音,调频段有单声道信号,拨到立体声就没有声音。怀疑电容有问题,拆开电容是发黑了,换了新电容装上还是只能收单声道。在此吐槽这类机把线路板竖着焊在大板上,很难拆下,就怕把线路板铜箔损坏。还好没坏。现在的问题是出现的单声道的频率都在88到96这段,我对比过。这是不是所说的偏频,,如果是要等偏频修好才能调鉴频吗。中波段因噪音大,没试,短波一好像没什么台,短波二有台,指针等变绿了。请问各位师傅,怎样修理偏频。集成块是A1231n.ba1332.ba6144.谢谢。

网友A:
这个收音头是可变电容调谐频率的吗?如果是,那可能是可变电容的动片错位了。接收的频率范围变窄了这么多,应该是接收的调谐回路出了问题,频偏一般多指调幅部分。

网友:
中周频在没仪器时可做个陶瓷滤波器振荡电路校正,

现时是fm下半边频帶没灯-----是统调不好,可用二点统调法调正

网友B:
是不是在T宝上买的2手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周频在没仪器时裉易做个陶瓷滤波器振荡电路校正,

现时是fm下半边频帶没灯-----是统调不好,可用二点统 ...

请问怎样统调,二点统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在T宝上买的2手货啊?

闲鱼上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收音头是可变电容调谐频率的吗?如果是,那可能是可变电容的动片错位了。接收的频率范围变窄了这么多, ...

最后一张图的左下边就是可调电容,很新的,好像没有错位。am,sw1,sw2好像是正常的,就是fm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怎样统调,二点统调。

修理人员除了要找机子毛病以外,更重要的是确立机子那部分己经正常,不能再动,

你机子两中周,其实只起鉴频作由,既然98--108己亮立体声灯,而你没提声音差,说明你修理到现在这样,鉴频和

立体声解码巳经正常,不可再作任何调整,又由于这IC只依赖变频级和10.7豫放大管交连等两只10.7陶瓷濾波器

免调确立中频频率及帶宽,所以这部分不作任何无谓的哥德巴克猜想(这作目前人类无法解释的东西).

FM统调要求知道的太广泛,我另贴详细发表

网友:
昨天上午闲鱼看到一个山水t-550SW收音头,立马转发给朋友,朋友想要但手慢了点被别人抢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理人员除了要找机子毛病以外,更重要的是确立机子那部分己经正常,不能再动,

你机子两中周,其实只起鉴 ...

我没说立体声灯亮和鉴频正常,我只是说在sw2也就是短波2频段调台时变成绿灯。变成绿灯是标示选台准确。信号灯左边的灯是立体声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说立体声灯亮和鉴频正常,我只是说在sw2也就是短波2频段调台时变成绿灯。变成绿灯是标示选台准确。信 ...

你发贴说明请尽量给详尽资料,别人帮你也容易些,我的手写中文版坏了,要换电恼,花了很多精力,统调贴

写了只一小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发贴说明请尽量给详尽资料,别人帮你也容易些,我的手写中文版坏了,要换电恼,花了很多精力,统调贴

写 ...

我发贴已经写的很清楚了,是fm偏频了,单声道的电台都集中在88-96频率之间了。我以为只要把立体声调出来就会好的,所以发贴上写的换了电容,还没出立体声灯。其它几个频段的状况我也介绍了。我发贴的意思是问是不是先要把偏频调好,才能修好立体声,怎样统调。谢谢你的付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发贴已经写的很清楚了,是fm偏频了,单声道的电台都集中在88-96频率之间了。我以为只要把立体声调出来 ...

己写了60%,下半夜一时半,纽约市时间

因也要答复另外的修理求助贴中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贴己写好,因要写得易看,逻辑要顺,才能使别人看得明,所以段落搬动了七八次,你先按文处理后有新问题

再研究怎么解决.晨4.2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己写了60%,下半夜一时半,纽约市时间

因也要答复另外的修理求助贴中

辛苦了,谢谢。我在慢慢消化理解。也可能要长时间。也有可能不会成功。

楼主:
这二天我用电吹风加热驱潮气,飘出的是煤油味,很浓的。估计是用喷的那种清洁剂吧。另外用半生不熟的示波器技术测量高频头来的调频信号,发觉信号来的很弱,用另外一个山水数字机来测量是25毫伏,用建伍数字机测量是20毫伏,而此机只有1毫伏。下来就要先找出信号弱的毛病了。有提供怎样修信号弱的毛病的方法吗

补充内容 (2019-5-12 21:14):
感谢网友的支持,此机前些时候已修好。

楼主:
谢谢三楼提供的思路,虽然不全是这些原因。我已修好。

网友D(2019-05-11):
我发贴的意思是问是不是先要把偏频调好,才能修好立体声,怎样统调
首先我感觉,偏频和立体声一点关系也没有,高频头里面的那个中周你换电容了没有
统调吗,刚才看了版主的帖子,你按照那个统调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发贴的意思是问是不是先要把偏频调好,才能修好立体声,怎样统调
首先我感觉,偏频和立体声一点关系也没 ...

前面楼主说绿灯亮,是我悟会为立体声灯响,实则没亮.如频偏到如楼主说的25mV掉到1mV的情况,也是会不响立体灯.

〝这二天我用电吹风加热驱潮气,飘出的是煤油味,很浓的〞

我在统调的贴里说;约有六成机是还未到统调步骤,已经〝吹〞好..

16贴给这么成功的修复贴留下终身迷团 人家出电影要写  家 / 春  / 秋  才留下伏笔,想不到发贴也...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二天我用电吹风加热驱潮气,飘出的是煤油味,很浓的。估计是用喷的那种清洁剂吧。另外用半生不熟的示波器 ...

用电吹风加热驱潮气,吹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电吹风加热驱潮气,吹好的吗?

不全是,换了高频头里面几个电容。

网友F(2019-08-05):
引用 楼主:
不全是,换了高频头里面几个电容。

请问你换高频头里的电容是瓷管的还是瓷片的?我修的也是信号极弱,调捡频线圈无效(已换过瓷管电容),怀疑中放IC HA1137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换高频头里的电容是瓷管的还是瓷片的?我修的也是信号极弱,调捡频线圈无效(已换过瓷管电容),怀 ...

换的是瓷片电容

网友F:
谢回复!再问一个;拆下来的这瓷片电容,测过好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谢回复!再问一个;拆下来的这瓷片电容,测过好坏吗?

因现在淘个FM段高频头才三元人民币,所以高频头不建议检修,原因如下;

日常在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手中的瓷质电容,是无法区分为普通电容和高频瓷电容.

我举个例;我修一台发射机时,在推动级一个1600PF电容的位置用瓷介电容代替一只极糕极多焊药的云母电容,

结果功率从550W下降为480W,代不入,只好清洗那只旧云母电容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现在淘个FM段高频头才三元人民币,所以高频头不建议检修,原因如下;

日常在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手中的瓷 ...

没想到电容会有这么大影响,我个人认为,一般情况下绿色的应该是高频电容。当然云母那是最理想的。手里有几个拆下来的高频头只是全为电调无法替代,或者说不会替代。

网友:
请问楼主,背景灯不亮是哪里出了问题,能说得详细点吗?

楼主:
首先看灯泡好坏,然后量灯泡二头是否有电压,最后顺着查灯泡接线走向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回复!再问一个;拆下来的这瓷片电容,测过好坏吗?

我提醒一个大家都没注意的误区;

拆下来的瓷片电容,是几乎都是好的!但只要放在空气中数天,有些含杂质成份高的就会变回未拆出来

的咀脸;变成阻值不同的电阻.
原因很简单;您用四百度的电烙铁向瓷介电容加热了十秒,化学分子里的结晶水还能

不迅速升华飞走吗?
只有经过漫长的吸潮岁月,甚至是梅雨季节,水才会被电容中的杂质/焊药残留所吸收!

所以;刚拆下来的电容,刚被四百度烙铁强行用刑,不论地孬二流子强暴犯,瞬间都变成优秀电容,无法分辨!

网友(2020-02-24):
谢谢版主的好资料,收藏了!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1-03-30):
朋友有时间告诉一下换的哪几个电容吗?我的也是偏的厉害

楼主:
是铁皮里的电容,我都换了,三极管也拆下量过是好的。具体就是这样。大概是a的标志里的那个盒子。最好你顺着fm天线接口查,进哪个铁盒就是那个。拆时拆一个换一个,否者搞乱了没法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