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形铁芯做小功率胆机输出牛或推动牛怎么样?

楼主(2019-04-06):
线切割铁芯

网友A:
做推挽变压器,很好。关键是不好绕线。
我看见楼主说的,用线切割把铁芯切开?那就是去了R铁磁路连续的优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推挽变压器,很好。关键是不好绕线。
我看见楼主说的,用线切割把铁芯切开?那就是去了R铁磁路连续的优 ...

给300B胆机加个推动牛,想用6P14接成三极管推。

网友:
是好东西,完全可以。线切割是电火花加工。理论上切断面有退火过程,磁通密度会有所变化。加工后就不是R形铁心了,变成了C形铁心只是截面形状不同。其实R变压器就是效率高,静音,体积重量都小,除此之外与C形差别甚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给300B胆机加个推动牛,想用6P14接成三极管推。

用推动牛来推300B的鸡鸡,中高音靓丽,功率大。但是频率相对收窄了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推动牛来推300B的鸡鸡,中高音靓丽,功率大。但是频率相对收窄了一些。

把电子管特性表现出来了.石机就是电流推动低音强劲.

网友:
变比合适的R电牛改做推挽输出牛很不错,我试过。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614553

网友:
切了后断口全部连一起了,和C牛没啥区别,就是线圈长度短了点。

R 牛的前身应该是环牛,一片到底互相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