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调试模块化的DDS扫频信号发生器-升级版

楼主(2019-04-07):
1、简介
第一个版本基本的想法的是制作简单,有关说明过程参照这个帖子。
第一个版本详细说明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744191-1-1.html
本次对扫频信号发生器进行了升级,升级版增加了1602 LCD 和旋转编码器,用于显示当前模式和频率范围,旋转编码器用于调节任意频率工作模式下的频率范围。

在扫描模式时,第一行右边显示刻度中心频率,第二行分别显示扫频起始频率和结束频率。
在单一频率输出是,第二行显示当前频率。
中心频率=(起始频率 + 结束频率)/2。
升级版新增了两个模式:
工作模式8: 自定义扫频范围, 20K-12M (使用AD9833) 20K-70M (使用AD9850),默认100K-500K
工作模式9: 自定义单一频率输出, 范围20K-12M(使用AD9833) 20K-70M (使用AD9850),默认是200K
其实 AD9833 在频率到4M以上就很难看了,AD9850到40M还行,再往上波形也难看。

2、电路图
黑色部分是第一版设计的电路,蓝色部分是升级版新增的。增加了1602 LCD 和旋转编码器,旋转编码器的按钮和按键K1共用中断 INT0,采用二极管隔离,旋转编码器用中断 INT1。
100k电位器用来调节LCD对比度。

3、制作
连线比较多,编写了一个简单的测试程序.
附件 LCD_Encoder_test
这个程序仅仅用来测试LCD显示和旋转编码器,不驱动DDS模块。把旋转编码器和LCD装好之后,可以把测试程序上传到Arduino板,分别顺时针、逆时针旋转编码器,按编码器和按K1键都有不同的显示,会分别显示数字变化,Encoder Pressed,K1 Pressed等。
顺时针旋转,数字会增加,逆时针旋转编码器,数字会减少,如果方向反了,将旋转编码器三个脚的那边,最上面和最下面交换一下位置。
以上显示正确之后,说明新增元件能正常工作。
旋转编码器5个脚没有编号,采用俯视图,对照电路图连接电路。

升级版完整程序在这里,DDS_SweepV2 DDS_SweepV2.zip (6.32 KB, 下载次数: 924) 。 没有安装1602 LCD和旋转编码器的第一个版本,也可以使用这个程序,只是无法调节频率。

4、测试
采用了增速调节频率的模式,连续快速旋转编码器10次,速度增加到10倍,再快速连续旋转15次,速度增加到100倍,通过增加速度以便快速调节频率范围,等待2秒不旋转旋钮,则速度降为1。
在20K-9999KHz范围调节时,基本步进幅度是1KHz, 100倍则是100KHz,1M以上,基本步进幅度是10KHz。
在扫频模式模式8时,可以分别调节起始和结束频率,把旋转编码器往下按一下,进行两个调节数字之间的切换。

找了一个32.768K的晶振进行测试,晶振的负载为100k电阻,示波器接电路两端,扫频范围为31K-35K。
有关刻度上频率计算方法:
中心频率: (35K+31K)/2 = 33K
示波器每一大格的频率: (35K-31K)/10 = 0.4 K  示波器面板有10格
每一小格频率:              0.4K/5 = 0.08K

供各位坛友参考。

补充内容 (2019-4-13 15:13):
V2.2版本最新改动
1、增加一路方波频标输出,可用于无法进行亮度叠加的示波器
2、调整频率下限由20KHz降低到200Hz;
3、增加了频率校准方法;
4、可以将设置参数保存在单片机的EEPROM中,上电自动加载
详细见25楼。

补充内容 (2019-4-21 11:50):
V2.3版本最新改动
1、增加了波形选择,仅仅对AD9833有效
2、增加了扫频速度选择
详细见49楼。

补充内容 (2019-12-29 11:39):
V2.4版本改动:
调整了菜单顺序,修正了不规范
详见68楼。

补充内容 (2023-9-29 21:30):
V2.9版本改动:
将音频扫频的下限下调到20Hz,坛友自己修改源代码可自行调整。
详见491楼。
V2.8的测试版本仅仅用于oled显示屏,用LCD1602的可以不用理会。 见403楼。

补充内容 (2023-9-30 22:13):
V2.10是V2.8的修正版,用于oled显示屏,采用了8x8字体,修正了光标位置。用LCD1602的不用理会。见496楼。

楼主(2023-09-29):
    这个版本是V2.9版,主要是将频率下限进行了调整。
    之前有坛友提到现在的版本音频扫频的下限100Hz还是有点高,用于调整功放还是不够宽。最近终于有点时间修改了下程序,硬件部分没有任何改动,将频率下限进行了调整,调整到20Hz,同时也进行了简单处理,大家也可以按照兴趣自己调整范围。
    由于音频扫频频率范围的倍率太大,比如从20到20000Hz,倍率是1000倍,不能采用原来的线性方法来调节扫频频率,于是采用了查表法,制作了一张201个频点数据按指数增长(取对数后是线性)的频率变化表,这样也便于坛友自己可以修改表格,按照自己所需的频率范围来调整,注意不能减少频率个数。
其中设置了7个频标,数组下标和频率对应关系是,
开始位置 20Hz
第一频标[40]-80 Hz
第二频标 [60]-160 Hz
第三频标[80] -320 Hz
第四频标[100]=630 Hz
第五频标 [120]-1300 Hz
第六频标 [140]-2500 Hz
第七频标[160]-5000 Hz
结束位置 20000Hz
如需修改频率,参照下图的位置修改数据。

  再谈周期问题,20Hz频率每个周期是50ms,程序每2个频点间隔75ms,完成201个频点整个扫频周期大约是15秒。
数字示波器没有余辉限制,看起来会比较方便。把扫频信号发生器切换成方波频标模式,示波器无需设置为x-y模式,这张图是用数字示波器,在打开方波频标时看到的波形,示波器水平设置时间是2s/div。下图中,1,2,3,4,5,6,7分别是7个频标。

源代码如下:

楼主(2021-03-09):
引用 网友A:
老师您好,我是用stm32做的这个,锯齿波台阶做频标,会不会影响测试精度。我测的陶瓷滤波器不知道为啥怪怪 ...

不敢当老师。STM32比MEGA328快数倍,不会影响精度,只是扫频频率会加快,根据其他人的文章,太快了不是好事,所以,您还是需要延时计数,把锯齿波频率降下来。另外,快了之后,频标的亮度会不够,可能需要增加台阶等待时间。
我对滤波器没有太多研究,不过根据我的经验,看你的两张图,形状是一样的,两边高,中间低。NWT是对数检波,所以,在幅值高的地方,高低差异没有那么大。扫频电压的大小会影响扫频的频幅图,会左右移动;阻抗原因,负载的大小,也有影响,你可以在滤波器之后,对地接一个20K左右的可变电阻试试。

楼主(2019-04-23):
引用 网友B:
有警告编译通过。

能用吗?我在1.6.7下编译没有警告,难道是arduino自带的库不一样?
我的库版本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编译不通过,你看看是不是我缺少库文件。

试了一下,写法不规范。在1.8.9下编译没有问题,在1.6.7下编译有问题。稍微改了一下,这个文件可以了。

网友(2023-07-09):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制作资料!
一直想拥有一台扫频仪调整收音机中频,无奈成品仪器太贵。看了好多关于制作扫频仪 ...

文件已发送你邮箱。

楼主(2023-09-30):
引用 网友C:
大神palyer好!您之前发布的V2.8版本,oled 字体小我做了细调,现在还有一点问题请教老师
...

您不用客气!经过测试和查询,位置不正确的原因主要是 lcd1602模块驱动软件库中的设定光标函数setCursor列和行都是字符位置,而在SSD1306ascii模块驱动软件库中,setCursor函数的列是像素,行是字符,所以,如果位置要正确需要用固定宽度的字体,列的位置要乘上字符宽度。
修改了V2.8 为 V2.10,采用了font8x8,像素为 8x8的固定宽度的字符,以上供参考。
现在显示如图,

源代码:

注:V 2.10 和 V 2.9功能一样,V2.10驱动的是oled显示屏,V2.9是驱动 LCD1602。

楼主(2023-08-29):
引用 网友D:
楼主如果能修改程序,让自定义频率也能选择输出方波就完美了!那样就可以调整胆机了

AD9833就可以支持方波。

楼主(2022-05-27):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palyer老师,我的编码电位器逆时针旋转没有反应是何原因;换了好几个编码电位器试过了,谢谢您。

我觉得是arduino板有点问题,能不能换一个试试。
旋转编码器判断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D3脚(接编码器的其中一个脚)上的电平发生变化,单片机产生一个中断调用,再去检测D3和D9脚电平,判断旋转方向。
可以用示波器看看D3和D9脚的电平,在旋转的时候是不是会发生变化。

楼主(2022-04-20):
引用 网友F:
保存问题,在手动在菜单中保存了显示OK..........关机后重启设置参数还是不能保存。

关于保存,要修改一下程序,原来的程序好像装入了设置参数后,把扫频速率复位了,该起来非常简单,见下图,找到这一行,前面加两个英文的//,再上传一次。

关于扫频速率,在40Hz这挡已经是最高了,受限于SPI总线的速率。估计是您用的arduino模块有点问题,单片机工作主频设置有点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palyer老师一个小问题:
   现在机子装配完成,试机扫频信号各项频率指标均达到你的设计要求。
就是 ...

同步锯齿波的频率是由arduino中的延时函数 DelayMicroseconds 实现的,出现频率低的问题可能是单片机运行速度慢了,arduiono 中有一个例子程序-Blink,就是让板载led亮一秒、熄一秒,可以试试这个例子的运行状态,看时间是否准确。

关于设置的保存问题,需要手动在菜单中去保存一下,程序对扫频频率有保存到EEPROM中的功能。保存的有关参数如下:
struct settingData {
  char setName[4];
  char setVersion;
  char setSubVersion;
  uint16_t setLength;  // size include header
  char markMethod;  // 0 or 1
  float AD9833Factor;     // default is 1.0  , for calibrate frequency
  float AD9850Factor;
  char waveForm;  // 0,1,2   0-sin 1-Triangle 2-square
  char sweepSpeed; // 0-4, 0-40Hz 1-20Hz 2-10Hz 3-5Hz 4-1Hz
} settingData;

网友(2019-04-07):
液晶屏四线接法,编码器都上去了而且是速度调谐,功能全你太牛了!

网友:
太牛了,楼主厉害,简洁而功能全,一定要做一个试试,虽然已经有五个扫频仪了

网友:
谢谢!这个好,仿一个!!!

网友:
哈哈,全模块制作的工具,佩服了!

网友G:
能扩展到音频范围就更牛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扩展到音频范围就更牛逼了!

有音频的,模式6:扫频频率: 100-20000Hz。升级版有9个项目供选择使用。

网友:
第一版还没成功,笫二版就来了,跟不上老师的节凑。第一版做完了,但没有锯齿波,几个模式的信号都成功了,正在研究中,谢老师的公开成果,争取早日仿成功。

网友H:
能否考虑通过方波信号在第二通道形成频标?
示波器一般都有两个通道,并且有外触发机制。
能否第一个通过送出465KHZ中频信息;第二个通道送出10%占空比的方波(还可以有幅度变化)形成频标,然后第三个通道在每个扫描周期送出一个触发信号让示波器进行触发。
这样对于很多不支持亮度迭加的数字示波器的用户,就能看清楚频标了

网友:
老师或者哪位大神能根据老师的电路图做块印刷板就好了,仿制的成功率会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否考虑通过方波信号在第二通道形成频标?
示波器一般都有两个通道,并且有外触发机制。
能否第一个通过 ...

锯齿波的下降沿能作为外触发吗?如果能的话,改动就很简单,加一路方波频标输出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否考虑通过方波信号在第二通道形成频标?
示波器一般都有两个通道,并且有外触发机制。
能否第一个通过 ...

刚刚试了一下,你这个办法果然可行。
电路都不用改,用了Arduino的一个引脚做方波输出,由于是复用的,平常是高电平,在到达频标时,变为低电平,持续很短时间,形成一个很窄的低电平,在下降沿到达频标的频点。示波器上形成的几个亮点对应的是频标。
示波器放在双通道上,方波用CH1,扫频输出用CH2,示波器采用外部下降沿触发。
我没有你讲的这种数字示波器,用模拟示波器试了,可行。
我再想想怎么设置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一下,你这个办法果然可行。
电路都不用改,用了Arduino的一个引脚做方波输出,由于是复用的, ...

大师有空看看把第9项改成超级VFO可变频率振荡器(中频任意设置) 做为电台第一级变频级本地振荡器的可变频率振荡器。这样的话这个机器就可以天天用了。不像扫频仪和信号发生器用完一放就是几个月,机器的利用率将极大地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师有空看看把第9项改成超级VFO可变频率振荡器(中频任意设置) 做为电台第一级变频级本地振荡器的可变 ...

谢谢!不是大师,客气了,我也玩这个不久。你的意思是,用来做电台的调谐?这里面有单片机,可能会带来干扰,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是大师,客气了,我也玩这个不久。你的意思是,用来做电台的调谐?这里面有单片机,可能会带来 ...

参考参考,有空慢慢搞。
AD7C | Amateur Radio Blog, Log, and Outdoor Adventures
http://www.ad7c.com/

网友I:
你是说利用旋转编码器,每一步9khz。但天线连怎么同步,除非是不调谐高放。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是说利用旋转编码器,每一步9khz。但天线连怎么同步,除非是不调谐高放。

用于短波接收机第一本振,高放不需要调谐的,做为电台第一级变频级本地振荡器的可变频率振荡器,是能决定发射频率和接收频率第一中频的电路。因为AD9850可以输出非常纯净和稳定的正弦波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是说利用旋转编码器,每一步9khz。但天线连怎么同步,除非是不调谐高放。

主要用于SSB(Single Side Band)单边带,上边带(USB)或者下边带(LSB)的接收机,因为可以精确调谐步进频率。当然也可以用于普通短波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是说利用旋转编码器,每一步9khz。但天线连怎么同步,除非是不调谐高放。

用单片机这不是问题——可以调试“学习”时在内部建立一张“表”,根据本振频率查表获得天线或高放的直流调谐电压值然后用DA输出这个直流电压去控制相应的变容管。

网友I:
买的模块到了2个,一个AD9850,一个nano V3.0 ATMEGA328P ,对于单片机是个门外汉,一窍不通。
装驱动,下程序,应该是这个吗?arduino-1.8.9,按楼主的图片设置好,再打开烧写文件,提示要建一个文件夹,把文件放文件夹里,然后点上传,转了一会儿,也不知道是不是上传成功了。请教步骤对吗?是不是成功了?还有1个DAC模块还没有到。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买的模块到了2个,一个AD9850,一个nano V3.0 ATMEGA328P ,对于单片机是个门外汉,一窍不通。
装驱动,下 ...

可以啊,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买的模块到了2个,一个AD9850,一个nano V3.0 ATMEGA328P ,对于单片机是个门外汉,一窍不通。
装驱动,下 ...

看图片,好像有点不对。好像是选了"验证/编译", 需要选择"上传"。
选"验证/编译"是这样的。
选"上传"是这样的.
下面提示信息的窗口显示的内容会多一段上传过程。

用AD9850需要把J1短接起来。 如果连接正确的话,没有DAC模块,还是可以看到扫频信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图片,好像有点不对。好像是选了"验证/编译", 需要选择"上传"。
选"验证/编译"是这样的。

我点的是“上传”,也就是向右的那个箭头,但看你的图,似乎有校验过程,结尾与你显示的也不一样。我再试试。能说一下在工具里设置好参数后,具体上传的操作步骤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图片,好像有点不对。好像是选了"验证/编译", 需要选择"上传"。
选"验证/编译"是这样的。

又反复试验了很多次,显示的结果都一样,试传了一段Arduino IDE自带的basic下的Blink,也是没有显示进度条,跟前面显示一样,最后显示上传成功,板上的灯也能一闪一闪。DDS_SweepV2.ino上传过程中有一段编译过程,然后显示上传,板上的灯开始狂闪,然后几个灯交替闪了几下停止,界面显示上传成功,也没有进度条。
等所有板子到齐了,搭起来试试就知道是否上传成功了。谢谢朋友提供好的思路,并无私公开自己编译的程序,值得称道,谢谢!

楼主:
V2.2版本最新改动
    对电路进行了简单改动,对软件做了较大改动
1、增加一路方波频标输出,可以用在不支持亮度叠加的示波器(比如,入门级数字示波器,感谢坛上朋友提供的思路)上显示频标;
2、调整频率下限由20KHz降低到200Hz;
3、增加了频率校准方法;
4、可以保存设置,将设置参数保存在单片机的EEPROM中,重新上电时,自动加载设置参数。

电路图:
  增加了一条输出线路,电路图中绿色部分。该线路上增加方波输出,用于标记频标,由于复用了单片机引脚,该脚平常电压为高电平,在到达标记频率时,下降为低电平,持续时间较短,在屏幕上会形成一个亮点。

总结一个完整版的说明:
1、输出
锯齿波输出: 输出同步锯齿波
扫频输出:   扫频信号输出
频标方波输出: 方波信号,下降沿标记频点
1602 LCD用于显示当前模式、频率范围及设置参数,在扫描模式时,第一行右边显示扫频范围中心频率,第二行分别显示扫频起始频率和结束频率,中心频率=(起始频率 + 结束频率)/2。
在单一频率输出时,第二行显示当前频率。

2、按键用途
K1:用来切换工作模式
J1:用来选择使用的DDS芯片类型,可以只用其中一片即可,J1断开-使用AD9833  J1对地短接-使用AD9850,仅仅在单片机复位启动时有效。
K2:如果同时装了AD9833和AD9850,为方便调试,K2用于选择输出。如果只用一片DDS,用不着这个K2
旋转编码器: 旋转用于调节频率,按键用于确认或者切换输入数据
旋转编码器采用了变速调节频率的方式,连续快速旋转编码器10次,速度增加到10倍,再快速连续旋转15次,速度增加到100倍,通过增加速度以便快速调节频率范围,等待2秒不旋转旋钮,则速度降为1。
在200Hz-9900Hz范围调节时,基本步进幅度是100Hz,在10K-9999KHz范围调节时,基本步进幅度是1KHz, 100倍则是100KHz,在1MHz以上范围调节时,基本步进幅度是10KHz,100倍时,则是1MHz。
在扫频模式模式8时,可以分别调节起始和结束频率,把旋转编码器往下按一下,进行两个调节数字之间的切换。

3 、指标:
供电电压:+5V
锯齿波输出:
锯齿波频率:20Hz左右
锯齿波波幅: 0-4V左右
频标方波波幅:   0-5V左右
扫频信号输出:
模式0:扫频频率: 430-480KHz, 中心频率 455KHz,7个频标,间隔是 5KHz,分别是 440 445 450 455 460 465 470
模式1:单一频率: 455KHz
模式2:扫频频率: 440-490KHz, 中心频率 465KHz,7个频标,间隔是 5KHz,分别是 450 455 460 465 470 475 480
模式3:单一频率: 465KHz
模式4:扫频频率: 9.9-11.5MHz, 中心频率 10.7MHz,7个频标,间隔是 100KHz,分别是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模式5:单一频率: 10.7MHz
模式6:扫频频率: 100-20000Hz, 慢扫描,无频标
模式7:单一频率: 1000Hz
模式8:自定义扫频频率,起止范围 200Hz – 12MHz (使用AD9833时,4MHz以上波形失真较大)
                        起止范围200Hz-70MHz   (使用AD9850时,40MHz以上波形失真较大)
模式9:单一频率输出,频率范围 200Hz – 12MHz (使用AD9833时)
                      频率范围200Hz-70MHz   (使用AD9850时)
模式10: 设置,设置菜单有4个,分别为
         1) 频标模式 0-叠加方式形成亮点频标
                             1-方波下沿频标
          2)频率校准
          3)设置参数恢复为默认数值
          4)保存设置参数
扫频波幅Vpp: 0.6V (AD9833)
         Vpp:0.8-1.0V (AD9850, 10.7M频段幅度略低)

4、使用
4.1确保J1的接法与采用的DDS模块一致,接上电源,电路电源和Arduino板可以同时上电。
按键K1是用来切换工作模式的,默认为工作模式0,即输出455KHz中心频率的扫频信号,按K1键,从模式0-10循环切换。 可以用示波器观察锯齿波和扫频信号输出。
每按一次K1键,Arduino上的L灯会快闪。 采用AD9833会快闪1次,采用AD9850会快闪3次,以便在没有LCD时,区别使用的DDS模块。
如果通过Arduino的USB口接上电脑,打开Arduino开发软件的串口监视器,每次切换模式时,可以从串口输出看到当前模式代码和使用的DDS,以及其他附加信息。

4.2亮点频标和方波频标的区别
在亮点频标模式下,锯齿波是有台阶的,锯齿波上的台阶在屏幕上形成频标亮点,在方波频标模式下,方波的下降沿标记频标。
亮点频标锯齿波

方波频标图

4.3亮点叠加频标模式下连接方法:
用到示波器的X-Y模式,有关X-Y模式,需要根据每个示波器的使用方法来略作调整。锯齿波输出接到示波器X轴(一般是CH1),扫频信号接到示波器Y轴(CH2),将示波器设置为X-Y模式,调整X轴的幅度以及微调旋钮,让扫频信号在左右宽度上填满整个屏幕,扫频信号中7条亮线是频标:

4.4方波频标下连接方法
   将方波信号连接示波器外部触发端口,CH1接方波信号,CH2接扫频信号,示波器调整为下降沿触发,触发模式调整为外部(或外部DC)触发,调整 TIME/DIV,可以获得左右适当的幅度。
亮点频标和方波频标图

4.5 自定义扫频区间时频标计算
  由于在方波输出频标时,示波器上可能会出现多个完整扫频波,如果频标均匀分布在扫频区间上,将无法分辨头尾,因此频标主要集中在中部。 7个频标设计分别是频率区间跨度的20%、30%、40%、50%、60%、70%、80%,这样左右留空较多。
  频率区间 = 截止频率 – 起始频率
  频标1 = 起始频率 + 频率区间 * 20%
  频标2 = 起始频率 + 频率区间 * 30%
  其他频标以此类推。

5、        设置
在设置模式时,旋转编码器左右旋转用来选择数值,按下旋转编码器确认,切换到下一输入项。
5.1 Freq Mark 频标方式选择
  可以选择两种 0-亮点频标
                      1-方波频标
   Yes – 确认,No – 放弃
5.2Cal 频率校准
  进入该菜单,扫频仪根据使用的模块,会输出一个2MHz(使用AD9833时)或者10MHz(使用AD9850时)正弦波信号,用高精度频率计读出此时的频率,用编码器输入该频率,并确认(在Yes上按下编码器按钮),扫频仪立即修正模块晶振基准频率,并会输出准确的频率。 受到Arduino系统中数值精度限制,精度只能到 十万分之一。
5.3 Default 恢复为默认设置
  如果在Yes上按下编码器按钮,将频标模式恢复为0,频率校准参数也被去掉。
5.4 Save  保持设置参数
  如果在Yes上按下编码器按钮,将所设置的参数保存到EEPROM,下次单片机上电时,自动加载。

最新代码可下载。(兼容第一个版本的电路,但第一版本电路无编码器,无法调节)

补充内容 (2019-4-13 20:58):
如果编译的时候有字符串转换警告,可以去40楼下载修改之后的版本。

网友B:
准备装壳。

网友J:
忙乎了几天,锯齿波不正常,不知什么原因,反复检查接线无误,没招了。

网友J:
波形看一个周期内分成了上下两部分,请老师分析下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准备装壳。

什么玩意? ssb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什么玩意? ssb接收机?

就是palyer的扫频仪。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忙乎了几天,锯齿波不正常,不知什么原因,反复检查接线无误,没招了。

你用的是模块还是集成块,再仔细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波形看一个周期内分成了上下两部分,请老师分析下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

告知一下X轴的档位,以便判断频率,Y轴的档位,以便判断波幅,另外,示波器是放在直流输入吗?
锯齿波的频率大约是20Hz,幅度大约是4v(与模块上的基准电压有关)。
还可以测一下TLC5615模块的cs脚,在扫频时,有一个频率约为4K的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买的模块到了2个,一个AD9850,一个nano V3.0 ATMEGA328P ,对于单片机是个门外汉,一窍不通。
装驱动,下 ...

请问这9850模块是用5V电压供电吗?还是3.3V?

网友L:
真漂亮!多上几张测试图吧。请问AD9850模块是5V电压供电吗?在神鸡的单片机扫频仪中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是3.3V,模块不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真漂亮!多上几张测试图吧。请问AD9850模块是5V电压供电吗?在神鸡的单片机扫频仪中http://www.crystal ...

都可以。这是Data Sheet上写的。
3.3 V or 5 V Single-Supply Operation
Low Power: 380 mW @ 125 MHz (5 V)
Low Power: 155 mW @ 110 MHz (3.3 V)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可以。这是Data Sheet上写的。
3.3 V or 5 V Single-Supply Operation
Low Power: 380 mW @ 125 MHz ...

谢谢!!!但我怎么编译都出问题了,请教是啥原因?win10 64位系统。

网友L:
引用 楼主:
都可以。这是Data Sheet上写的。
3.3 V or 5 V Single-Supply Operation
Low Power: 380 mW @ 125 MHz ...

DDS_SweepV2.2.zip编译有警告,第一版本编译没有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L:
DDS_SweepV2.2.zip编译有警告,第一版本编译没有问题。虽然有警告,还是强行上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L:
DDS_SweepV2.2.zip编译有警告,第一版本编译没有问题。虽然有警告 ...

是字符串类型转换的问题,有的编译器会警告,我编译没有警告提示,稍微修改了一下,用这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模块还是集成块,再仔细查查。

用的是模块,跟楼主老师的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告知一下X轴的档位,以便判断频率,Y轴的档位,以便判断波幅,另外,示波器是放在直流输入吗?
锯齿波的 ...

谢老师指导,明天拍照再向您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字符串类型转换的问题,有的编译器会警告,我编译没有警告提示,稍微修改了一下,用这个吧。

谢谢!编译通过,上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J:
忙乎了几天,锯齿波不正常,不知什么原因,反复检查接线无误,没招了。

我测量了TLC5615各脚的波形,和各脚的在线工作电压,你参考参考对比对比。

网友J:
感谢sjp和楼主老师的热心指导,下午重焊了一遍,成功了,太高兴了,谢谢!

锯齿波

锯齿波

X-Y波

X-Y波

扫频波

扫频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谢sjp和楼主老师的热心指导,下午重焊了一遍,成功了,太高兴了,谢谢!

不客气,祝贺成功!

网友:
今天就做这点吧,还有三个按钮电源,K1,K2加J1。

网友:
这个帖子奇怪了?最后一贴是五天前的,昨天晚上突然超越了,自己跳到前面来了。

楼主:
对软件进行了小升级(V2.3), 增加了两个设置:
1、        波形选择
该设置仅仅对AD9833有效,一共有三个选项,分别是 正弦波0-Sin  三角波 1-Tri 方波 2-Sqr,注意方波的输出电压是 0-5V。
2、        扫频速度
调节锯齿波频率,可设定为40Hz  20Hz  10Hz  5Hz  1Hz。

扫频速度太快可能使得曲线右移,对收音机来说,20Hz应该就足够了。太低的扫频速度,对模拟示波器来说,闪烁太严重,无法观察。对数字示波器来说,多低速度,虽然观察起来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扫频速度慢于1秒(1Hz),动一下中周,示波器上的图形要几秒钟才反应,调节扫频曲线就太不实用了。

代码附后。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软件进行了小升级(V2.3), 增加了两个设置:
1、        波形选择
该设置仅仅对AD9833有效,一共有三个选项 ...

升级了,好!我第一版还没有做成功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对软件进行了小升级(V2.3), 增加了两个设置:
1、        波形选择
该设置仅仅对AD9833有效,一共有三个选项 ...

你好老师,请问,如果我只用了AD9850一种模块,1的波形选择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在显示屏上了?否则可能会出现莫名其妙的菜单而且无法调节,调节了也没有结果。
扫频速度调节倒是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好老师,请问,如果我只用了AD9850一种模块,1的波形选择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在显示屏上了?否则可能会 ...

不敢当老师。如果只有AD9850还是会显示这个菜单的,不过什么都不影响,不会出现问题的。
晚点可以修改一下程序,判断一下,如果用的是AD9850就不显示这个菜单。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不敢当老师。如果只有AD9850还是会显示这个菜单的,不过什么都不影响,不会出现问题的。
晚点可以修改一 ...

palyer大师好!如果只有AD9850一个模块,扫频的范围最低是不是只能到100k ?

楼主:
引用 网友L:
palyer大师好!如果只有AD9850一个模块,扫频的范围最低是不是只能到100k ?

不管用AD9833还是AD9850,扫频范围最低都是到100Hz的,用旋转编码器调低就可以 。

网友B:
很牛逼的扫频仪装壳子里漂亮赞!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很牛逼的扫频仪装壳子里漂亮赞!

真漂亮,可惜没有看到锯齿波。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真漂亮,可惜没有看到锯齿波。

我SMA线缆没有了,又下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牛逼的扫频仪装壳子里漂亮赞!

做得真好!赞!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不管用AD9833还是AD9850,扫频范围最低都是到100Hz的,用旋转编码器调低就可以 。

我的也快做成了,扫频信号和SJP先生一样,就是锯齿波调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的也快做成了,扫频信号和SJP先生一样,就是锯齿波调不出来。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cs脚的波形,应该是一个4KHz左右的方波,对照44楼sjp朋友给出的电压参考值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好老师,请问,如果我只用了AD9850一种模块,1的波形选择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在显示屏上了?否则可能会 ...

V2.4版本,修改了设置选项显示部分,如果用AD9850就不会显示波形选择项,用AD9833才会出现正弦波、三角波、方波选项。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贡献,真心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cs脚的波形,应该是一个4KHz左右的方波,对照44楼sjp朋友给出的电压参考值检查一下。

谢谢指点,我的锯齿波是这样的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cs脚的波形,应该是一个4KHz左右的方波,对照44楼sjp朋友给出的电压参考值检查一下。

谢谢指点,晚上回去再折腾。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cs脚的波形,应该是一个4KHz左右的方波,对照44楼sjp朋友给出的电压参考值检查一下。

谢谢指点,目前我的锯齿波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V2.4版本,修改了设置选项显示部分,如果用AD9850就不会显示波形选择项,用AD9833才会出现正弦波、三角波 ...

2.4编译不通过,你看看是不是我缺少库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L:
谢谢指点,目前我的锯齿波是这样的。

TLC5615如果是集成块在这里应用加两个电阻就可以了,模块也一样,你再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指点,目前我的锯齿波是这样的。

看您这个波形,好像没有电压输出。
我看了一下,你这个模块和我用的不完全一样,模块的输出标记的是AO。
另外模块上的基准电压不同(应该是可以不用两个4.7k电阻来分压的),使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就是锯齿波电压幅度应该在0-3.2v。
我看淘宝上的参数是这样的

可以测量一下芯片 REFIN上的电压,或者模块 REF 上的电压。

另外,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模块 CS 上应该有4KHz方波, SCK上有时钟信号,DI上有输入到模块的数字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您这个波形,好像没有电压输出。
我看了一下,你这个模块和我用的不完全一样,模块的输出标记的是AO。 ...

谢谢先生指点,我再学习研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写法不规范。在1.8.9下编译没有问题,在1.6.7下编译有问题。稍微改了一下,这个文件可以了。
...

有警告编译通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用吗?我在1.6.7下编译没有警告,难道是arduino自带的库不一样?
我的库版本如下图

1.6.5编译完全通过。

网友L:
引用 楼主:
看您这个波形,好像没有电压输出。
我看了一下,你这个模块和我用的不完全一样,模块的输出标记的是AO。 ...

感谢palyer、sjpg两位老师的指点!!!锯齿波终于出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感谢palyer、sjpg两位老师的指点!!!锯齿波终于出现了。

好好好,非常好,给你一个赞!

网友M:
能测FM的10.7mhz吗?要是可以用于FM就完美了。

网友:
有的呀:
模式4:扫频频率: 9.9-11.5MHz, 中心频率 10.7MHz,7个频标,间隔是 100KHz,分别是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楼主:
引用 网友M:
能测FM的10.7mhz吗?要是可以用于FM就完美了。

有的。如果要做FM 10.7MHz中频扫频,最好用AD9850,AD9833在10MHz波形太差,在455KHz还不错,非常准。

网友N:
对这个扫频仪非常感兴趣,可惜我单片机和数字电路只通六窍啊
但是不实作一下怎么也不甘心啊!配件正在路上,后面还需要各位老师多多指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对这个扫频仪非常感兴趣,可惜我单片机和数字电路只通六窍啊
但是不实作一下怎么也不甘心啊!配件正在路 ...

这里用到的Arduino板很适合初学者,网上也有很多教程,应该很容易成功。

网友(2019-05-07):
引用 楼主:
这里用到的Arduino板很适合初学者,网上也有很多教程,应该很容易成功。

感谢palyer老师,有老师无私支持,犹如吃了定心丸一般,我后续会跟帖汇报过程,先谢谢了!

网友:
现在计算机这么方便的,弄个串口计算机控制也不是很方便嘛

网友:
前段时间实在是抽不出时间试做这个扫频信号源,今天试着学习一下上传程序,请老师们看看,是上传成功了吗?电路还没搭起来,争取尽快完成

网友(2019-12-19):
能加个微信吗?我也在做这个,想交流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图片,好像有点不对。好像是选了"验证/编译", 需要选择"上传"。
选"验证/编译"是这样的。

需要设置一下:

网友O:
请问palyer老师,为何我用1.8.10版本编译时,总是在119行处出错?只好重新安装1.8.9版本才通过。1.8.10版本出错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palyer老师,为何我用1.8.10版本编译时,总是在119行处出错?只好重新安装1.8.9版本才通过。1.8.10版本 ...

这个问题以前已经修复了,V2.4版本没有这个问题,编译情况见图。 程序请在68楼下载v2.4

网友:
非常适用的一个东西,arduino可以使用pwm这样代替da,这样可以少使用一个芯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以前已经修复了,V2.4版本没有这个问题,编译情况见图。 程序请在68楼下载v2.4

谢谢老师的回复!另外我只懂一点点C,想试试看能不能把中间的光标改的比其它光标亮一些时,看到  if …… delay(50)……else,头都晕了。才真真切切感到程序员的辛苦,再次感谢老师的无私奉献。

网友:
工匠精神牛人呢

网友(2020-03-05):
电容必须要加吧,模块直接接程序没反应

网友P(2020-08-20):
请问palyey老师1602显示屏在哪里购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问palyey老师1602显示屏在哪里购买的

淘宝搜LCD1602A,很多。几块钱一个。

网友(2020-10-04):
节日期间没有出去闲的无聊就胡思乱想,我就试了下把输出的五个方波脉冲信号经过一定的衰减加到检波器的输入端和扫描出来的信号混到一起,没有想到也可以在波形上产生如图示频标点,我这几个脉冲点的频率分别是455Khz,460khz,465khz,470khz,475khz.这样单通道示波器也可以调整中频了。让各位见笑了。

网友(2020-12-26):
看着楼主老师这大作,我一激动,也跟着买了系统小板,先玩一下显示屏显示的东西,后面再跟上买一个AD9850

网友:
dds信号源不错

网友Q:
我这是不是已经行了?

网友:
前几天淘的2片二手AD9852,  以后有空时做个板子玩玩

12bit, 200Msps 波形应该比AD9833/34好,毕竟后者是10bit DAC
14bit 的AD9951/54二手没找到,估计也贵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这是不是已经行了?

没错,这应该是编译通过,上传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这应该是编译通过,上传成功

谢谢

网友R:
引用 楼主:
没错,这应该是编译通过,上传成功

大神,硬件原理图中可否不购买模块直接买AD9850芯片按你那样的引脚功能连线画pcb板?

楼主:
引用 网友R:
大神,硬件原理图中可否不购买模块直接买AD9850芯片按你那样的引脚功能连线画pcb板?

模块上有一个125M的有源晶振,缺了这个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块上有一个125M的有源晶振,缺了这个不行。

没仔细看,原来晶振模块自带的,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块上有一个125M的有源晶振,缺了这个不行。

懂了,模块必须得买,这钱省不了,原以为买只芯片比较便宜,立创EDA画画图,打打板,焊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这应该是编译通过,上传成功

大神,能分享一个0.96寸的OLED屏程序吗?那个屏小,更容易安装些。

网友Q(2021-02-02):
引用 楼主:
V2.2版本最新改动
    对电路进行了简单改动,对软件做了较大改动
1、增加一路方波频标输出,可以用在不 ...

请问老师,我按这电路打了板,装好后,有4V的X轴的信号、0.6V的扫频信号,但示波器探头接A0线测不到方波的信号,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问老师,我按这电路打了板,装好后,有4V的X轴的信号、0.6V的扫频信号,但示波器探头接A0线测不到方波 ...

不错,不错。做到10x10cm了。
您看X轴扫频信号锯齿波,这里是有5个台阶的,靠这5个台阶会形成5个亮点频标。但频标的引入,会增加X轴的时间,所以,在用A0输出方波信号作为频标的时候,把台阶去掉了。
两种频标方式是通过菜单Setting -> Freq mark 来选择的,您选为方波就可以看到A0处的方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不错。做到10x10cm了。
您看X轴扫频信号锯齿波,这里是有5个台阶的,靠这5个台阶会形成5个亮点频 ...

谢谢老师的指点。

网友:
各位大神:能不能发一个调整465和10.7的收音机的实际扫频的曲线图片看看,这个还蛮有意思的。想看看实际的效果与其他的扫频仪的有何不同。

网友G:
引用 网友Q:
请问老师,我按这电路打了板,装好后,有4V的X轴的信号、0.6V的扫频信号,但示波器探头接A0线测不到方波 ...

电路板漂亮!装好了发个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路板漂亮!装好了发个图看看。

装是装好了,由于AD9850网上价格太高,所以只装了一片AD9833,有了扫频波与锯齿波。目前想找个合适的外壳装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路板漂亮!装好了发个图看看。

网友G:
太漂亮了!显示屏1602也是插在电路板上面的吧?

网友:
不知9851的小板可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太漂亮了!显示屏1602也是插在电路板上面的吧?

是用排线连在主板上的。

网友Q:
谢谢各位老师的加分与鼓励。

网友S:
扫频仪有成品出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S:
扫频仪有成品出吗

有palyer老师设计的电路图、无私提供的程序以及详细的制作流程,自已仿做个不难。

网友S:
引用 网友Q:
有palyer老师设计的电路图、无私提供的程序以及详细的制作流程,自已仿做个不难。

无奈单片机是七窍通了六窍

网友:
引用 网友S:
无奈单片机是七窍通了六窍

我还一窍不通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S:
无奈单片机是七窍通了六窍

我手里还有10片闲置的arduino nano,若老师需要的话,可以私信我您的收货地址,春节后我给您免费发个写好程序的nano,邮费到付即可。
其他不会刷arduino nano的老师可以跟帖,限前9人哈,预定给hbkboy老师一片。
会刷程序的老师就不要跟帖了,主要是想方便一些真不会刷程序的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做了一只小的

不错!很漂亮!

网友S:
引用 网友O:
我手里还有10片闲置的arduino nano,若老师需要的话,可以私信我您的收货地址,春节后我给您免费发个写 ...

非常多谢11vdsl老师,您对坛友的无私奉献令我感动。我看单片机的程序犹如在看天书,看palyer老师的第一个版本制作说明《免调试模块化的DDS扫频信号发生器》,里面的那些外文不懂,想趁着春节假期,按照palyes教的方法,去操作一番,春节过后买板回来试试,如果真不行了再找您。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好意,到时如有所求,即使不收人工,希望您最起码收回成本,我不想看到好人赔钱兼吆喝。愿好人及其亲人一生平安,好人有好报,新年发大财

网友:
引用 网友S:
非常多谢11vdsl老师,您对坛友的无私奉献令我感动。我看单片机的程序犹如在看天书,看palyer老师的第一个 ...

老师客气了,我的arduino nano是打包买的,平均才几块钱一个,真的不值一提。其实我真心的感谢palyer老师,这个扫频仪的灵魂是程序,谢谢palyer老师。

网友G:
palyer老师想将9851DDS模块用于此扫频信号发生器,不知可行否?麻烦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palyer老师想将9851DDS模块用于此扫频信号发生器,不知可行否?麻烦指点。

肯定是可以的,但是AD9851的晶振频率和9850不同,控制方法基本一样,由于我手头上没有9851可以试,只能提示你改三个个地方试试。

1)下面两个函数中的 125000000.0 改成 180000000.0
AD9850SPI::AD9850SPI(int pinNumber) {
  FQ_UD = pinNumber;    //  pin to select AD9850 chip
  RESET = 8;    // pin to reset AD9850
  deltaphase = 0;
  phase = 0;
  calibFreq = 125000000.0;
}

void AD9850SPI :: setFactor(float factor) {
  if (factor == 1.0) return;
  calibFreq = 125000000.0*factor;
}

2)下面这个函数中的 phase =0; 改成  phase = 1;

void AD9850SPI::setfreq(double f) {
  deltaphase = f * 4294967296.0 / calibFreq;
  phase = 0;
  update();
}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是可以的,但是AD9851的晶振频率和9850不同,控制方法基本一样,由于我手头上没有9851可以试,只能提 ...

谢谢老师!我试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肯定是可以的,但是AD9851的晶振频率和9850不同,控制方法基本一样,由于我手头上没有9851可以试,只能提 ...

论坛再小的图片都显示“服务器无法上传那么大的附件”无法发图,实际上图片只有几十k。但文字显示上传成功,nano模块上原先定时闪烁的L灯熄灭,rx灯快速闪烁后也熄灭,只剩pwr灯常亮是成功上传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论坛再小的图片都显示“服务器无法上传那么大的附件”无法发图,实际上图片只有几十k。但文字显示上传 ...

恭喜你上传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你上传成功了。

谢谢sip老师!特别谢谢palyer老师,还专门为我提供了改写程序的方法。

网友:
论坛今天可以发图了,闲来无事补发一个上传文件的图

网友U:
虽然已经制作了一个摸似电路的扫频信号发生器,也正常使用,但看到楼主这个单片机的,也计划做一个,已经下单并已经发货。现在AD9850太贵,所以暂时只买AD9833。请问楼主,不接AD9850的话,用那个版本的.ino文件?用2.4版的没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U:
虽然已经制作了一个摸似电路的扫频信号发生器,也正常使用,但看到楼主这个单片机的,也计划做一个,已经下 ...

我用的是2.3版

网友U:
你制作的也没有用AD9850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U:
你制作的也没有用AD9850吗?

是的,2.3版可用AD9833和AD9850.

楼主:
引用 网友U:
虽然已经制作了一个摸似电路的扫频信号发生器,也正常使用,但看到楼主这个单片机的,也计划做一个,已经下 ...

用最新版本就可以,程序是兼容两种芯片的,用J1来选择启用哪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Q:
是的,2.3版可用AD9833和AD9850.

谢谢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试过,2.4版也可只用9833,只是频率上不去。

谢谢兄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最新版本就可以,程序是兼容两种芯片的,用J1来选择启用哪个芯片。

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Q:
谢谢各位老师的加分与鼓励。

老师,看你做的PCB板和发给我的PCB打板软件有所不同,两只三极管周边的原件参数也有所不同,功能上面有什么区别吗?另外,两只三极管起什么作用?

网友:
看着这个帖子,注册了矿员,第一次发帖报道。

网友:
半路出家,摸着石头过河。买的片子原件陆续都到了。程序也顺利上传到控制模块里,还没往洞洞板上装。第一步先做个示波器检波探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最新版本就可以,程序是兼容两种芯片的,用J1来选择启用哪个芯片。

某宝购买的模块到了,先搭棚试了一下,正常工作,但本人英文不好,看不懂设置,5615C模块搞不出锯齿波,只出脉冲。本人刷的是2.4版。

5615C输出的是脉冲信号

网友U:
找到原因了,原来这块模块有2个输出,改接另一个输出(焊接正极VCC时导线时被遮住了)就好了,终于见到锯齿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找到原因了,原来这块模块有2个输出,改接另一个输出(焊接正极VCC时导线时被遮住了)就好了,终于见到锯齿 ...

网友V:
祝贺成功。10M的高频输出伏值比低频的小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祝贺成功。10M的高频输出伏值比低频的小不少啊。

是呀,AD9833确实不适合调频扫频这一档,但现在AD9850太贵了,而且调试调频曲线也比较少用,就暂时不买了。补一个锯齿波照片。

网友G:
我的也整出数字来了在此感谢Palyer老师的作品和帮助过我的匹诺曹坛友!感觉没有背光的还好看些。

没有背光灯的1602

没有背光灯的1602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整出数字来了在此感谢Palyer老师的作品和帮助过我的匹诺曹坛友!感觉没有背光的还好看 ...

哪里还能又空板,省得洞洞板费劲啦。

网友Q: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整出数字来了在此感谢Palyer老师的作品和帮助过我的匹诺曹坛友!感觉没有背光的还好看 ...

祝贺成功 ,请问下你这9851什么价买的?有9851就不必要再装9833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Q:
祝贺成功 ,请问下你这9851什么价买的?有9851就不必要再装9833了。

几年前买的,价格记不清了。不知道这两个模块谁的低频性能要好些?

网友Q:
引用 网友G:
几年前买的,价格记不清了。不知道这两个模块谁的低频性能要好些?

现在这块9851要价上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Q:
现在这块9851要价上百呢

仔细翻了一下淘宝购买记录,9851模块购于2014年,78元。 现在也够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现在这块9851要价上百呢

呵呵,这个免调试模块化的DDS扫频信号发生器做了,但目前只有一个单踪的数字示波器,这不还要寻思着买一个双踪的示波器。台式的示波器性能好,但没有放置的地方,要买也只有买手持的 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

网友S:
我购买的三件套今天回来了,但Arduino板在我电脑win10  64位系统安装不了驱动,安装了2次都失败,后来打开里面一个文件夹有个DRVSETUP64文件,复制到安装程序的目录下,双击这个文件,一会提示安装成功,但插上Arduino板,L灯在不停闪烁,电脑一点反应也没有,查电脑没有发现没有发现设备,卸载、安装了多次都一样,按度娘上的一些方法,一点效果没有,非常郁闷

网友(2021-03-04):
引用 网友S:
我购买的三件套今天回来了,但Arduino板在我电脑win10  64位系统安装不了驱动,安装了2次都失败,后来打开 ...

你在什么地方下截的驱动?我是通过商家提供的链接下的驱动,安装很顺利,在笔记本和台式机都安装成功。

网友:
我也是通过商家的链接提供的链接下的驱动。今天在单位的一台win7电脑安装驱动,提示成功,主板插电脑提示驱动安装成功,但在上传程序不成功

网友:
究竟是什么原因,请大侠帮忙看看,不胜感激

网友:
还有一个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