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向电解电容能否用于功放耦合电路?

楼主(2019-04-07):
轴向电解电容能否用于功放耦合电路?

网友:
肯定能工作

网友:
可以啊,只是体积大了点

网友:
从前没有立式电解,全是卧式——也就是轴向的。

网友:
用于Pcb制作维修不好,用于“搭棚焊”制作则是最佳选材。

网友:
轴向电解电容和立式电解电容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吧。

网友:
不如钽电容。

网友:
用于线路板比较占位置,如用搭棚焊接太合适了。

网友:
据说耦合电容的介质类型对音质有影响,使用电解电容肯定能工作,至于音质如何,则待实际使用后就知道了

网友:
只要容量。耐压相仿。空间合适都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