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Q 矿石收音机录音线(安卓苹果通用)

楼主(2019-04-07):
3DQ 矿石收音机录音线(安卓苹果通用)
做法请看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网友A:
非常好的方法,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的方法,简单实用。

网友B:
我看到您的转换器上有一个接手机的线,这是怎么接的,谢谢告知,还有抽头是在隔膜上下的线圈中间各引一根抽头吗,有点没看懂,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您的转换器上有一个接手机的线,这是怎么接的,谢谢告知,还有抽头是在隔膜上下的线圈中间各引一根抽 ...

接手机的线, 视频有做法. 看看吧.
用电阻表 找出那根线是接到插头最上面的接点,就是咪线, 那根线是接到插头最上面第二个接点,就是地线
变压器是 1:1小坡莫变压器,15H/15亨 , 600欧/ 600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50526104559

变压器抽头 只要在最上層的那个600  欧线圈中用针挑出位于中央圈数的一根线 (不需断开) 把它焊接上一条导线 就成.

用这条咪线录音, 如果原來的 3DQ 矿机已有阻扩匹配变压器 时 也可以,  只要把 阻扩匹配变压器 的輸输出调到 1.5K 欧, 或直通会更好.

网友:
收藏了,正需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