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耳机正负极的疑问

楼主(2019-04-07):
今晚吃过饭闲来无事,用一节干电池把自己的舌簧耳机全试了一遍,发现一个现象,当右边接线柱接电池正极,左边接线柱接电池负极,不断通断的嘎啦声音比极性反过来接响好多,看来舌簧耳机也有正负极,各位坛友有空可以试试~

网友A:
估计是1.5伏过载了,这种耳机灵敏度较高,你串个电阻试试。

网友B:
估计舌簧有碰磁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舌簧有碰磁极吧。

目测都是位于中间的,而且sc2-300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测都是位于中间的,而且sc2-300也有这个问题

磁极是固定的,当然会有不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极是固定的,当然会有不同了。

感觉还是有极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1.5伏过载了,这种耳机灵敏度较高,你串个电阻试试。

好的,回去试试,谢谢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明“舌簧”位置不正或者弹性不对称。在舌簧位置正确的情况下,用烙铁溶化纸盆中心焊点释放应力。

谢谢指导,我就当做有极性用吧,我怕动手能力不足把珍贵的耳机搞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明“舌簧”位置不正或者弹性不对称。在舌簧位置正确的情况下,用烙铁溶化纸盆中心焊点释放应力。

是机械原因造成正反声音差异!多个方面原因。比如里外空间尺寸差异或一侧尺寸太小造成运动受阻。

网友E:
如果耳机,喇叭有极性,那么,输入交流信号如何工作?如何区分音频信号的极性呢?
只有相位不同吧?窃以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耳机,喇叭有极性,那么,输入交流信号如何工作?如何区分音频信号的极性呢?
只有相位不同吧?窃以为

有启发,以前搞会场音响需要多个喇叭串并联,要求喇叭相位一致,就是用这种方法,保证喇叭同时弹出或吸入,楼主的试验方法通过变換电池正负极使耳机振膜产生吸入或弹出两种相位,声音有些差异应该是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耳机,喇叭有极性,那么,输入交流信号如何工作?如何区分音频信号的极性呢?
只有相位不同吧?窃以为

喇叭的极性是如下定义的:将一个直流电源加在喇叭的两条引线上,如果喇叭纸盆向外运动,那么,接电源正极的那一端就被标注为喇叭的正极,另一端标注为负极。

在同时使用多只喇叭的情况下,必须确保所有喇叭的相位一致。尤其是在高保真系统中,要重现音源的空间位置,喇叭相位的一致性就极端的重要。
常规演出现场,小提琴等位于乐队前方偏右的位置,竖琴、三角铁等位于乐队的左后方,大提琴等位于右侧,打鼓等打击乐位于正后方。歌唱演员位于最前方。制作精良的还音系统应该可以准确的还原出原来的现场空间来。

如果喇叭(音箱)相位不一致,就会发生音源定位失常,飘忽不定的情况。

如果左右两个音箱的正负极接反,相位正好相差180度,那么就会产生“中空现象”。站在两只音箱前面中心位置,独唱演员的声音比较小。如果你顺序从两只音箱前面走过,你会惊奇的发现,独唱演员在音箱的以外的空间里唱歌呢。

整个乐队的组合完全被打乱,完全是一塌糊涂了。

在家用音响中,因为收听条件受限,收听者距离音箱比计较近,会能够察觉到低音喇叭和高音喇叭的声音不在一个点上。为了解决整个问题,甚至要采用将高、低音组合在制作在一起的专用喇叭,称之为“同轴扬声器”。

网友G:
应该是相位问题,前些时间我把两个单声道耳塞串联使用,就考虑到这个问题。线接反时,也能听,但明显一个耳朵在鼓起,一个在吸气。

网友:
引用 网友F:
喇叭的极性是如下定义的:将一个直流电源加在喇叭的两条引线上,如果喇叭纸盆向外运动,那么,接电源正极 ...

楼主说的,极性不对,音质不同的

网友H:
我感觉耳机的正负是为了不使磁钢退磁,线圈绕在磁钢上,如果电流产生的磁场抵消磁钢磁场,磁钢磁性减弱,所以规定正负可以使直流偏置,始终加强磁钢磁场

网友:
由于影响磁场,必然影响音质

网友:
早期由于磁铁工艺不良,为减少磁铁退磁的可能性,有资料介绍,舌簧喇叭/耳机用于带较大偏流的单管放大器时要考虑极性。有变压器或电容隔离的时候无需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感觉耳机的正负是为了不使磁钢退磁,线圈绕在磁钢上,如果电流产生的磁场抵消磁钢磁场,磁钢磁性减弱,所 ...

这是正解,耳机经常用直流电试验时要注意耳机红线接电池正极,接入电路时若电路中有直流成分一定注意耳机正极接直流成分的正极,喇叭的接线柱也是有极性标志的,正确接入耳机处于充磁状态,反之则处于消磁状态逐渐降低耳机灵敏度。

网友:
无源元件会有极性吗?它就是一个电感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相位问题,前些时间我把两个单声道耳塞串联使用,就考虑到这个问题。线接反时,也能听,但明显一个耳 ...

他这应该不是相位问题,明显结构出问题了或者心理作用。耳机串联您当时是逆极性串联的吧?我感觉应该正接负,这样的话震膜运动方向就一致了,听起来会好一点

网友:
我想说点  又不敢说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他这应该不是相位问题,明显结构出问题了或者心理作用。耳机串联您当时是逆极性串联的吧?我感觉应该正接 ...

您手头如果有舌簧耳机的话可以用一节干电池试试,不要用弱信号,这样区分不出,我手头的舌簧耳机电极都没标极性,但是我看有些标了的,确实是右边正极,左边负极(跟动圈喇叭刚好相反,我以前一直按照动圈喇叭的极性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手头如果有舌簧耳机的话可以用一节干电池试试,不要用弱信号,这样区分不出,我手头的舌簧耳机电极都 ...

有机会会试一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解电容也是无源器件,它有极性吗?
况且,不管是耳机还是扬声器都必须有励磁(磁铁或者励磁线圈),这 ...

无极电解电容,一样没有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解电容也是无源器件,它有极性吗?
况且,不管是耳机还是扬声器都必须有励磁(磁铁或者励磁线圈),这 ...

怎么弄声音大,怎么弄声音小,我完全同意您说的励磁,但是如果扯上极性,那就是不专业的说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