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古董稳压器跟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2019-04-07):
RT

一台电子管的,一台伺服式的,都比较罕见,比较奇怪的是,这两种结构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东西,红色这台伺服式的也是现在大多数稳压器的结构,这么超前的么。

历经沧桑,依然正常工作
80年代生产
里面好多灰尘,还买来得及做卫生,回头清理干净拍些高清大图来,
通电后的样子,挺好看
另一台
铭牌显示1987年生产
随机附带的两包保险管

网友A:
电子管稳压器还没摸过,什么时候不玩了转给我

网友B:
电子管的稳压器可是“重量级”的收藏品。

网友C:
前面的是电子管的磁饱和稳压器,性能是很好的,反应速度也是很快的,后者是电机伺服式的,采用的是自耦变压器的形式,用电机伺服调压和稳压的,优点是效率比较高,不过碍于机械伺服式的响应速度,对于比较快的电压突变就没有太大的效果。

网友D:
上边那种电子管磁饱和稳压器前几年拆过一台,里边是6P3P电子管的。

网友E:
63年 厂子研制了一个全自动稳压电源  一个可调自耦变压器然后上方有一个电机 还有一套检测控制部分 只要调节电位器观测表头选择电压 里面电机动作调到一致的效果 如果波动有点大 电机就不停的微动  当时搞出样机都轰动了   当时还去北京参加展览了  不过设计的工程师由于背景有点问题 政审没通过 去不了北京  (他的爷爷在日本人开的商行 当过社长)

后来这台样机被四川的一个厂子买去了  改做军用设备

网友:
80年代这种电子交流稳压器用的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63年 厂子研制了一个全自动稳压电源  一个可调自耦变压器然后上方有一个电机 还有一套检测控制部分 只要调 ...

这种设计思路很超前,现在市面上的高精度稳压器都是这种结构,已经拆开拍了内部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的稳压器可是“重量级”的收藏品。

的确是“重量级”的
这个家伙净重53k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的是电子管的磁饱和稳压器,性能是很好的,反应速度也是很快的,后者是电机伺服式的,采用的是自耦变压 ...

说的很对,磁饱和稳压器稳压精度很高,响应速度也很快,但是网上有资料说输出波形失真,尤其负载大的时候,很多仪器特别注明不得使用这种稳压器,目前世面上的高精度稳压大都是伺服式的,响应速度也很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稳压器还没摸过,什么时候不玩了转给我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边那种电子管磁饱和稳压器前几年拆过一台,里边是6P3P电子管的。

还有一个比较粗短的2D2P管子,

楼主:
将红色的稳压器拆开了,拍了些图上来,在网上找到一张这个系列稳压器的电路图,一起学习下

合格证上印着中国制造,看得出来那时候是自信自豪的态度,

打开之后就是这个样子,右边是控制部分,左边是自耦变压器
两个小变压器,应该是给控制电路供电的
控制电路板,
核心部件之一,执行电机
铭牌上写着可逆电机,猜测是永磁电机,转动电机出轴可以发电
电磁继电器,上海无线电八厂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