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修理天鹅713 1.5v收音机自激故障

楼主(2019-04-07):
求助  修理天鹅713   1.5v收音机自激故障  原机低放部分故障  低放 4个管子全坏  换新管子 调好电流 现在低放部分出现自激  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请坛友们指导 谢谢

网友A(2025-03-15):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变压器互感不会改变推挽放大的级的工作状态?好像还会防止交越失真?

变压器不会改变功率放大管的工作状态,也没有防止交越失真的作用,功率放大管的工作状态是由基极电路控制的。3AX81发射结导通电压在0.1~0.2V之间,R11、R12分压偏置,R11两端产生0.2V直流可使推挽功放管无信号状态下处于弱导通状态(集电极电流3mA左右),有信号时每只功率放大管的导通角都大于180°,两只功放管输出波形就可以无缝衔接。
该机的设计缺陷,输出变压器初级中心抽头接地电源负极,R10取出的负反馈信号是以电源负极为地的,而反馈信号接受级BG5发射极是直接接电源正极的,同时,R10还是BG5的上偏置,这就相当于BG5的偏置没有电源去耦滤波。更合理的负反馈,反馈信号应该加到BG4发射极,BG5偏置电路不担任负反馈,负反馈与直流偏置分开,这样可以单独调整反馈深度而不改变直流工作点,也可以为BG5偏置设置退耦滤波。

网友C(2019-04-08):
引用 楼主:
好的  明天试试  谢谢

这种NPN/PNP混合放大电路,是最容易引起自激,也最难修理.图中所有电解;C3,C7,C9,C16都要经测量电容量

合格,才能装上.其中电源退耦C7,C16视电路板空间情况,最好能尽量找大数值电解;如6V/1000uF等,另外;如果

电路图有介绍各管子的β值的最好,捡视装入管是否超β装入.检修1.5v机必须用新电池

   以把音量电位器、音量置零,看振荡是否与高频电路有关,如有关,高频管穿透电流己不合格,1.5v机全是选废/次品管

作装机料,有条件和机子有永久保留价值的话,全套管子应全清洗大換班成合格品管。

网友:
换的是什么管子啊,不会是和我碰到的一样情形吧 ,试试把R6 510换成1mh电感看行不行?C16看看容量够不够?

网友D:
如果是换过输入输出变压器,有可能是相位不对。交换输入变压器初级两端或者断开末级负反馈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换过输入输出变压器,有可能是相位不对。交换输入变压器初级两端或者断开末级负反馈电阻试试。

输入输出变压器原装未动   负反馈电阻是R10  10k吗?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入输出变压器原装未动   负反馈电阻是R10  10k吗? 谢谢

如果变压器没有换过,那么也不大可能是负反馈电阻的问题。可检查一下滤波电容是不是老化了,再断开电位器的输入端,确定是低放自激还是高频部分自激。比如前边那个稳压管是不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变压器没有换过,那么也不大可能是负反馈电阻的问题。可检查一下滤波电容是不是老化了,再断开电位器 ...

怀疑过D1  换了个2CB1B  电解电容全部换新的老铝壳电容

网友:
建议检查一下各级管子的各极电压看看。

网友E:
可能用全新电解电容更好。另外看看电池是不是有问题,不要用旧电池。低放自激是汽船声吗?断开滤波电阻R5(75欧)看看是否还有自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用全新电解电容更好。另外看看电池是不是有问题,不要用旧电池。低放自激是汽船声吗?断开滤波电阻R5( ...

好的  明天试试  谢谢

网友:
喜欢1.5V锗管机

网友F:
R10下端直接接地试一下。

网友G:
功放管BC极并一0.01uF电容试试,原机没有。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开关接触电阻偏大,用数显表一测。1.5V机的电源开关,电池弹簧接触电阻,要予以重视

网友H:
前段时间,修一台红灯753(全鍺管7管机),强台音量置最小声音正常,稍微一开大发音浑浊,前后检查滤波电容、2cp稳压二极管、低放耦合电容、各三极管及偏置电路均正常,唯有第二低放基极电压为0.28ma(标准范围0.12-0.18ma),工作电流8ma属正常(范围5-8),无奈之下,最后调整偏置电阻使二低放工作电流为6ma左右,试机故障排除。供楼主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NPN/PNP混合放大电路,是最容易引起自激,也最难修理.图中所有电解;C3,C7,C9,C16都要经测量电容量

...

谢谢版主 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前段时间,修一台红灯753(全鍺管7管机),强台音量置最小声音正常,稍微一开大发音浑浊,前后检查滤波电容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R10下端直接接地试一下。

好的  老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功放管BC极并一0.01uF电容试试,原机没有。

好的 试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NPN/PNP混合放大电路,是最容易引起自激,也最难修理.图中所有电解;C3,C7,C9,C16都要经测量电容量

...

你好版主   视频1是断开电位器输入端的声音 https://v.qq.com/x/page/t0859udwg9r.html?ptag=qqbrowser
视频2 是接上输入端  音量开大  能收音的 https://v.qq.com/x/page/d0859cpah5o.html?ptag=qqbrowser

楼主:
引用 网友F:
R10下端直接接地试一下。

老友 你好  R10低端对地短接自激消失  是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友 你好  R10低端对地短接自激消失  是什么原因?请指教

视频是否开通高频级都很稳定地振荡在约1K多些的地方.说明是低频级产生振荡.基本上是换入的管子放大

倍数远高于原旧管,在设计的抗自激能力低,前面网友都指到高音频负反馈上,图上都没有设置。故在两变压

器凸峰上,通过负反馈相位角渐变形成低频振荡,所以R10要切断接C的铜箔,改接地。网友的负反馈建议都可

以加入.以增加稳定性。

此机低频变压器紧贴磁棒,如再换入放大倍数大的管,可能还会有新的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是否开通高频级都很稳定地振荡在约1K多些的地方.说明是低频级产生振荡.基本上是换入的管子放大

倍 ...

谢谢   版主  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是否开通高频级都很稳定地振荡在约1K多些的地方.说明是低频级产生振荡.基本上是换入的管子放大

倍 ...

你好版主  通过你的指教 把R10低端接地  功放管BC加0.01电容  目前自激消除  正常收音了  但是声音稍有发闷   该如何改善?  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老友 你好  R10低端对地短接自激消失  是什么原因?请指教

您别客气,指教谈不上,猜的。低压收音机出现这种情况,必定是正反馈造成的,因电路中R10处于大环路负反馈电路中,在更换管子之后,放大倍数、电流等条件改变,反馈相位发生变化而偏向于正反馈,加上低压低放增益较高,R10较低,极易发生自激。不过R10下端要断开后再接地,不可直接短路影响推挽级工作。

网友I:
根据你的情况,将输出到喇叭两端的线交换一下,即原来输出变压器接喇叭正端的现在接负端试试。
低电压的输出变压器大部分都是自耦式的,与喇叭极性也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别客气,指教谈不上,猜的。低压收音机出现这种情况,必定是正反馈造成的,因电路中R10处于大环路负反 ...

是的  R10下端断开后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根据你的情况,将输出到喇叭两端的线交换一下,即原来输出变压器接喇叭正端的现在接负端试试。
低电压的输 ...

好的 我试试 谢谢

楼主:
在此 谢谢 版主  北极兵机各位坛友的热心帮助  已基本修复  但声音不是太理想 声音还需要如何改善? 谢谢

录视频时附近有电瓶车充电器干扰

收音视频 https://v.qq.com/x/page/m0859mc13uy.html?ptag=qqbrowser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此 谢谢 版主  北极兵机各位坛友的热心帮助  已基本修复  但声音不是太理想 声音还需要如何改善? 谢谢:h ...

首先要判断是外来干扰还是本机问题。本机问题,涉及到中频调整、统调,低放工作点己调整问题不大。中频尽可能调到465,统调高低频点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选择不好会无端生出许多烦恼,尤其是这些袖珍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此 谢谢 版主  北极兵机各位坛友的热心帮助  已基本修复  但声音不是太理想 声音还需要如何改善? 谢谢:h ...

整机声音不好的关键就是------------C14,几年前我与网友争论没法说服别人,现在请您代我试;改5600PF

BC极的负反馈电容太大啦 在1000--5600PF,中选择.这关系到喇叭频响曲线质量和你的喜好,你自己DIY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要判断是外来干扰还是本机问题。本机问题,涉及到中频调整、统调,低放工作点己调整问题不大。中频尽 ...

好的谢谢  R10的取值大小对声音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机声音不好的关键就是------------C14,几年前我与网友争论没法说服别人,现在请您代我试;改5600PF:hands ...

好的 我再试试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R10的取值大小对声音有没有影响?

你换入管子不是说调了管子电流?这是推动管上偏电阻,要改这数值要测推动管电流>新,旧电池时/冬夏时

/声音最大时上下峰对称不截幅.三种考虑来综合决定 .漏考虑一个不周,机子都会闹〝业余鬼动过才变成这样〞的笑话。

要改正有些人 一古脑想〝省电〞调偏流的坏习惯,思想要全面,

有些人冬春调成图纸中8mA,,谁知夏天变成29mA 电池说;救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换入管子不是说调了管子电流?这是推动管上偏电阻,要改这数值要测推动管电流>新,旧电池时/冬夏时

/ ...

按照你指导   c14换为5600p      BC负反馈换为2200p   收音稍有改善

换完管子已调好电流了  按照图纸二低放8ma  功放6ma

网友(2024-10-08):
低频自激(汽船声)基本都是退耦不良,很大可能电解电容不太好了,内阻增大

网友B(2025-03-13):
引用 网友F:
R10下端直接接地试一下。

那个R10真让人不能理解,是只对一个功放管负反馈?没是电路错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那个R10真让人不能理解,是只对一个功放管负反馈?没是电路错了吧?

电路没有分错,两个推挽管集电极相位相反,R10接的是与推动管基极反相的一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电路没有分错,两个推挽管集电极相位相反,R10接的是与推动管基极反相的一端。

照理说推挽管的一个,输出的也是信号波的半边,取半边的信号(比如说是声波的上半部分)负反馈到BG5,那么只能降低BG5的半个声波,另外半个波没受抑制,这不反而是增加了失真吗?
不好意思,人家电路图、印刷版图都有这么个电阻,不可能是画错了。实在是理解不了,向老师请教。

网友J:
引用 网友B:
照理说推挽管的一个,输出的也是信号波的半边,取半边的信号(比如说是声波的上半部分)负反馈到BG5,那 ...

由于变压器互感,实际反馈的是完整信号,虽说工作在负半周时这边三级管截止(无电流),可电压还在,您可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J:
由于变压器互感,实际反馈的是完整信号,虽说工作在负半周时这边三级管截止(无电流),可电压还在,您可 ...

谢谢。这变压器互感不会改变推挽放大的级的工作状态?好像还会防止交越失真?

网友:
这机器很不错,是1.5伏里面最省电的机型之一,声音洪亮,只是受当时的工艺和材料及价格的影响,机壳的质量不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不会改变功率放大管的工作状态,也没有防止交越失真的作用,功率放大管的工作状态是由基极电路控制 ...

谢谢老师。本人没见过这样的接法加上知识浅薄了,就产生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