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端子怎么接

楼主(2019-04-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A~B多数并联,A左B左实际上是并的,功放一般是一路加有的还有切换开关转换。
也有四路功放四路输出的机器。

网友:
功放前面板有A.B转换开关,按一下A组工作再按一下B组工作,或A+B一起工作,AL,BL是都是L声道。

网友:
型号和内部拍个照片这样问可能好点

网友:
这种功放大多为歌厅设计,A路可以接正面两只音箱,B 路接后面环绕音箱,有时只开正面音箱,有时可以4只全开,方便操作。

网友:
功放一般都能带动4欧负载,而一般单低音音箱都是8欧,所以这功放可以带2只音箱,带4只音箱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A+B时输出阻抗是变大的

阻抗不是变大,这功放每个声道可以带4欧喇叭,如果单独使用A 或B 就可以接最低4欧的,如果A 和B 同时使用,也就是A+B ,那最低使用8欧喇叭,也就是喇叭并联之后不能小于4欧,OK

网友:
如果接了A,B能否再接一个低音炮之类 ------- 不能接低音炮

网友:
我现在明白你说什么,A+B时不是阻抗变大,而是标明只允许接8--16欧喇叭

若接2次4欧喇叭,功放就会烧

网友:
不能接低音炮

网友:
这是双路并联接线端。。。接低音炮的话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