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V21三极管做可调电源的调整管行不行

楼主(2019-04-08):
由于空间小不能用2n3055。商家推荐了BUV21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A:
商家推荐不错,指标更高,达林顿管,价格也贵些。
封装一样的,2N3055装不下,那BUV21也同样装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商家推荐不错,指标更高,达林顿管,价格也贵些。
封装一样的,2N3055装不下,那BUV21也同样装不下。

3055需要8只。BUV21用4只就足够了。没有8只的空间

楼主:
用TIPL773A能不能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3055需要8只。BUV21用4只就足够了。没有8只的空间

电流很大哟。压差大时发热严重,需要风扇强制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很大哟。压差大时发热严重,需要风扇强制散热。

变压器输出17伏稳压到13.8不会很大,另外用TIPL733A也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空间不够吗?难道TIPL773A个头比3055小?
不好意思,没有看4楼,原来是数量问题

我指的是另外一个稳压电源现在用的是3DD102C两只。到9安发热严重想用TIPL733A换了它不知道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管子换成达林顿管应该没有问题吧

我就是不确定才请教一下老师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达林顿管比普通的三极管放大倍数高,只要极性一样(PNP,NPN),应该能用~

谢谢,明天换上试试。

网友C:
楼主,只要工作电流上饱和压降小,耐压够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只要工作电流上饱和压降小,耐压够都行

可是我那个13.8伏车台电源换上TIPL773A不行。打开电源开关电压慢慢上升到10伏左右就上不去了。3DD102C就正常。

网友C:
可是我那个13.8伏车台电源换上TIPL773A不行。打开电源开关电压慢慢上升到10伏左右就上不去了。3DD102C就正常。

你的TIPL773A是三级复合管,那不行,要改基级电压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TIPL773A是三级复合管,那不行,要改基级电压可用

不懂如何改,请赐教。

网友:
这要看具体电路了,我换了网ID变了故不能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