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微波炉修理

楼主(2019-04-08):
家用电脑版微波炉,一旦工作就爆保险丝,不知何故。敬请师傅们给予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A:
首先看一下门控微动开关和高压二极管。

网友:
还要看下高压电容,好多都是电容漏电,打火引起的!

网友:
没几个元件。4楼讲的透彻。一般就这几个常见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波炉的检修流程是:断开高压变压器的初级,也就是拔下高压变压器的初级插头(带烧烤功能的还要拔下石英管 ...

谢谢!您给的检查步骤。它是不用转盘的那种。给电,灯亮,风扇转,一旦按下秒,分加热开关就爆保险。这台微波炉接电静置18小时左右没工作,室内空开跳闸,微波炉断路了。保险丝烧断,换保险就如前诉。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师傅的解疑帮助。

网友C:
在四楼的基础上再补充一下

一 微波炉磁控管的判别方法:
1、关机后,将高压电容放电,拔下磁控管。
2、用万用表x1欧电阻档测两灯丝脚,阻值应<1欧。
3、用x10k档测任一灯丝脚对地都是‘无穷大’。
4、拔掉磁控管灯丝任一端,通电,开机让其在正常状态下工作约2秒,立即关机(拔掉电源插头),并迅速测量高压电容对“地”的    电压(用1000V档
     测),应有500V(等的时间长短不一,电压值也不一样)电压并很快下降。若是这样,则更换磁控管。
5、若2项不正常,则直接换磁控管。若3项不正常则应检查:高压保险丝、电容、变压器等。

二、高压变压器检测方法:检测三个绕组:
1、初级绕组,约1.45Ω
2、次级绕组,约112Ω
3、 灯丝绕组,小于1Ω。如果所测得的读数不符合上述的数据,则高压变压器可能有故障,应进行更换。

三 高压电容检测方法:
1、需将测量仪器设在最高电阻量程;
2、正常现象:a、测试电容器两端子,在短时间内(实跳、显示导通,然后充电后的电阻大约为10MΩ;b、端子与外壳的电阻应无穷   大;
3、不正常现象:a、短路电容器始终导通;b、开路电容器因其10MΩ的内阻而始终显示大约10MΩ的电阻值;c、当高压电容器中的内   部线路接线开路,
     就会显示一个无穷大电阻。

四、高压二极管(又称单向二极管或高压整流器组件、检测方法:
1、将仪器设置为最高电阻量程(注意:测量仪器的电池至少也必须具备6V的电压,否则在两个方向都会显示无限大电阻、。
2、 正常电阻在一个方向是无穷大,在另一个方向大于100k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四楼的基础上再补充一下

一 微波炉磁控管的判别方法:

非常感谢您详尽细致的补充,空闲时间按您与4楼的办法查找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2个保险丝,220V保险丝和高压保险丝,那个烧?

还没看到高压保险。是电源进来的那个保险。谢谢您的关心,请帮助分析。

网友:
11楼解说详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烧电源保险丝,多数是门上联动开关错位

谢谢!今天淘宝拍些保险丝,等到时再按您说的检查。

网友E:
电脑版微波炉没有门控短路保护,只有3个原件可能有问题。1高压整流管。2高压电容。3变压器。前面2个万用表容易测出来。变压器可以空载测试。还有如果是变频微波炉,就有可能是变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脑版微波炉没有门控短路保护,只有3个原件可能有问题。1高压整流管。2高压电容。3变压器。前面2个万用表 ...

谢谢!手头有好的数字与指针万用表。等到保险丝一到,就按您的提示进行。

网友:
我觉得高压电容问题大,看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分开修!一部分一部分的脱离!尤其是这种短路故障

楼主:
谢谢各位同学。请教受益已经修好。高压二极管软击穿(RX10K测量还可以,通电就不行,换了就好了)。

网友F:
门的三个微动开关换新的就没事了!典型故障上加热完毕开门就烧保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门的三个微动开关换新的就没事了!典型故障上加热完毕开门就烧保险管

经验,记住了,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一下门控微动开关和高压二极管。

俺的微波炉昨天也出现灯亮转盘转,不加热故障,初步检查发现保险烧,电容短路。待买回元件再试试,不知还有其他故障否!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俺的微波炉昨天也出现灯亮转盘转,不加热故障,初步检查发现保险烧,电容短路。待买回元件再试试,不知还 ...

您烧的是高压保险,换了电容应该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烧的是高压保险,换了电容应该能好!

得试试,先谢谢了!

网友:
4和11楼解说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