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熊猫牌551

楼主(2019-04-09):
各位老师,请大家帮助普及一下熊猫牌551这台机器,网上关于这款机器的介绍、性能等方面,资料太少了,甚至根本找不到,谢谢各位老师(图片网上借用)。

网友:
两电路图除个别电阻阻值不同外,其他都相同。5Y3是葫芦管,5y3GT是直棒管。
红星504(熊猫551-553)1.jpg 红星504(熊猫551-553)2.jpg 红星504(熊猫551-553)3.jpg 红星504(熊猫551-553)4.jpg 红星504(熊猫551-553)5.jpg

网友:
熊猫,红星大管机机芯基本上一个样,不过这种大管机机箱很好,是实木的不是多层板的。我有台红星504

网友:
6V6GT阴极电阻250~300欧姆之间,红星502收音机6V6GT阴极电阻220欧姆,并联25微法电容,503收音机6V6GT阴极电阻300欧姆,并联25微法电容,504收音机6V6GT阴极电阻195欧姆,没有并联电容,后来其他型号均改为自给偏压电阻100欧姆,固定偏压电阻100欧姆显然更合理。

网友:
        熊猫551老电子管收音机,实木箱,大八脚。

网友:
这样的猫机少见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