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充电器改造

楼主(2019-04-09):
电动车48伏充电器,想改成12伏充电器,其中TL3288管脚怎么排列?哪位师傅指导?

网友A:
双运放!4脚GND。8脚Vcc+。1脚是Out1,2脚in1-,3脚in1+,7脚Out 2,5脚in2-,6脚in2+;各点电压视具体电路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运放!4脚GND。8脚Vcc+。1脚是Out1,2脚in1-,3脚in1+,7脚Out 2,5脚in2-,6脚in2+;各点电压视具体电路 ...

谢谢!采用的是3842驱动场管电路,变压器绕组怎样改?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采用的是3842驱动场管电路,变压器绕组怎样改?

和常用的358差不多吧?

网友:
你这个幅度有些大,建议不改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采用的是3842驱动场管电路,变压器绕组怎样改?

次级48V的线圈减少到原来的1/4。431的工作点也要作适当的调整即可。

网友:
电瓶车 上有用到:48V~72V转换+-12V

网友:
除非改变压器,电压跨度太大了,调整不了

网友:
直接加一级 DCDC 模块不就有了,干啥非要折腾电源内部

网友(2019-06-11):
TL3288不是双运放:

网友:
改主绕组,按照比例减少。反馈的电阻,假负载电阻也要相应的调整。

网友:
幅度有些大,要改的很多 不容易成功!

网友:
不容易改的,要改线圈,431取样,还有电流电压比较器等等。

楼主(2020-02-07):
改好了,用了半年,挺好的。汽车充电瓶,,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