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帮我看一下这个大功率48v转5v的电源模块可以改可调吗?

楼主(2019-04-09):
朋友那里有10多个,据说是老程控交换机上面电源模块,重量近4公斤,估计功率不小,结构完整不缺件,不知道好坏,当废铝卖了实在是可惜,这个可以改可调吗?

网友A:
输入不是220V吗,?如果输出可调了,你打算给哪个东西供电?体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不是220V吗,?如果输出可调了,你打算给哪个东西供电?体积太大了

输入是48v电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是48v电压的

48V入还能装哪里去啊

网友:
应该不可以。 原本输出5v , 那麼它的分立元件的耐压 和功率没有可能 比起5v高很多. 即是, 你要更换很多元件.

还有, 这个仪器的原理应该比不上新的开关式变压, 起码变压器不用那麼大那麼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