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输出牛选铁芯求教

楼主(2019-04-09):
    我准备自己绕一对 300B,一对6V6 输出变压器,在某宝上买了一些欧洲旧铁芯, 300B 输出变压器用 EI96片  叠厚50mm,6V6输出变压器用 EI86片,叠厚 45mm,结果买多了一些。EI96 铁芯 我是用叠厚 60mm好,还是50mm好?EI86 铁芯我是用叠厚 45mm好,还是 55mm。还请各位前辈指教!学生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用大不用小。线号用粗不用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大不用小。线号用粗不用细的

    谢谢“没有” 兄的指教!回头找一下绕这两种输出变压器的资料,先试做 “300B” 的输出变压器,有不懂的地方再向老师求教。谢谢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没有” 兄的指教!回头找一下绕这两种输出变压器的资料,先试做 “300B” 的输出变压器,有不 ...

客气您。我也是一个小孩子。都是跟着老师们学会的

网友B:
朋友问一下,在某宝上购买的硅钢片质量如何?可不可以给了购买链接。想购买一些。

网友C:
输出变压器的叠厚也不一定是越厚越好,合适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气您。我也是一个小孩子。都是跟着老师们学会的

   “没有” 兄,不是客气,是应有的礼貌,你让我能多学到东西,就是老师,对老师就要有礼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问一下,在某宝上购买的硅钢片质量如何?可不可以给了购买链接。想购买一些。

   我不知道怎样转发链接,你在某宝上一找 “变压器铁芯” 就会有很多出来,你根据自己的要求(品质,成色,价格)随便挑。我是买的二手欧洲铁芯,价格不高,但品质很好,就是自己拆比较麻烦(它是一只一只去掉铜线后整只的),但也是乐在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变压器的叠厚也不一定是越厚越好,合适就行。

   zjz 兄,我买的是二手铁芯,怕烂片丢得多,于是多买了点,结果店家很客气多给了一些,我拿着这多的片子不知道究竟怎样会效果好些才求教的。zjz 兄:我 EI96 的铁芯做 300B的单端输出变压器,60mm厚行吗?还望兄台指教!谢谢了!

网友D:
合适就行,大了高频不行,难以取舍,

网友E:
请注意
“铁损”和铁心重量成正比。
故而,铁心大小(或叠厚)不一定是越大越厚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合适就行,大了高频不行,难以取舍,

   liu 兄,谢谢你的指教!再请问一下:我 EI96的铁芯,叠厚60mm对高频影响大吗?还望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注意
“铁损”和铁心重量成正比。
故而,铁心大小(或叠厚)不一定是越大越厚就好。

   fjz兄,谢谢你的指教!再请问一下:我 EI96 的铁芯,叠厚60mm,可以吗?会不会厚了?还望指教!谢谢!

网友:
5倍单端胆机输出功率,选输出变压器铁芯!!!8.5X5=42.5w那么选50ⅤA的变压器铁芯足够!

网友:
斯巴克560胆机,150W选铁芯为ED32X50的4C,功率为47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