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偷懒,超快超简单修个唱戏机

楼主(2019-04-09):
音量电位器严重接触不良,大拆大卸不值当,手头也没有同样的
充电电钻卡上1MM钻头,轻钻小孔,点两滴机油,热熔胶封口,修复

网友A:
这钻孔留在里面的粉屑不是更加污染电位器内部了吗

网友:
各庄的地道都有自己的高招啊!

网友:
又学到一招,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图片拍的,我都怀疑人生。

最后一个拍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
好办法,值得参考。

楼主:
不好意思,破手机拍不好
一般修法太费事,偷个懒试试,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钻孔留在里面的粉屑不是更加污染电位器内部了吗

不如烫个小眼。

网友:
好方法,这种电位器大卸八块地修即费事又不值,这样应急处理一下又可用一段时间,再接触不好只有换新的了

网友:
前段时间刚换完这种电位器,有10千欧的和50千欧的。

网友:
只论修,是个又快又省事的办法。。。

网友C:
我也这么干过,我是用手术刀挖个缺口,注入酒精,完事后洞口让它永远敞开着,不听话时又干它一回 .

网友:
凶凶凶凶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这么干过,我是用手术刀挖个缺口,注入酒精,完事后洞口让它永远敞开着,不听话时又干它一回 .

您这办法与楼主的“异曲同工”且都有其”妙”,本来就类似“死马”,如此拯救一番至少还能接着干活,值得如此这般

网友(2019-05-21):
高手啊···我都不会修东西··

网友:
有时我也用酒精,但好像时间长了不行哦,是不是得多用几次才可以

楼主:
酒精只清洁不润滑,液帮手WD40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