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本振和中周的低级问题。。。

楼主(2019-04-09):
收音机里面的本振或中频变压器,是怎么振荡起来的?我是说,它们的第一个振荡周期所需要的能量是怎么得到的?我个人认为是在通电的一瞬间产生的,但是又没有查到相关资料。
请大家不要笑我,这个问题在心里闷了好久。。。

网友A:
振荡要满足两个条件:
1、相位条件:必须是正反馈。
2、幅度条件:环路增益必须大于等于1——当大于1时,是增幅振荡。等于1时,是等幅振荡。若小于1,则是减幅振荡,直至停振。
上电瞬间相当于给了一个阶跃信号(或脉冲信号),这个信号含有频谱很广的各种频率信号。通过正反馈和选频网络使得某一频率的幅度越来越强(增幅振荡),档幅度达到某一值时,由于电路的非线性(或稳幅电路)使得环路增益下降,直至环路增益下降到1,实现等幅振荡。
即便没有上电过程,电路中也会有扰动(比如哪怕是很微小的干扰等),这个扰动中同样包含各种频率的信号成分(哪怕非常非常微小),通过正反馈的增幅振荡同样可以实现起振,然后过渡到等幅振荡。

网友:
要想知道这些问题,需要从基础学起~~~!

网友:
       从基础学起,就是振荡电路是怎么起振的,符合振荡条件就会起振。

网友:
电路中需要有两种互补储能元件,电感和电容刚好满足这个要求,不过,电感和电容不可能是理想的,存在着损耗,所以需要不断补充,才能产生持续的振荡。

网友:
电路中需要有两种互补储能元件,电感和电容刚好满足这个要求,不过,电感和电容不可能是理想的,存在着损耗,所以需要不断补充,三极管电路就是补充的元件,所以才能产生持续的振荡。

网友:
是开机瞬间的噪声,帮助建立了初始的振荡。
你可以用音频功放开机时的电流冲击声来理解这种开机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荡要满足两个条件:
1、相位条件:必须是正反馈。
2、幅度条件:环路增益必须大于等于1——当大于1时, ...

谢谢你的回答,很详细。
原本认为仅仅是在开机瞬间的冲击电流产生的。我以前这样假设过:开机时的电流平滑的从零开始增加到额定值,就不会使振荡产生,看来这个假设不成立。

网友(2020-06-11):
也解决了我想问的,我还是多去看看基础的书本去

网友:
噪声或者不平衡引起的。
给你看一个ZVS起振的图,开始是平衡的,没起振,某一点有个微小的扰动,然后就开始越来越大,振荡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振荡要满足两个条件:
1、相位条件:必须是正反馈。
2、幅度条件:环路增益必须大于等于1——当大于1时, ...

学习了。可惜超外差7管收音机组装那本书遗失了。

网友B:
顺便问一个低级的有关振荡的问题,一般我们说的振荡管的工作电流指的是振荡管起振时的工作电流呢还是停振时的工作电流?

有一只短波收音机,中波实测振荡管的工作电流是0。5毫安,且接收良好,但短波段实测工作电流在1。2毫安,且处处啸叫。请问这是怎么回事。短波段是振荡过强呢还是过弱?为什么在同一个偏流电阻的情况下会出现这两种不同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一个低级的有关振荡的问题,一般我们说的振荡管的工作电流指的是振荡管起振时的工作电流呢还是停振时 ...

老机很多是用本振的二次谐波混频的,出现各种啸叫很常见,加上老锗管高频特性差,所以短波时电流一般比中波是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一个低级的有关振荡的问题,一般我们说的振荡管的工作电流指的是振荡管起振时的工作电流呢还是停振时 ...

1 起振时的工作中的电流。停振时的电流只有检修意义。2 这个现象说明一个简单的现实,这个电流不是停振时的静态电流,电路中存在着震荡幅度的限制条件与因素(震荡的幅度不会无限大就是证明),我们见到的电流是直流与这个限制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频率不同具体的震荡强度不同工作电流也会不同。

网友(2024-06-28):
本振有一个线圈是串联在振荡三极管集电极的,在接通电源时,在它次级感生电动势,经过LC谐和中心抽头经电容反馈给发射极,发射极和基极同相,会成形正反馈,集电极电流进一步加大,这就起振了,振荡频率由LC选频回路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一个低级的有关振荡的问题,一般我们说的振荡管的工作电流指的是振荡管起振时的工作电流呢还是停振时 ...

短波段变频级实测工作电流在1.2毫安是不正常的,引起啸叫也是必然的。
有些电路变频级的下偏置电阻有2个,中波时并联,短波时断开一个,用波段开关控制。短波时电流大,就是起作用的那个电阻偏大(也可能变频管Iceo变大了),可以调小这个电阻至电流0.6ma左右,对中波的影响不大。
最好有电路图便于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