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生产的6Z4挂了

楼主(2019-04-09):
红灯711里的,长时间开机8+小时灯丝烧了,天冷时开机8+小时都没事,难道是气温高了(30℃),早上开机接收自制的发射器信号(小音量听),后来去上班把发射器关了忘了关收音机,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挂的,感到困惑的是它旁边的6P1吸气剂都没有了还能工作都没有烧,6Z4的吸气剂看样子没有怎么损耗竟然挂了

网友:
可以用两只耐压1000V的1N4007就行,焊在管座下面

网友A:
量一下是不是阴极对灯丝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是不是阴极对灯丝击穿。

量了一下冷态灯丝与阴极没有击穿,热态就不清楚了

网友:
测试一下灯丝直流电阻,看看是否烧断了?

网友B:
是不是供电电压异常升高?

网友:
换了就换一个,上海管子,本来质量就不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供电电压异常升高?

应该不是电压异常升高烧的,因为其他5只没事

网友:
应该不是电压异常升高烧的,因为其他5只没事 ------- 不一定!变压器不是开关电源,变压器没有稳压功能,而开关电源有!

网友:
换一个吧6Z4没几个钱,关键是运费太贵。当地找最核算。

网友C:
淘宝上越是便宜的东西运费就越贵,买一个几元钱的东西运费要好几十元,想想就放弃了!

网友:
        电源整流管就是一个出力的管子,容易坏,包括大八角电源整流管5Y3和5Y3-GT,其他管子数十年不坏,而电源整流管不知坏过多少个。

网友D:
去旧货市场找一找吧,也许能找到的呢。

网友:
用不着买6Z4,在6Z4管座上直接焊俩二极管就行了,还省去了预热的时间!

网友:
把6Z4拔了,直接插俩二极管也行!

网友E:
大概是寿终正寝了吧,换一个,好好珍惜,6Z4停产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越是便宜的东西运费就越贵,买一个几元钱的东西运费要好几十元,想想就放弃了!

是这样的,但是话又说回来能买得到总比买不到好,运费就不能太计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概是寿终正寝了吧,换一个,好好珍惜,6Z4停产多年了

买收音机时已经买了一套备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概是寿终正寝了吧,换一个,好好珍惜,6Z4停产多年了

如今有万能的TB还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旧货市场找一找吧,也许能找到的呢。

我去过的旧货市场没有看到有旧半导体收音机卖,电子管的就更看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了一下冷态灯丝与阴极没有击穿,热态就不清楚了

那就是到寿命了,换一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过的旧货市场没有看到有旧半导体收音机卖,电子管的就更看不到

可能得到大一点规模的旧货市场找了

网友F:
看下整流管的后面滤波电路,滤波电容大了,也会影响6Z4寿命,另外还应测量下市电,整流管灯丝供电是独立的,其他几个管子灯丝是并联的,电压升高,整流管受影响更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下整流管的后面滤波电路,滤波电容大了,也会影响6Z4寿命,另外还应测量下市电,整流管灯丝供电是独立的 ...

整机电路没有改动,没有修理过,保持出厂时的样子。烧的时候没在现场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烧了。我的理解可能是气温高了,管子年龄太了受不了高温

网友:
这管子还有天量的库存,所以价格炒不起来。。。

网友:
网购一只,邮费不管子贵~~~!

网友G:
和我同年同月生日,电子管用了40多年了,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和我同年同月生日,电子管用了40多年了,可以了

说不定还是同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