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利用太阳能电池板给锂电池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9-04-09):
家里闲置了一块太阳能电池板,参数是6V500mA的,本着废物利用的想法,想制作一个太阳能充电宝,还有一盒子18650锂电池,打算用10个锂电池并联(容量应该接近20000mA/h),然后再用太阳能电池板对电池组进行充电。充电所需的充电板是在淘宝上买的(1.4元一个的廉价小板),输出板直接用充电宝上面的即可。
那么问题来了,太阳能电池板的短路电流只有500mA,能对这么大容量的电池组充电吗?换个问法,只要太阳能电池板的电压高于电池电压,就可以对电池进行充电吗?不考虑时间问题,哪怕半个月能充满也行。

网友A:
,只要太阳能电池板的电压高于电池电压,就可以对电池进行充电吗?不考虑时间问题,哪怕半个月能充满也行。

可以

但问题是你这是恒压源,不是恒流源,充电恒流源最好,恒压源效果不好

还有没有充电检测和保护电路,要么充不满,要么过充,这都是锂电池的大忌。

网友:
不能恒流,受限于两个条件:①电流对应功率超限;②没有恒流硬件。
第一个,你只要设计锂电池充电电流足够小,就总能满足的;
第二个,肯定要搞个 DC-DC 的,有条件搞个最大功率追踪(MPPT)。

以上是恒流的要求,不做恒流就不必这么麻烦了。

至于这套充电系统需要什么,我觉得:
a. 过充保护
b. 电量/充电进程指示
这两个必须有,其他都选配。

至于 LZ 买的充电板,那是针对电源足够的恒流器,这里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太阳能电池板的电压高于电池电压,就可以对电池进行充电吗?不考虑时间问题,哪怕半个月能充满也行。 ...

恒流源不太可能了,一块廉价的充电小板+小于500mA的充电电流,只能维持恒压充电,还要在阳光强的时候才能实现。

楼主:
就是这样的充电小板,我用它来给单节18650充过电,充满自停。但是不知道给10节并联的18650充电是否可行。

楼主:
再拍得清晰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恒流源不太可能了,一块廉价的充电小板+小于500mA的充电电流,只能维持恒压充电,还要在阳光强的时候才能 ...

充电电流小,只是充满电所需的时间较长而已,与不能恒流源有必然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流小,只是充满电所需的时间较长而已,与不能恒流源有必然关联?

我对恒流的概念不太明白,但是太阳能电池板的电流不稳定,受光照强度的影响,不能满足恒流电路的基本供电需要。我是这么理解的。
见笑了。

网友B:
哈哈,就是tp4056,我有好几块,这个是简化版的,没有放电保护。

网友:
在太阳能板输出端加一个肖特基管,然后并联一个容量稍微大一点的电容器,能不能解决太阳能电池电流不稳定的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就是tp4056,我有好几块,这个是简化版的,没有放电保护。

这种充电板不适合用在太阳能电池板上吗?放电保护是怎么回事?我用一块单独的充电宝的板子来对外输出,算放电保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货看着眼熟,是不是TP4056?

我看了一下,芯片型号是TC4056,不是TP4056,但是功能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充电板不适合用在太阳能电池板上吗?放电保护是怎么回事?我用一块单独的充电宝的板子来对外输出,算 ...

可以用,但是太阳能电池板的电压不稳定,最好需要一个稳压电路,直接接电池板有时电压偏高,有时电压偏低。

网友:
用这小板子充电是可以的,是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