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调频段 【统调】 的详细步骤

楼主(2019-04-10):
    注;关于10.7MHZ中频帶精细调整,在晶体管与集成区己有极多文章作详尽讨论,而本贴是针对家中只有万用表,

没有扫频仪和示波器一族网友而写的,对于怀疑本方法S曲线是否合格者,请谅。

     000 找一个万用表,以直流电压档,笔针套鳄鱼夹接好在FM中放IC的场强指示电压输出脚,如LA1231N的15或13脚。

LA1140的15脚,或14/16脚,以读取这电压是否调到最高来认为下面的每项调整是否达到最佳点。〔后面提的IC脚可能

是出反极性电压的〕

    00  ;  作统调前,必须检查保证全FM接收电路各个可调零件是否为合格品;轻拷击天线及本振线圈,看有否

冷焊而致咯咯声杂音,在FM高端接收一个电台,轻拨天线半可调电容看是否使灵敏度改变。轻拨本振半可变电容是否

可使电台移位。如除了中放IC帶输出端二中周外,还有其他中周,应轻拔这中周看其调整是否有效,如果磁芯转了极多

的角度都丝毫不影响灵敏度或音质,这个中周就要換调谐电容。调到一个很弱/有噪声的电台,再转动中放IC旁的半可

调电阻,转动看对灵敏度有无影响及有否转动杂音,坏了就要更換。如果电路有交流声或其他啸叫声,都必先更換退藕

电容,直至全部状态正常,才可以进行统调工作。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应对旧机作驱潮处理;灵敏度偏低

或半个波段灵敏度偏低,怀疑整机受潮,用热风筒对收音部大底板连同所有零件吹到65度摄氐,45分钟,边吹边用手试

金属件温,如超过腊溶点热风筒离大底板距离可拉远些,但不能开开停停,直致够时间后,到全部零件彻底冷却,才能通电。

经验证明;经驱潮处理后,有几成机子是无须作统调而自动回复新机状态的。而有部分机子,未经去潮步骤而盲目冲动

进入统调步聚,反而使机子因季节/湿度外界影响长期处于漂移不稳状,把机子调坏了。

     0如若FM段声音已坏得不堪入耳, 鉴频要重调,又没有任何仪器,可利用预中放的10.7陶瓷滤波器作准.

在98MHZ附近找个台,先把两鉴频线圈调至调谐电压指示最高.然后一个磁芯转出约20度,另一个磁芯转入约20度,然

后转动调谐电容,细听声音应乎合如下几点;电台右/左侧音量升降速一样.不会变调,高低音很均衡,声音最清美/但绝对

不是最大声又失真那种.广播声音停止那瞬间,纸盆象被粘得严严实实一样,丁点噪音部没有,那FM鉴频,就算合格了。

   A; 调频率复盖;

    1把指针调至低端,在88MHZ附近找一个台,例如己知88.1MHZ有一个台,但现在这个台却在

89.5MHZ处出现,调整指针在89.2MHZ处,然后调整本振线圈,同一个频率可变电容旋入,磁芯就必须旋出,又把刻度调到

88.8MHZ处,同理调出磁芯,使电台移到该点,(注意;当发现把电台位置移动过程,声音变小得利害时可调对应天线线圈

电感量使声音保持最大〕,直至把88.1电台位置移到合格位置为止。

    2; 把指针调到FM段高端附近,在108MHZ附近找一个已知频率电台,看其位置是否正确,若不正确,调整本振可变电

容附着的半可变电容,使其慢慢移位回到原刻度位置,在FM高端的调整,〝慢慢/小心/有耐性〞特别重要,由于这高端调谐电路

Q值高,每次调节部很容易把电台丢失,特别是细旅游收音机,高端电台位置在机子底板受潮后,偏移3-5MHZ是常有的事,要及

时跟进调整天线连的半可变电容,保持收音机灵敏度,调整才能继续。

  3; 经过步骤2后,要复查一下88MHZ端电台是否有大的移位,如有超过5%移位,就重复1步骤轻校一下。

  4;同理重复2 复校一下高端电台位置,没太大悟差,就认为是可容忍的,商品机设计刻度/出厂检,已有5%-10%悟差。

调频复盖调好后,进行统调其他步骤,都不会回头再重复进这个步骤了。

    B ; 统调,

  5 ; 在93MHZ附近找一个电台并调谐到准确点,然后调整FM天线线圈电感量,使灵敏度达到最高,如有数个高放级调谐回路,

从变频级逐个调向高放/天线的线圈到最灵敏点。

  6在103MHZ附近找一个电台,并调谐到准确点,然后调整FM天线调谐可变电容旁的半可变电容,使灵敏度电压指示达到最高,

如有多个高放调谐回路,从变频级的逐个调向高放/天线的半可变电容,到最灵敏,调谐电压指示最高。

   7 ;  重复5

   8 ;  复复6

  9  ;  与标准的商品机从FM低端逐个台对比至 FM段高端,如发现段内有些段灵敏度很低,应考虑整个大底板驱潮工作不彻底,

再重新用热风筒彻底驱潮一次,其次是考虑把变频级本振及天线次级旁路等两三个瓷介电容换新,如仍不能解决某一段

灵敏度偏低,例如在96MHZ-98MHZ电台不如标准商品机好,应是多连可变电容有问题,根据华罗庚教授的指示和一个数量的

DIY测量统计,可用以下方法解决,重新选;93MHZ/101MHZ作统调规定点,重复5--9项调整.使整个FM段接收均衡,

〔如机主要求某段灵敏度特好,也可将调整点向某段轻作移动,但一般日常修理绝对反对提高某段灵敏度.〕如能找得到合格

多连可变,更换亦好.

网友:
详细步骤,记下了。到时运用。

网友:
老版主出品,必属精品。收藏了

网友A:
挺实用的,应该移到“晶体管与集成”板块较为合适

网友B:
问大师   LA1231N旁两可变电阻应怎样调试,老机中这半可变电阻往往老化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实用的,应该移到“晶体管与集成”板块较为合适

这贴是回应本区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的问题,但为了照顾其他提问者的广泛寻找而单独贴登出,在【晶体管与集成区】,回答数调高级收音头的

我己有多个贴.故现在在这留一贴是多联可变电容的,使寻找方便

楼主:
                                                相锁环电路的二点统调

    一算在【晶体管与集成区】回答相锁环电路统调的几个贴都己是数年前的事,而且都是跟贴解答的,无法用【搜索】方法

找到,在这里一并解释 ;

     首先要了解相锁环本振的特殊性才能理解其特殊的操作程序;由于相锁环IC的锁频能力的强大,无论你怎么调节本振磁芯,

本振频率都是丝毫不会改变的,你把磁芯拧到相锁环IC控制范围之外,IC尽忠职守而发热量加大,如韩国《大禹》牌相锁IC

不到五分钟,就会自行烧亡.     所以相锁环型式的变频电路一般不去理会其频率复盖范围。

    而有人买到日本制式/欧州制式的数调机器,绝对不是调校本振磁芯来改变复盖,而是改变IC脚

的功能短接二极管模式来改变步进制式,才是正道

电调式锁相环变频电路要实现统调,首要找出由相锁环IC向天调/本振系统所有变容二极管发出的直流

控制电压--锁相电压VT.

    在没有电路图的情况下,从脚比较少的FM高频头找出VT脚比较好些;1与天线相连的是ANT脚.

2与地相通的当然是GND脚.3有最高直流电压的显然是电源B+脚4与中放级首个零件;

三端陶瓷滤波器相通的一定是IF中频讯号输出脚.5中频IC输送入AGC电压,或是反相的AGC电压的,应是

AGC电压受控脚.6通过一个约0.01uF向相锁环IC送本振高频〔约0.1V-2.8V〕是使相锁环取得频率悟差若何,以控准频率的

频率样版讯号.剩下的7就是我们要捉住的VT脚,其特点是在高频头脚会有约0.02uF左右退耦电容,然后经约数百欧电阻与

锁相IC相联,而有些小心的厂家在锁相IC的VT脚加复合管放大电流才送出VT,以防曰后有任何不测锁相IC殉职.

没高频盒的电路亦好找,与几只变容二极连通的主线就是VT了.

  VT脚的直流电压随调谐高低而变化,一般在88MHZ--108MHZ频段中VT约在1V-5V的变化,当我们调整本振瓷芯时,

发现;本振频率段频率是丝纹不动的,动的却是VT电压
例如我们可以把本振磁芯调到使VT变成0.25V--2.9V,或者把

本振磁芯调成VT电压为2.3V--7.75V,本振频率都是纹丝不动;.我们正是利用它的这个特点,进行统调

      注意;不论任何时侯 VT只能在0.15V--7.8V范围,绝对不能超越,超越即失控,要马上调回

   1先大概把本振磁芯调到VT电压约1V--5V水平〔不必太准〕

   2 93MHZ找个电台调谐天线线圈磁芯,使AGC电压最高.

  3在103MHZ附近找个电台调准,调天线回路半可变电容,使AGC电压最高

  4重复2.    5重复3

       但是,上述情况极难碰到,只有七十年代分体机才会有。有很多机线圈都是腊封,又没有半可调电容,这时我们可以

巧妙用拨本振线圈,使VT电压移动,来迁就天线部跟踪本振部曲线慢调VT使之平行,使上述两点频AGC电压达到理想.

     有时当我们打开机器的盖子一看;高频部分大都封死在一个小铁盒的,这些高频头零件极细排得极密,极难修理,

价钱又极平,这些高频头极少损坏,坏了一般都整只换,不作统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大师   LA1231N旁两可变电阻应怎样调试,老机中这半可变电阻往往老化严重

首先我和全体矿友都一样,都是社会最低层,是工薪一族,请见我的个人签名,勿言大小,与你一样.

没看见你的机是什么情况,厂资料也没见到两个电位器 ,一般而言一个可根据你居住地电波环境,调较到最灵敏.

  另一个你看有否调谐指示表,有没有很多电台表针打到尽头还要超出,或很多电台不起表,调到合你接收情

况为止

补充说明;找到厂方资料了;一个电位器是自动音量控制的起控点设定,经实机调整证实是会提高弱台灵敏度.

另一个电位器是与场強指示表串连的,可根据你自己居住处电台情况调到指示适合实情为度.

网友(2019-05-11):
已经变为Word文档永久保存,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2019-06-23):
非常宝贵的技术资料,感谢版主的无私奉献。

楼主:
引用 楼主:
相锁环电路的二点统调

再总结得精简点;相锁电路低段调本振磁芯,不是为了调本振频率的〔上贴已说;相锁电路本振频率是不可调的〕,

而是用磁芯位置,来调VT,使天线回路的调谐变容管电容值与天线调谐回路在整个波段与本振差值成恒中频值 .

更更压缩意思是;    调本振芯来调天线连电容达到跟踪本振曲线.但调本振芯是不会影响本振频的.

这就是相锁环变频电路完全不同于普通变频电路的怪脾气,怪特质.

网友:
记下了。找机会用用。

网友:
收藏了,多谢版主分享!

网友:
感谢总理无私的奉献

网友C(2019-08-05):
引用 楼主:
首先我和全体矿友都一样,都是社会最低层,是工薪一族,请见我的个人签名,勿言大小,与你一样.

没看见你的 ...

请问版主;HA1137可用别的型号的IC替代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请问版主;HA1137可用别的型号的IC替代吗?

请问楼主;我的一台收扩机现在的故障是,收FM信号极弱,音量放到极大才能隐约听到电台信号。信号表头SIGNAL几乎不动,但TUNING反应灵敏。请给指点一二。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版主;HA1137可用别的型号的IC替代吗?

百度文库这样给出;AN377. CA3089. HA12411. KB4402. LA1230. LM3809. MC1389E. SN76689.

ULN2289. XG1230....这里省略了一批不常见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我的一台收扩机现在的故障是,收FM信号极弱,音量放到极大才能隐约听到电台信号。信号表头SIGN ...

可能10.7陶瓷滤波器或监频中周电容失效了。

网友:
谢谢你的详尽答复!

网友:
看来我上网查资料的水平有待提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10.7陶瓷滤波器或监频中周电容失效了。

谢答疑,在写之前我已将捡频中周的电容换过。10.7的滤波器也试过,好像没啥变化。一会再去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答疑,在写之前我已将捡频中周的电容换过。10.7的滤波器也试过,好像没啥变化。一会再去重试。:handsha ...

请你到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1

你不是也在那发问吗?

我现请您到那是留意楼主关于正常机和有毛病机的测量数据对比,虽只有一两句,但这个测量在矿坛是鲜有的

其实整批中/高频部电容其中一个失效,都会导致灵敏度降致无法收台.但更重要的一步你不知做了没有;那个

时期的日系机是用纸板作大底板材,渗入了焊药后长期吸潮能导致IC脚间严重漏电,我劝你还是动用

《大水法》用热水把IC脚孔的焊药浸泡出来,可能灵敏度马上就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你到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46080&extra=page%3D1&page=1

...

高手!确实是纸质电路板。没想到有这么严重的问题,你说的是将电路板用热水浸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确实是纸质电路板。没想到有这么严重的问题,你说的是将电路板用热水浸泡。

本来蚀完电路板后,厂家是要经高压水蒸汽冲洗氯化铁残留的,但你知道一个小小厂供中国十亿人大市场,天知

道为了赶工,他用蒸汽处理是否有偷工减时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百度文库这样给出;AN377. CA3089. HA12411. KB4402. LA1230. LM3809. MC1389E. SN76689.

ULN2289. XG ...

请问;三端陶瓷滤波器有方向吗?我在拆卸时没有注意看,回装时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三端陶瓷滤波器有方向吗?我在拆卸时没有注意看,回装时懵了。

三端虑是没有方向的.

过去,我总以为四端/五端是有方向的,出入阻抗不同.但厂方资料证明;四五端的也没有方向,出入阻抗相等.

这留待以后作DIY有电路在时证实一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端虑是没有方向的.

过去,我总以为四端/五端是有方向的,出入阻抗不同.但厂方资料证明;四五端的也没有 ...

谢了!这样我就不用来回是挺折腾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端虑是没有方向的.

过去,我总以为四端/五端是有方向的,出入阻抗不同.但厂方资料证明;四五端的也没有 ...

另外;请问,我在拆卸高频头中周时将其搞烂了,如何分辨初次级。电感量不同,有一边还有小电容。

网友C:
我遇到的两台手调收扩机高频头都没有线圈{高放本振}只有一只中周,统调起来很是困难。请问楼主有何高招!

网友:
比较系统统调值得收藏

网友D(2020-02-22):
总理好,求助,我装了台FM电子管机,高端91-108都正常,低端88-90有重复的现象,就是空气联左转到90-88M,再转到底又有个90-88M.....不知道什么原因...谢谢

机子本振采用3圈中间抽头,混频4圈,电路是网上普通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请问,我在拆卸高频头中周时将其搞烂了,如何分辨初次级。电感量不同,有一边还有小电容。

有调谐的是初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的两台手调收扩机高频头都没有线圈{高放本振}只有一只中周,统调起来很是困难。请问楼主有何高招!

那要看到实物照片才可讨论商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理好,求助,我装了台FM电子管机,高端91-108都正常,低端88-90有重复的现象,就是空气联左转到90-88M, ...

极有可能是空气连到最大容量时的限位有空隙,转到最大容量时还可再转一些角度,又回到小容量上去了.

其实这种情况非空气连出现的机会比较多,空气连出现机会比较微.

网友:
问题解决了,把混频线圈捏扁点就正常了,可能是混频线圈散了点,导致收到镜像.....

网友E(2020-03-31):
老版主好,在调整鉴频器的时候,“调谐电压指示最高”是不是就是跨接在俩鉴频二极管后面的电容两端的电压为最高?若接收到电台的话,此时声音应该是最大的吧(无论是否失真噪杂)?按您的方法,把两个磁心“一个磁芯转出约20度,另一个磁芯转入约20度”即可,再重复细调就OK了!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版主好,在调整鉴频器的时候,“调谐电压指示最高”是不是就是跨接在俩鉴频二极管后面的电容两端的电压为 ...

在调电压指标时,声音不作为标准,不可以取两个指标.切记亦不是以声音最大为标准

调最后  出/入20度的调节时;

最后收宫的标准是【CD样的声音】;高/中/低频平衡/没有失真/有乐器实物存在感.声音非常华丽!

但无讯号时婉如喇叭盆被胶水牢牢粘住一样,没任何杂音!

网友(2020-06-10):
再次进来学习。

网友:
很详细、清晰的步骤资料。收藏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辛苦了,写的很详细,留个记号

网友F:
请问版主论坛有没有修高级收音投的。我想修。

收音头, 是Sequerra FM1.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版主论坛有没有修高级收音投的。我想修。

收音头, 是Sequerra FM1.

你是有这台机,想把它修好?

这台机世界上没生产多少台,打开机子每一步都是按维修手册,用一大堆仪器测量,没有仪器,你一碰,上万元的

机器马上变得一文不值.没有任何道理可讲.它之所以这么贵,就是要与世界上前五名的调谐器用仪器比拼各项

技术指标,包括很多项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从未听闻的专业指标

网友F:
是的,想修好它,现在状态是有显示,收不到电台,原来能收,后来,就有时能收,有时没有,现在彻底没有电台了版主能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想修好它,现在状态是有显示,收不到电台,原来能收,后来,就有时能收,有时没有,现在彻底没有电 ...

我在纽约居住,如你初学,建议勿动,此机修理不能动任何电感.电容..只能更换半导体零件.才是唯一修法

网友G(2020-07-22):
引用 楼主:
我在纽约居住,如你初学,建议勿动,此机修理不能动任何电感.电容..只能更换半导体零件.才是唯一修法

版主先生好,首次玩调频,自制CD2003机,输出加一级射随,用64欧耳机收听,一只锂电池供电,灵敏度及覆盖都正常。但声音失真,调谐偏一点,声音小点时音质基本正常。但信号强的台每个台调谐到电台后,再继续调谐,先是声音小或没声,继续调谐,又出现声音,也就是说有相邻的2个点能收到同一个台,正中间声音小,左右两边声音大,并且失真。CD2003厂家给出的电路里面,只有三端和2端10.7M滤波器各一只,无可调电感元件,请问版主,问题在哪里?如何解决?CD2003的电路图附后,(CD2003的图有点大,传送多次都不行,只好传送另一张TA2003的,但我2端10.7滤波器没并接15P电容,示意吧)谢谢!

补充内容 (2020-7-22 14:00):
拉频率覆盖和统调用的是日本利达LSG216调幅调频立体声信号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版主先生好,首次玩调频,自制CD2003机,输出加一级射随,用64欧耳机收听,一只锂电池供电,灵敏度及覆 ...

您好!你的机产生的情况较少,在行业专业修理岗位近十年才会出现约两台.

原因应有二;  一  ;  是陶瓷滤波器和石英振子这类频率准确源其设计时是考虑到各种场合的可用性,因此把其

所接外围电路的杂散电容假设得比较大,老产品一般把这外围电路杂散电容定为50PF,所以在矿坛很多爱好者

用仪器测量二/三端陶瓷滤波器时都发现偏高6-10KHZ,就是忘记了测量仪器一般都使测量探头杂散电容尽量低,

测陶瓷滤波器时就要额外补并一个电容,才能测到其出厂指标.  你少装了那个15PF高频电容,可能就会出现高于

其厂标的一个新频率,看来这个15P不能省,找不到可用粗细两漆包线绕个线绕电容代替.

                   二   ;其实上面第一点,此IC脚点所产生Q值影响是并不高的,可能15P并不能影响如此之大。或许另

一个原因是你所在地址有个别FM电台场强特强,在两种原因共同作用下产生,有些厂把二端陶瓷顶端那个电阻改作

可调,使购买者回到自己地址按实际情况调到灵敏度合自己地址实况,强台又不会分体.     如还不能解决,可在三端

陶瓷的〔电原理图〕右端串入一500欧可调电阻,再傍路30PF入地,慢慢/小心调可调电阻/边测带内收音情况解决。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好!你的机产生的情况较少,在行业专业修理岗位近十年才会出现约两台.

原因应有二;  一  ;  是陶瓷滤 ...

    首先万分感谢您的及时回复和指导,谢谢!
    我地处北京,信号强的台应该是比较多,但用德生和其他的的成品机对比后,并没有发现同一电台有2点的现象,此其一。
    二是CD2003GP的厂家(华晶)给出的资料里,没有那个15P的电容和电阻,(因无法传送,在这里把该资料的链接奉上,以供参考。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731691-1-1.html),所以一开始也就没接这个电容电阻。今天接上15P一试,(220电阻接不接没啥变化)结果还算喜人,一是耳机里的收听音量明显变大,二是音质在调谐准确后也基本正常,又在93M及103M处仔细做了统调,大部分台耳听已觉不出明显失真,但调谐偏一点时,失真仍很严重。且小部分几个台仍有明显失真。三是同一频率出现2点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得以改善,但还有几个台存在此现象。不知是否玩这些的人都有强迫症,总是还想把这剩下的美中不足解决掉,我还会继续尝试其他办法。
    再次对您表示感谢!

补充内容 (2020-7-24 10:12):
今天做了三端滤波器加510可调电阻及30P电容实验,调大阻值会使耳机中音量变小,其它未见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万分感谢您的及时回复和指导,谢谢!
    我地处北京,信号强的台应该是比较多,但用德生和其 ...

首先回应你〝今天做了三端滤波器加510可调电阻及30P电容实验,调大阻值会使耳机中音量变小,其它

未见什么效果〞.这本是一些1019IC厂机的临出厂调整的方法,看来在2003IC行不通.

看了你链接的华晶的资料,才知道;即使是全部图纸引进的IC,但由于把灵敏度比原厂造高了3DB,很多使用者

反馈了极复杂的问题,幸好你没出现链接贴反应那些因印刷电路排位而致的啸叫.但经你的操作,我已估计到

问题所;灵敏度高了之后自动音量控制电路控制宽度不够,如果是厂商机;一是会把机打烂不修,再一个是要换

不同生产厂的2003,如果你处购买IC不易,

A在天线线圈并两个正反异向的1N86二极管.又在IC3脚,连续串一个0.01uF左右的电容.两个正反异向

并联的1N60,再串一个10K半可调碳膜电阻,来调走一台两点的现象.但如购这两种二极管有困难,亦可只用其中之一

B如你有高频毫伏表,测量本振电压在厂方资料指定范围之上可在FM本振脚出后即串100欧碳质半可调电阻慢慢

小心调节.到厂规范围之下内,观听收音情况,合适为止,如有进步,可取电阻值换为固定电阻,如对缺陷现象无改善,

电阻可取消.

上述A点就是人们常说的二次AGC/三次AGC电路,只要细心调节可调电阻,应能解决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首先回应你〝今天做了三端滤波器加510可调电阻及30P电容实验,调大阻值会使耳机中音量变小,其它

未 ...

     版主先生好,其实一开始装这机的时候,考虑到了元件布局若不合理,恐会出现问题,就基本按照网上采用CD2003的相关套件PCB的布局,做了实验用的PCB板, 虽然想用空气四联调谐,但板子上还是做了薄膜四联的孔位和接线,没成想用空气连却本振不起振,无奈之下装上薄膜四连,正常起振后,没有电台声却有啸叫声,后发现2003的6脚对地电容,被我在做板子时落下,便在铜箔面接上一104电容后,啸叫消失才出现广播声。正常起振并收到广播后,用导线换接空气四联,仍然不能正常稳定起振,有时起振,有时停振,也许是连接导线引起的分布电容的改变的原因吧,现在用的还是薄膜四联,整个过程中出现的怪问题也供先生参考。
      上午试验了先生所说的几种办法,都不见什么效果,按照厂家资料里,在本振线圈2端并接一2K电阻后,一台两点现象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但音质似乎有所变好。
       对了,我的CD2003GP是L版的,虽手头也有T版的,但因T版多只电容,尤其是接3610显示还要再增加电路,所以没用!
       今天的试验结果,就基本这样了,看来我遇到的问题还挺顽固。感谢先生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版主先生好,其实一开始装这机的时候,考虑到了元件布局若不合理,恐会出现问题,就基本按照网上 ...

看来你也经历了上面链接贴众多用家反应的诸多问题.所以一些厂令不够长的IC生产厂自作聪明,

加多几分贝的增益以为是小聪明,但没有反思为什么原生产厂选这个放大倍数,是综合多少方面的情况

人家考虑侧重什么因素.这都是要学的.

A项的后半段,是比较〝辣〞的二次AGC,本应有效,我想请教;您用的二极管是什么型号?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来你也经历了上面链接贴众多用家反应的诸多问题.所以一些厂令不够长的IC生产厂自作聪明,

加多几分 ...

先生对厂家的分析的很有道理。我用的是1N60!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生对厂家的分析的很有道理。我用的是1N60!

有使用可调电阻,还是用固定电阻?

网友:
     使用的是15K可调电阻。
      因不甘心空气四联不能使用,又从PCB板拆下薄膜四联,用尽可能短的1.0线径的漆包线,连接空气四联和PCB板,这次是电容三分之一旋转角度的低端不起振,不接天线连,仅仅接本振联倒从低端到高端都能收到电台,无奈又换回薄膜四联,再重新做频率覆盖和统调时,却发现,改变天线线圈电感量,和改变四联上的天线连微调电容,都都能起到和改变震荡连的线圈电感量,和改变振荡连微调电容一样的作用,,不知何故。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使用可调电阻,还是用固定电阻?

      使用的是15K可调电阻。
      因不甘心空气四联不能使用,又从PCB板拆下薄膜四联,用尽可能短的1.0线径的漆包线,连接空气四联和PCB板,这次是电容三分之一旋转角度的低端不起振,不接天线连,仅仅接本振联倒从低端到高端都能收到电台,无奈又换回薄膜四联,再重新做频率覆盖和统调时,怪现象来了,改变天线线圈电感量,以及改变四联上的天线连微调电容,都能起到改变震荡连的线圈电感量,和改变振荡连微调电容一样的作用。换言之,调天线和本振线圈的电感量都可改变低端电台位置,调两个微调也都可改变高端电台位置,高端电台的灵敏度,却只能在保证高端电台的位置的前提下,靠两个微调电容的你增我减来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使用的是15K可调电阻。
      因不甘心空气四联不能使用,又从PCB板拆下薄膜四联,用尽可能短的 ...

薄膜四联上是有多个接地点必须接地,这次重新接入薄膜四联,可能接地点焊接有遗漏

网友G:
引用 楼主:
薄膜四联上是有多个接地点必须接地,这次重新接入薄膜四联,可能接地点焊接有遗漏

查过了,接地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查过了,接地没问题!

先回到〝连接空气四联和PCB板,这次是电容三分之一旋转角度的低端不起振,不接天线连,仅仅接本振联

倒从低端到高端都能收到〞

这种情况是天线联低端与本振联频率接近或相同,自己DIY机经常出现这种情况,解决的办法是设置了刻度盘后

分别在天线连作一刻度,又用本振连在刻度盘上另作一刻度,然后作统调

后面用回塑可变后这种现象无论书上,网上都没见有效的解决方法.建议重焊塑料可变所有地线焊点,

C111换新,并其上端直焊于塑料四连总地点上,接地点直接飞线焊于IC2脚,而IC14脚电容不经印刷板铜箔,

直接焊于IC14脚和IC2脚上面.

请你发印刷板顶/底视照片一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先回到〝连接空气四联和PCB板,这次是电容三分之一旋转角度的低端不起振,不接天线连,仅仅接本振联

...

     先生好,按照您给出的方法,今天又做了实验,结果如下:
     一,先在薄膜四联的动片与地之间直接接一473电容,在IC的2与14脚间接一473电容,天线线圈和微调电容也能改变电台位置的问题消失。然后依次去掉2个473电容,统调依然正常,原来的怪现象不见了。不知何故?
      二,手机拍照的照片文件有3M多大,传送时总被告知“文件太大,不能传送”。我的元件排列是基本按照套件做的,只是排列的更加整齐有序,更加紧凑了一些,还是在这发个套件的链接共先生参考吧。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1&abbucket=13
       四,一台两点的问题,我感觉恐怕还是自动增益控制的问题,于是按照2003早期版本的厂家电路,加回了电路,结果是问题得到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生好,按照您给出的方法,今天又做了实验,结果如下

解决了 ?!象唐三藏带回的经文一样.无字真经

网友G: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象唐三藏带回的经文一样.无字真经

  五,问题终于得到了圆满解决,高兴啊!
  六,这CD2003最后的总体感觉还是不错(不精简外围电路)。就加了一级射随,带32欧姆的手机耳机,(苹果的早期机配的耳机,自我感觉音质非常好,高音清新亮丽,人声浑厚,低音有弹性),北京及河北的电台音量很大,达到了震耳的效果。
   七,然后把这个CD2003的板子上,TA7343的IC加上,听听立体声的效果,然后准备弄个TA7358+LA1260+LA3410的线路,再弄个全分立+3410的电路玩玩,
    八,对先生这么多天以来的无私指导,耐心思考,再次表示真心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五,问题终于得到了圆满解决,高兴啊!
  六,这CD2003最后的总体感觉还是不错(不精简外围电路)。就 ...

是用同一块线路板,还是另外一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用同一块线路板,还是另外一块?

    加7343是同一块板,再做的7358和分立的,肯定要从新做板了啊,先生是有啥好东西推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7343是同一块板,再做的7358和分立的,肯定要从新做板了啊,先生是有啥好东西推荐吧?

我看你后来的图用双三端了,原板装不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看你后来的图用双三端了,原板装不下

后来的图是双三端,但我做好的板子是单三端,就还是一个,并且之前我试过,双,单没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后来的图是双三端,但我做好的板子是单三端,就还是一个,并且之前我试过,双,单没啥区别!

为什么没区别呢?先前一个三端加并两个1N60,其大讯号损耗是远远超过这两个三端串100欧,强台分两边.

现在同一块板改了二个三端,就没事.就是有区别了

算了,到目前都没有办法能看到照片.我知道事情只是如幻影,这种直觉在加1N60时我已觉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没区别呢?先前一个三端加并两个1N60,其大讯号损耗是远远超过这两个三端串100欧,强台分两边.

...

其实我早就拍好了照片,正反两方面的,想发上来的,但无奈发不了,真是对不住先生了!好在现在问题得以解决,对先生这些天来付出的心血,也还算是一点慰藉吧!

网友(2021-01-16):
版主,我有个收录机的收音板,FM指示灯不亮,很喜欢这个机器,想长期使用,能不能帮我统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