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袭白版主的6P14的三极管接法机器

楼主(2019-04-10):
本人新手,对于胆机知之甚少,看到白版主做的机器,打算一样画葫芦做一个,于是抄袭了一个原理图,请群里的大神帮忙检查一下。到时候在做一个PCB ,也是边做边学习。
原理图在附件,采用pdf格式的,图片实在看不清楚。

楼主:
附件怎么传不上?

网友:
看不到图就没有发言权

网友:
估计附件超大了,分卷压缩再上传。

网友A:
网友帮助绘制的原电路图如下:
负反馈电阻4.7K需调试确定,由于购到一批便宜的0.1微法630V的BBC电容,因此每个阴极旁路电解电容上都并联了一个,以改善高频性能电路图中没有画。扼流圈是利用海尔空调柜机控制板电源变压器改制的,用4~5H的效果更好。 耦合电容曾经加大到0.2微法,耳朵听不出区别,最近网友赠送一些WIMA0.33微法拆机电容,准备换上试试。
电源变压器使用红灯711收音机拆机的DB-45-160:
自行设计的输出变压器初级电感:
升级后的整机(6N2改为12AX7):
详细介绍请查阅《修旧利废DIY高音质袖珍功放》

网友:
白版好,这图我也装了一台,声音不错

网友:
输出牛没参数

网友:
原帖子里面有电路设计及输出变压器详细资料。输出变压器0.35mmZ11退火片,66的片子22X33mm平方,初级3500欧姆0.15mm漆包线3000匝,次级0、4、5.6欧姆(原设计5.6欧姆接4欧姆喇叭时,初级阻抗2500欧姆,供试验用,接6欧姆喇叭时初级反射阻抗3750欧姆,便于利用6欧姆音箱)0.67mm漆包线,0、120+30匝,3+2绕法。绕制者(该输出变压器原来是为制作者设计的耳放变压器,初级3500欧姆,次级600欧姆,因为效果不错,所以按上面数据顺便给本人绕制了一对,恰好手头有DB-45-160电源变压器,可以满足6P14三极接法的要求,由此引发了本人设计制作该功放的兴趣)测试数据初级电感100Hz17.9H,1KHz15.8H,漏感29mH,图为本人用UT602电感表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附件怎么传不上?

pdf格式文件已经上传完成,请大神帮忙审核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pdf格式文件已经上传完成,请大神帮忙审核一下。

Vbb270V图里标为370V。原电路设计采用DB-45-160电源变压器,次级2x230V60mA,晶体管整流电压可以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b270V图里标为370V。原电路设计采用DB-45-160电源变压器,次级2x230V60mA,晶体管整流电压可以满足要求 ...

好的 谢谢白版主,其他地方麻烦您也帮忙看看。关于不使用6Z4的话,我使用桥堆就好了吧。我打算用KBP310。手册我上传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白版主,其他地方麻烦您也帮忙看看。关于不使用6Z4的话,我使用桥堆就好了吧。我打算用KBP310。 ...

网上图大多数不懂其意抄来抄去的,比如是6N2的阴极电阻加负反馈都是千篇一律,实际上只要了解原理,都可以改的,而且组装起来更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网上图大多数不懂其意抄来抄去的,比如是6N2的阴极电阻加负反馈都是千篇一律,实际上只要了解原理,都可 ...

这两个电路相同吗?左边的电路,负反馈电压由负反馈电阻与220欧姆电阻分压获得,其负反馈系数是固定的。右边的电路由负反馈电阻与(1.8K与Rc并联+220欧姆)分压获得,Rc=1/2πfC。因此1.8K电阻与容抗Rc并联值随频而变化的,其负反馈系数也随频率变化。 高频负反馈量小低频负反馈量大,显然会损失低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电路相同吗?左边的电路,负反馈电压由负反馈电阻与220欧姆电阻分压获得,其负反馈系数是固定的。 ...

上海144收音机也是采用这种接法,负反馈还可以调节音调,另外《无线电》81年7期的高保真扩音机电路也是这种接法,估计差别甚微,主要是增益都有保证。

网友:
请问白版这图功率怎样?

网友(2020-03-27):
引用 网友A:
网友帮助绘制的原电路图如下:
负反馈电阻4.7K需调试确定,由于购到一批便宜的0.1微法630V的BBC电容,因此 ...

请问白版主,您的电路图里6N2的阴极电阻采用1.8K并联47uF然后串联220欧,负反馈接在220欧上,是否可以改为6N2阴极接2K电阻不需并联旁路电容,负反馈接在2K电阻上,然后负反馈电阻再试验调整确定呢?因为似乎用电容耦合信号会造成部分信号丢失,所以我想尽量少使用耦合电容。

网友:
附件大了 就这样了对吧

网友A:
阴极电阻不并联电容器,使内阻加大增益降低,把这个电阻分为1.8K+220欧姆就是为了尽量减少其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阴极电阻不并联电容器,使内阻加大增益降低,把这个电阻分为1.8K+220欧姆就是为了尽量减少其影响。

涨知识了!

网友A:
我的笔记本电脑不慎洒上水,主板坏了,手机回复不方便,今天邮购的一体机到货,我把这个问题演算如下:
原电路6N2屏极负载电阻Rp100K,阴极电阻2K,6P14栅极电阻Rg470K,上海科技版《电子管手册》给出6N2放大系数μ97.5,互导2.1mA/V,计算得知其内阻rp=97.5/2.1mA/V=46.43K(有些资料为46.5K)。
阻容耦合放大电路增益Go=μRL/(rp+RL)
   RL=Rp·Rg/(Rp+Rg)把上面数据代入公式,RL=100x470/(100+470)=82.46;Go=62.38,
取消阴极电容后内阻加大到yp+(1+μ)2K=243.43K,Go=24.67,降低到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笔记本电脑不慎洒上水,主板坏了,手机回复不方便,今天邮购的一体机到货,我把这个问题演算如下:
原 ...

请问白版  一般6N2 u=100  Au=60

我希望得到 6N2较高增益:
如果  提高 6N2的屛压=280V  屛阻=120K 屛流=2.3mA,  阴压=-1.2V  阴阻=1.2K(阴极有并联电容),   通过做图计算增益约 Au=70,您说这个增益能达到这么高吗??如果能获得这么高的增益,那么 在电路里   会对其高、低频响有什么不利影响吗??(和一般电路中的 u=100 Au=60 相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笔记本电脑不慎洒上水,主板坏了,手机回复不方便,今天邮购的一体机到货,我把这个问题演算如下:
原 ...

电压放大级增益尽量大,加上负反馈之后输出信号失真率越小,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笔记本电脑不慎洒上水,主板坏了,手机回复不方便,今天邮购的一体机到货,我把这个问题演算如下:
原 ...

认真学习了白版的理论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