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用老显像管电视收看卫星电视节目?

楼主(2019-04-10):
               如题,手上有一台国产“飞跃”牌18寸彩色显像管老电视机,美中不足的是只有一个射频输入口,另有一卫星天线锅盖、其机顶盒上有VGA口,音、视频口,唯独没有射频输出口。本打算用松下F55录像机作转换、将锅盖机顶盒上的音、视频输出连接至录像机上的音、视频输入口再由录像机上的射频输出至电视机。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但实际操作中却不出图像。用录像机放录像带经射频线输出至电视机,图像非常清晰。
                 是不是在录像机面板上作何设置或在摇控器上按什么键设置才行?请坛内各位老师们不吝赐教,在下感激不尽 松下F55的原装摇控器我有。

网友:
查资料看能否安装个音视频口???

网友:
那时的录像机不是数字总线控制录像机只要通电射频盒就已经工作,需要的是将输入射频盒输入线通过自加开关单独引出。

网友:
楼主您这样连接是不行的!因为录像机并没有把音视频信号再转换成射频信号的功能的,那个射频信号输出端子是用来连接另一台录像机的射频输入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另加一个音视频转射频的转换器,淘宝上应该有,很便宜,我以前曾使用过!淘宝上搜

视贝av转rf射频转换器老式电视机顶盒红黄白线音视频转换TV信号

网友:
加一个射频转音视频的转换器就行!

网友:
录像机应该可以实现你想要的功能的;
录像机在AV输入状态下就可以把音视频信号转换成射频信号的啊;

网友A:
可以参考该机的说明书,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将录像机设置为AV输入,按频道上下按键,就能成为AV

网友:
录像机av和射频是两路它们可能不相通的,到马云家买一个视频转射频转换器多方便。

网友:
这样的接法是可行的,但要将录像机设置成AV输入

网友:
旧游戏机、旧学习机、旧录像机上面都有个射频转换盒子,可拆下来用,接线很简单,上面有4个接脚,分别是地、5伏直流电源、视频输入、音频输入,另外有根屏蔽线为射频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该机的说明书,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老哥好 按你提供的资料折腾了一遍,没成功。手上没有F55的操作说明书,等以后有时间再研究吧,我坚信这种连接方式是绝对可行的,只不过对F55的操作不熟悉,不知怎么样才能把F55的输入状态调整为AV输入,我当初结婚时所购买的东芝V-788KC六磁头录像机,类似的连接用过、可以的。只可惜现在叭窝了。最近工作中杂事较多,没时间折腾,网购了一个转换器,可以用老电视观看电视了。

网友:
用射频吧,老黑白电视机是没有视频和音频接口的!就像8位的任天堂游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