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前级灯亮无声检修请教

楼主(2019-04-11):
马蹄斯线路电子管前级,灯丝亮但无输出,整流一个6z4,放大2个6n3。在滤波电容处测得电源有130v,但到两个6n3管脚处,一个有60v,一个有70v。两个管栅极都是0v,是不是两个6n3坏了?

楼主:
阴极电压有个管是1.5v,有个管是1v。

网友:
应该能响啊,查查连线?

网友A:
两个声道不可能都一起出现故障。如果都没声就检查其共用部分,电源看来没问题,那只有共用的双三极管了。用改锥碰触栅极试试。再交换一下位置,两只至少有一只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声道不可能都一起出现故障。如果都没声就检查其共用部分,电源看来没问题,那只有共用的双三极管了。用 ...

两个管都是共用的,碰栅极都没声音。

补充内容 (2019-4-11 13:28):
这是电源图,主图在下面。

楼主:
参巧图,网上找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参巧图。。。。。。。。

电路元件都是对称成对的,不可能同时出现同一问题(开路,短路,漏电)。电子管也不可能同时出现问题,可以交换位置试试。电子管管座(质量)是否接触可靠,有没有虚焊。重点检查焊接与安装是否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元件都是对称成对的,不可能同时出现同一问题(开路,短路,漏电)。电子管也不可能同时出现问题, ...

电源是它的公共部分,到了屏极只有60v和70v,这情况不知能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是它的公共部分,到了屏极只有60v和70v,这情况不知能响吗?

你一直没有说功放部分。屏极只有60v和70v也能发声,电源有空载电压与带负载电压,都需要看看正常与否。先搭个晶体管整流电路试试,1N4007节能灯里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