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二极管的鉴频FM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9-04-11):
正在硏究用二极管的鉴频FM矿石收音机电路。参数仍在测试中。大家可以试一下。

网友A:
制作接收FM的矿石收音机,难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制作接收FM的矿石收音机,难度高!!!!!!!!!!

在发射塔附近还是很容易成功的。

网友:
用示波器测试下监频曲线

楼主:
测试以上电路成功
输出阻扩选10K 最响, 响度比 3DQ  鉴频 电路 低一半, 但卻更清盺.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网友B:
两个47K电阻用阻抗变压器直接代替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47K电阻用阻抗变压器直接代替输出

网友C:
楼主好,L2是中间抽头还是第一圈抽头,电路图和文字说明有些不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L2是中间抽头还是第一圈抽头,电路图和文字说明有些不符

文字错了。是中间抽头

网友:
楼主好,阻抗变压器是10K:600还是2*10K:600?

楼主:
改正了线路图.

网友:
按最终电路图成功复制完成,效果很好,折合振子天线+40P镀银双联动片为交联双定片22P输出+1SS106+10K阻抗变压器+300欧姆舌簧耳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