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音机单端输出牛代换

楼主(2019-04-11):
如题,一台收音机少了EL84单端牛,找到了一个国产多阻抗输出牛,用表测初级0-6250断路,后面6250-25000全通,现变通用6250,7500,12500这几个作初级,用0-8欧作次级,通电试机,收音机出声,但声音含糊不清,请教各位大师,应该怎么办?我这样做行吗,请指教。下面附局部草图。

网友:
这样做初级阻抗就不对了,0-6250是断路的,你接后面的阻抗绕组时,6250就变成了B+,后面的初级阻抗绕组具体的圈数又不知道,所以后面的阻抗肯定是不对的。

楼主:
哪请问应该用哪几个绕组呢?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
图太模糊了,看不出来你说的那几组阻抗,请楼主把阻抗值写出来,以便分析。估计这个输出变压器可能是耳放用的,初级直流电阻过大。

楼主:
0,6250,7500,9600,12500,15000,25000

楼主:
0-6250断路了

楼主:
变压器是电子管收音机上拆下来的。

楼主:
变压器外观

楼主:
另一边初级绕组

楼主:
收音机局部图纸

网友:
将变压器铁心有交插改为顺插试试,可能磁饱和了。

楼主:
估计还是阻抗不匹配

楼主:
因为喇叭阻抗为6欧,前面我接在8欧处,现在我调到4欧处,声音非常清楚了,只是中波交流声与干扰较大,FM无台

网友:
这个牛是线间变压器,是有线广播用于配接扩音机和喇叭用的,并不是标准的单端牛,因为他没有留气隙。你虽然可能是亲眼看到是从电子管收音机上面拆下来,但是你可能没有亲眼看到是谁修理收音机时代用装上去的。
建议淘宝买个单端牛吧,单只最便宜30元就行,应该比这个强。

网友:
有个小电源变压器就行了,好像是220V-12V的吧/试音直接接就行。如果想用得好点就拆铁片改成顺插留气隙

楼主:
请教各位,根据图纸初级有抽头,不是普通接法,好像超线性接法,应该选什么样地单端牛?

网友:
1、接到6250与25000之间比较好。
2、需要把铁芯改顺插,留空气隙。
3、这种线间变压器频响很差,不如普通收音机输出变压器。
4、超线性输出变压器对质量要求较高,其抽头位置不能随便接。

网友:
这种接法的输出变压器是所谓具有反交流声线圈的输出变压器。并非什么超线性接法。就国产电子管收音机而言,在某些上海产品收音机里面也较为常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音机局部图纸

仔细看了一下电路图,这个电路不是超线性接法,超线性接法抽头接帘栅极,这个抽头接滤波输出,下面接前级高压,理论上可以抵消一部分交流声,但是由于反向绕组很少(比如上海144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初级为3900+40匝),前级电流一般小于屏极电流,因此其作用微乎其微,完全可以用普通输出变压器替代。

楼主:
多谢白版与电真空解惑,想问下白版,用普通输出牛替代就是直接接B,P两端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