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总算把一块早已不报指望的47型老万用表(表头)修好了

楼主(2019-04-12):
总算把一块早已不报指望的47型老万用表(表头)修好了
这块47型万用表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坏的,怎么坏的,当时找过修理铺价格太高修也没意思,印象中就是这块表已经废了。(想当年还不到20岁)
工作后也曾打开自己检查过,发现是表头坏了也就罢了,修表头想都不敢想,就这样一直放在柜子里好多年
这两年看着新出的万用表越来越轻簿,就非常想把这块表修好,找出来后拆开表头看见表头里的游丝像拧在一起,不在一个平面上,拨了没用,估计是游丝变型了。换游丝的难度太大了,也没专用工具,后续调校更是一窍不通,于是又放了一年多。
今天在家没事干,无聊中鬼使神差的又把这块万用表拿出来,想着反正坏了,拆开来看看表头的结构。把能拆的都拆了:螺丝、面板、磁块等等等等
在拆游丝的过程中,奇迹发生了:本来绞在一起的游丝竟然不知什么时候变平整了,当时眼前一亮,意识到这个表头有救了,本来随心所欲的拆缷这时变成小心翼翼的安装。就这样经过一个晚上的努力这块表终于修好了。
一想到这截游丝从当年不知怎么绞在一起,这一绞就是三十多年,今天得以平整,心中很是感慨,特写此文!!

背面

背面

拆下表头

拆下表头

游丝绞在一起

游丝绞在一起

反面游丝好的

反面游丝好的

修复完成

修复完成

楼主:
下一步,给它洗个脸,找个旋扭、调零帽子,关键老的标贴不好找啊

网友:
有一个绿袍电阻过载烧黑了,它下面的那个是色环电阻,如果能换成绿袍电阻就更好了

网友:
不管是手表还是万用表中的游丝都是人为的~!就是从100米的地方扔下来,别的配件都坏了,游丝都摔不坏~~!

网友:
一想到这截游丝从当年不知怎么绞在一起 ------ 我用牙签分离过,效果很好

网友:
只要表头线圈没坏,一般都能修好!

网友:
真材实料的一块老表,不错。

网友:
你晚上4点都不睡觉,精神真好。

网友:
        看电阻是快老表,还有金蛋。

网友:
胆大、心细!楼主好嘢!

网友:
看板子,还是两弹一星。

网友:
好手艺,赞一个;

网友A:
这表盘上的编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居然把内心拔出来了,如果外磁铁没有磁短路就把线圈拔出来的话,那这表没坏也没精度可言了。

有没有那么夸张?我也拆过!!!不过是线圈开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盘上的编号?

表盘编号91107,应该不是生产日期,我估计指九万多号

网友C:
幸亏LZ没扔,这是块好表,从编号看应该是1979年的47表,是倍受坛友追捧的神表,所谓“两弹一星”表,价格不匪。只是这样拆可能失磁了(没介绍保护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幸亏LZ没扔,这是块好表,从编号看应该是1979年的47表,是倍受坛友追捧的神表,所谓“两弹一星”表,价格不 ...

说实话:本来不抱希望的,当垃圾拆了。至于保护措施或者怎么防失磁的,没考虑也确实不懂。现在这种情况应该调整精度,还望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不保护肯定失磁了,测电压偏低。只有充磁才能恢复精度。
表头托风是密封的,这表应该是78年的表,前面说错了。除了铆钉板的这就是最早47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笑吗?不懂就不要随便嘲笑别人,在别人眼里你只不过是个外行小白。

那块磁铁边上的那块小铁片是不是可以调整磁场?如果这样有轻微失磁应该也可以调整一下吧?

网友:
看起来虽然笨重,但是真材实料。
这种造产品认真的精神我们应该捡起来。

网友:
目测材料充足,符合计划经济时代的特点!现代这样造表价格没有500一1000大洋是不赚钱的!我用天宇15元的47……

网友:
游丝受到强烈冲击或振头就会乱,套叠变形或内圈外弹挂在外端焊片上,仔细观察即可发现,多数是拔错档位超量程打表造成的。

网友:
好表好表,值得收藏

网友D(2019-07-14):
引用 网友B:
没有做保护就把内心拿出来基本属于严重失磁了,只有重新充磁这一个方法。

我也准备拆修表头,应该怎样做保护?我是小白,请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准备拆修表头,应该怎样做保护?我是小白,请不吝赐教!

加一个软铁做的磁短路块即可,没那么神秘

网友:
祝贺三十年的纠结一朝终解开。其实人生也如此!

网友(2019-08-21):
好多还是对47型表情有独钟。

网友:
    表是好表,但使用和保护就太差了,看内部烧了多个电阻,很可能是用直流电流档去测交流市电电压了,动圈剧烈运动造成游丝套圈。
    未加磁短路保护就取出内芯,磁钢肯定会失磁的,但失磁的程度就不清楚。可以先测一下表头的灵敏度,最简单的方法是测电阻档能否调零,然后调节表头的磁短路条(减少短接位置),再配合调整表头的可调电阻,如果这些措施都无效,那就只有充磁了。

网友:
细心耐心出成就,楼主厉害

网友:
这表看起来用料很实在啊,不过有只色环电阻有点扎眼了

网友(2019-11-05):
       不加软铁短路磁路,就把动圈总成拿出来,失磁是必然的,如果不会冲磁,这块表也只剩下欣赏的份了。换表头就掉价好多的感觉。

网友:
可惜啦 一块好表  冲磁也不是很容易

网友(2019-12-15):
这做工,简直太棒了

网友(2022-12-06):
表不错。我现在手头也有一个MF47,也是表头坏,很想修复,可是线圈不通,显微镜下看,线圈两头焊接没有问题,补焊焊点也未见有改善,线圈表明又没有霉断点,看来是线圈内部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