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PS电源线接入点

楼主(2019-04-12):
前一段时间把自己UPS电池拆出来,改成12V逆变器了,结果把220V电源线拆掉了。但逆变器使用率太低了,现在想接上220V电源线,利用它的充电功能,改为12V充电器。问题来了,线路板上220 的接入点找不清楚了,有一端明显找到了,是个三线插头,被我断下来了,还有线头可见。另一端找到个孔,接入后不好使,绿灯不亮,你变功能正常。哪位朋友有同款的,帮帮忙,拆开看一下220的接入点,不胜感激!

网友:
主板正面拍照。。。。。。。。

楼主:
记得有一根线是接在3线插头上的,被我剪掉了,根部还在,另一端忘记接哪里了。回家拍个主板照片。

网友:
220V三条线,先确定地线,再找保险丝确定火线,再从火线在线路板接点判别出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