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2可变改造记

楼主(2019-04-12):
受到矿坛高手的启发,特别是梁老师点拨,对222可变进行了改造,以进一步提升222可变的Qc值。
空气瓷座可变的绝缘瓷支架,有一定的介质损耗,特别是频率升高时尤为明显,为了降低其固有损耗,可用介损非常低的特氟龙材料进行隔离处理,具体方法如下;
第一步:打开靠近定片一端盖板后,按图中红圈所标,依次卸下六个螺丝
第二步:用电烙铁从瓷座上焊下两个定片引线,然后小心取出定片组件
第三步:焊下原来的定片引线,换上特氟龙线,并将瓷座引线孔上余锡清除干净
第四步:将两根瓷轴四个顶端缠绕上生料带,均绕8-12层左右
第五步:重新装入定片组件,小心地将定片引线从瓷座孔中穿过,盖上盖板即可
通过以上方法改造,222可变的Qc值可得到明显提高,如果作为自制Q谐振电容,测量的线圈Q值的精度可以提升5%以上。
注:在整个改造过程中,动片组件不需要改动或拆装。

补充内容 (2019-4-13 10:22):
更正:图片三、五中“动片”一词修正为“定片”

补充内容 (2019-4-13 10:25):
谢谢超版加章鼓励

网友A:
郭老师改造的222可变,亲眼目睹,的确不错,装在郭老师设计的Q表上测试精度有提高。

但本帖第三、五幅图中红圈内注的动片引线似应为定片引线,不知对否。

网友:
周末照方改造

网友:
非常实用的方法,太好了!

楼主:
多谢两位老师加分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郭老师改造的222可变,亲眼目睹,的确不错,装在郭老师设计的Q表上测试精度有提高。

但本帖第三、五幅图 ...

多谢沈老师指正

网友B:
222-1已经按照gxg0000老师教程改造完成,我用的是0.3mm厚的四氟垫片,期待好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思路开阔,动手能力也很强。
能否告知改动前后此空气联Q值的具体变化数值,以及是如何得知Q表的精度得到了 ...

比如用作Q表谐振电容,未改造前测的某线圈Q值是1000,通过改造后,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同线圈测的线圈Q值变为1050,实测数据提高了5%,距离真值更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2-1已经按照gxg0000老师教程改造完成,我用的是0.3mm厚的四氟垫片,期待好结果

改的很好,特别是对中间两个铜环做了绝缘处理,其实我很想把它去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的很好,特别是对中间两个铜环做了绝缘处理,其实我很想把它去除

中间的支撑环改造后用万用表仅测量了通断,对预后的效果未知

网友:
我找找看,有好几个222可变。

网友D:
这款电容磁轴前后一样长,如果能改造成两连相互独立转动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款电容磁轴前后一样长,如果能改造成两连相互独立转动就好了

若用心必能成,只是有点太麻烦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用心必能成,只是有点太麻烦了吧

哈哈,是的

网友:
这可是个技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