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整形电路和驱动缓冲

楼主(2019-04-12):
50M的有源晶振直连驱动2块IC

把晶振输出的正弦波通过反相器74HC14或74HC04整形,最多经过两次反相后可以得到质量很高的正方波。每片74HC14或74HC04上边都有六个通道的反相器,任意使用其中两个即可.

>>请问上述的典型应用电路有吗? 麻烦给份详细的电路原理图包括器件参数,先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都说完了,就这样做呗!

把晶振输出的正弦波通过反相器74HC14或74HC04整形,最多经过两次反相后可以得到质量很高的正方波。每片74HC14或74HC04上边都有六个通道的反相器,任意使用其中两个即可.

以上这句话和方法不是我说的,我只是复制过来下,也没给实际电路原理图。所以我求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查14或者04的整形电路和缓冲驱动电路不就明白了吗

收到,器件已在路上,还是不能干懒事情  谢谢

网友B:
还是用74HC14,施密特触发器一级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74HC14,施密特触发器一级就够了。

这种用反相器来整形我没用过,按照以此所说的2级串联是不是得到的输出波形(方波)更平稳和干扰噪声最小?请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用反相器来整形我没用过,按照以此所说的2级串联是不是得到的输出波形(方波)更平稳和干扰噪声最小 ...

对方波边沿无要求的话,可以用反相器整形,否则就用施密特触发器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方波边沿无要求的话,可以用反相器整形,否则就用施密特触发器比较靠谱。

好的,感谢朋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