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武士电源问题求助

楼主(2019-04-12):
买了个黑武士30V 7.5A版本的电源,组装后正常0-30V   0-6A可调。用了一段时间正常,前几天用的时候发现电源不能回到0v,最低是在5,2V,怎么回事?

有玩此电源的朋友和大师进来看看什么问题?谢谢了

网友A:
断开电位器看看

网友B:
可能是电位器接触不良

网友C:
是不是负压产生电路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电位器看看

没断电位器但换了个还是如此。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电位器接触不良

换了个电位器还是一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负压产生电路出问题了

不知道负压产生电路有哪些元件组成,能提示下吗,谢谢

网友C:
我没有这个电源,在百度里搜了一下电路图,看到有一个负压产生电路,感觉应该和调整电压有关系,你可以去百度搜一下电路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这个电源,在百度里搜了一下电路图,看到有一个负压产生电路,感觉应该和调整电压有关系,你可以去百 ...

谢谢 ,有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