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音喇叭问题

楼主(2019-04-12):
用422推这种飞乐的中音喇叭,电容应该用多大才对?问问老师们。

网友A:
分频点800HZ,在22~47uF之间调试即可

网友B:
要先设定分频点,一般取谐振频率的一倍,中频800Hz,取1600Hz,C≥159/1600·0.008近似12微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频点800HZ,在22~47uF之间调试即可

推荐一下用什么电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先设定分频点,一般取谐振频率的一倍,中频800Hz,取1600Hz,C≥159/1600·0.008近似12微法。

推荐一下用什么电容好😊

网友:
最好用有机薄膜电容。

网友C:
这怎么看着不是飞乐喇叭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蓝色的立法薄膜电容或者是本尼克电容,性价比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怎么看着不是飞乐喇叭

汽车喇叭。
做音箱,不好听。

网友:
上一张电容容抗表,供串联分频参考。

网友:
我怎么看这个是个高音喇叭?

网友:
这个是两分频音箱的高音单元,配一个6寸左右的低音喇叭使用。三分频的中音单元,口径一般都在3吋以上。

网友:
YDQZ系列是中音(球顶中音)。高音系列是YDQG。

球顶中音后部是封闭的,其效果与装不装箱没关系。

楼主:
高音频段是 800HZ吗?别搞笑了,哈😄

网友:
球顶中音系列:
型号:YDQZ20-3 功率:40W  阻抗: 8Ω  频率范围: 800-8000Hz    灵敏度:91db 。
还需高低音喇叭各2只。

网友:
高,中,低三分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