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5V3A的开关电源给5Z3的灯丝供电吗?

楼主(2019-04-12):
成品6P3P单端机,电源功率偏小,想用5V3A的开关电源给5Z3的灯丝单独供电,以减小电源牛的负载,不知行不行,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5Z3P是直热整流管,开关电源输出如果不隔离,整流输出乙电将对地短路。

网友B:
电压偏低对灯丝不好;

如果开关电源可以拆开的话,略微改高一点电压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5Z3P是直热整流管,开关电源输出如果不隔离,整流输出乙电将对地短路。

谢谢指点,我知道了,不能用。

网友:
还是另外找一个低压电源变压器改制为好,比如220变6伏的,用钳子拽出几圈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Z3P是直热整流管,开关电源输出如果不隔离,整流输出乙电将对地短路。

好像还没有开关电源输出没有隔离的!因为都是经过变压器降压之后再整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还没有开关电源输出没有隔离的!因为都是经过变压器降压之后再整流的。

不知有没有必要找个旧管试下,开关电源5V直接接灯丝不接地,试一试高压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压偏低对灯丝不好;

如果开关电源可以拆开的话,略微改高一点电压比较好

5伏给5Z3的灯丝供电电压怎么会偏低?

网友E:
还是在找个小的变压器单独供电做好,也省事。

网友:
5V3A的开关源可能不行,根本启动不起来。不采取措施骑马要5V6A以上的电源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5伏给5Z3的灯丝供电电压怎么会偏低?

不好意思,以为都是 6.3v 的,这么看来的确正常。

最多加个软启动电路避免通电瞬间冲击

楼主:
本来只是想着机内空间有限,开关电源能放下,现在也不知怎么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在找个小的变压器单独供电做好,也省事。

小变压器大电流的难找,除非自己绕线圈。
要说省事,用晶体二极管整流最省事。见过成品,做成带管脚的,直接插在5Z3管座上。

网友:
实践出真知,不妨试试。

网友F:
恐怕不行吧,因为5Z3P是直热管子阴极就是灯丝,如果用5V3A开关电源直接供灯丝电源的话,那么5Z3P输出高压B+就加在灯丝(阴极)上,那个开关电源能承受B+300V左右的电压吗?估计会发生点什么情况吧。如果是旁热管子可以考虑使用,以上只是个人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恐怕不行吧,因为5Z3P是直热管子阴极就是灯丝,如果用5V3A开关电源直接供灯丝电源的话,那么5Z3P输出高压B+ ...

有道理,280-300V的高压加在开关电源上,的确会出点什么情况,看来5V3A的开关电源给5Z3的灯丝供电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恐怕不行吧,因为5Z3P是直热管子阴极就是灯丝,如果用5V3A开关电源直接供灯丝电源的话,那么5Z3P输出高压B+ ...

电压高低需要参照点,形成回路。燕子、麻雀站在高压线上没事。

网友:
没有什么不行,都是电源,只要电压、电流合适。

网友G:
开关源能不能用,我想首先是要能起动,
   5Z3d的灯丝在冷态电阻是很小的,开始加热时电流是很大的,一般的电流小些开关电源起动的瞬间就过流保护了。有两个办法:1、加装起动电路。  2、用大电流的开关源,在起动过程中,保证每次过流使灯丝热量增加比保护时间散出去的热多。
  至于高压短路问题我觉得不是问题。首先开关源初/次级之间是绝缘的,绝缘强度(猜想)怎么也要有1.5KV把。隔离强度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开关源能不能用,我想首先是要能起动,
   5Z3d的灯丝在冷态电阻是很小的,开始加热时电流是很大的,一般 ...

灯丝串连一个大功率NTC,可抑制浪涌电流,防止瞬间过载保护。

网友:
5Z3P 3A灯丝电流。一点电阻损耗都是很大的。NTC起动完残余电阻不知道有多大?有条件(空间多)的装一个继电器。我是用的大电流大一些的开关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