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喇叭的维修

楼主(2019-04-12):
今天闲来无事。 那以前烧毁的两个喇叭,拿出来练手。在淘宝上购买了音圈,黑胶黄胶,防尘帽,音圈定位塞。本来准备在这家店买一些解胶剂,可是店主说没有什么毛用。人家也不卖。我也不太死心,就在另外一家店里买了一瓶解胶剂。20多块钱,实践证明。果真没有毛用。

网友:
??维修过程呢?

楼主:
可能和胶有关系,我的涂到纸盆边上的,可以溶开,音圈上的就不行

楼主:
话说只是音圈儿难拆,剩下的活就很简单啦。这个音圈定为塞,虽然价格贵了点。还是很好用的,极大地简化了操作,可以定位很准确。

网友:
节约成本,重换声音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只是音圈儿难拆,剩下的活就很简单啦。这个音圈定为塞,虽然价格贵了点。还是很好用的,极大地简化了操 ...

  学习了!!!好手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修的喇叭太大,都是15吋18吋的,没有合适的定位塞,用的是几把塞尺(塞规)拆散定位~

我这个就是15寸的,170磁75芯的,另外一个是220磁100芯的,定位是两个,一个是中心定位,一个是上下定位。
这个定位塞,一次完成,把音圈平齐底部套在塞子上,直接插进去,一次成功,尽管打胶,固化后,抽出塞子,焊线,封帽,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相对简单,难点在磁隙要处在音圈卷幅的中心位置,即,1/2卷幅线与1/2隙铁厚度线重叠,否则物理动态范围( ...

定位是两个,一个是中心定位,一个是上下定位。
这个定位塞,一次完成,把音圈平齐底部套在塞子上,直接插进去,一次成功,尽管打胶,固化后,抽出塞子,焊线,封帽,完工

网友:
除胶剂没用吗?我买的有用啊,涂到音圈和纸盆的连接处,一会胶就变软了~
这个那家店买的给个链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