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判断电子管老化程度

楼主(2019-04-13):
用了几年的胆机,管壁发黑了,功率、音质会收影响吧,要求不高的话是不是只要正常出声就不用换管,要求高的话怎么判断老化程度。

网友A:
按照电子管手册规定各极电压下,测量屏极电流和跨导。两个都低于规定值八成或其中一个低于规定值六成即可认为寿命终了。

网友B:
楼上说的正轨,不过太麻烦了,弄个相同的新管换上去,声音大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正轨,不过太麻烦了,弄个相同的新管换上去,声音大就行。

老师你说的对,我有台扩音机老管灯丝暗1625的,换上新管后功率大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电子管手册规定各极电压下,测量屏极电流和跨导。两个都低于规定值八成或其中一个低于规定值六成即可认 ...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正轨,不过太麻烦了,弄个相同的新管换上去,声音大就行。

简单易行

网友:
从管壁发黑的程度就可以大致判定是否需要更换了,或者感觉声音变小,输出功率下降,那就换个新管用吧!

网友:
和测量显像管的方法一样,测量管子的阴栅电阻。

网友:
3楼说的方法很好。若是贵的管子还是测测屏极电流

楼主:
若是6z4这种两元一个的,发黑了换还是不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是6z4这种两元一个的,发黑了换还是不换呢

不换,这厮很抗的住

网友:
跨导 是判断电子管是否衰老的金标准。如果实测跨导低于标准值80%以下就克判断为不合格品了。

网友:
长期大电流过载的管子不见其发黑。过去交流稳压器上的功率管有不少管体发黄的。我手里就有不少只拆机稳压电源的电工6L6G管体发黄。90年代装机功率总达不到。后来有了测试仪一测管子老了

网友:
以6N1在fm高频头上使用的情况来说。开机时能收到电台信号,几分钟就跑台,后就没有台了,也停振了。插在音频上正常用,区别不大。换一只新管就正常收音/也不跑台6N1在fm高频头上使用的新管也不是每一个效果都好,跨导高/屏流大的效果最好管子的性能/高频工作中影响很大,最好选一下好的管来用,音频就没有这么严格(配对最好)。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老师提供的宝贵经验

网友C: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手快速碰管子感觉面温度比正常的管子来说低很多,说明该管子就快到寿了,只是个人观点。

补充内容 (2019-4-16 06:14):
管子到寿了表现输出功率明显减少,直接导致音量变小,阳极耗电降低,管子发热有所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手快速碰管子感觉面温度比正常的管子来说低很多,说明该管子就快到寿了,只是个 ...

我的推挽我也是这样判断的,单端没什么,最多就两边声音一样小声。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上仪器测试,论坛里也有简单的测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