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放电电流关系

楼主(2019-04-13):
快毕业了,写毕业论文,可是老师给了个假大空的题目,基本上处于自己编题自己做的状态,找老师问参数指标吧,从来都是一句敷衍,吐槽结束开始正题
题目是和光伏有关的,本专业的部分没问题,问题出在设计内容之外的部分,比如说光伏板有哪些特性,电压和电流的变化范围,蓄电池组的充放电,比如放电8A的电池组,充电一般是多大这些东西,以及它俩容量的搭配大小,这些本来应该属于题目给的条件,现在全没有,希望有懂这方面的坛友给点指导,或者一些文献也是可以的,特别是蓄电池电压的变化范围,充放电电流大小是我现在最头疼的事
ps:我只是做DC/DC的,只是需要一个合理的输入输出指标,才好设计相关电路

补充内容 (2019-4-14 12:15):
楼已盖歪,此帖作废

楼主:
比如说,假设一个电池组正常放电电流可以到8A,那么它的充电电流一般是多少?一个额定120V的铅酸电池组,充满了和放光了,电压上下限用100V~140V合理吗?

网友:
我属于Out的一类,楼出的题目己经回答不了,仅知道铅酸电池的充电电流为0.1C,看来我是该滚蛋回家了

网友A:
说充电电流首先要知道电池的标定容量,一般为额定容量的十分之一电流充电,120v电压额定最低电压不能低于105v,充电电压根据电池的结构来选择,比如板式电池,管式电池等,要限制在146v–150v,

网友:
光伏电池,假设一个路灯,一个晚上需要多少安时放电,电池的容量不可能是刚好放完吧?也不可能每天都有好的光照,有时多有时少,但连续几天下雨也应该保证能亮,电池的容量太大会造成成本增加和浪费,光电池的功率选用也是个值得研究的,涉及到怎么估算平均光照的问题,太大了浪费,太小了也不够用!

网友:
仅知道铅酸电池的单体充满电压是2.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充电电流首先要知道电池的标定容量,一般为额定容量的十分之一电流充电,120v电压额定最低电压不能低于10 ...

放电电流呢?是可以比充电的大还是要更小些?条件是同一个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铅酸电池,最好控制在105到145之间。

电压很低时,电解液里硫酸少,只剩下水,因此内阻增高,驱动电路 ...

我只做变换器的部分,至于要用怎么充我是不管的,我只给出一些“接口”,比如从这个地方可以控制电压,那个地方可以控制电流这样,至于具体逻辑,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一般用0.1C附近速率。 而放电电流主要和电池设计有关,动力电池和普通电池放电能力相差很大,最好 ...

可否理解为对于大部分电池,放电电流都是大于充电电流的,动力电池大出去的多一些
比如放电速率可以取0.5~1C,充电取0.1C

网友:
充放电电流系数是看电池的设计参数,有动力电池还有容量电池,太阳能一般都用的容量电池,慢充慢放,动力电池看参数,有5C也有10C甚至更高的,但充电一般快速也就1C-2C,慢充大多都是0.C1-0.3C
铅酸电瓶一般是三段充电单节一般是先恒流--充至2.4V然后转入2.3V恒压浮充,备用电池一般是长期恒压2.3V充电,如果温度变化大还要考虑满充电压的变动

网友:
容量电池可以2C放电。我们电信IDC机房的蓄电池就按这个标准。因为只要坚持几分钟等柴油发电机启动就完成任务。断电的概率也很低。以2C放电,放不出额定容量。放电参数电池厂家会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冰岛要说,您的帖子发错地方了,应该发本论坛的其它版块。
您说“老师给了个假大空的题目”,这说法冰 ...

我们导师给的题目很大很空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开题答辩时答辩老师看到任务书时候说的,不了解情况就不要随意批评了 ,另外。您觉得哪个板块合适?可以请版主挪挪

网友:
试发去“电源技术区”

网友D:
楼主是典型的中国教育模式的牺牲品,楼主的导师是典型中国导师。

还是的批评楼主。干这行没点接受批评的耐力和自我批评的能力怕是混不下去的。

做事要务实,不同的电池有不同的特性,抛开实质乱谈实质性问题,中国教育的特点。

网友E:
如果楼主一定一直坚持自己是做DC/DC的,其他的必须给出现成的条件。恐怕毕业后连工作都难找,找到了也难与上下级配合并坚持;
学习技术一定要兼顾其他与你的DC相关的周边的技术! 你现在是写个论文就嫌老师给的条件不充分了;
按理说,写论文的话,你就该去有光伏产品的厂家或使用这类产品的单位去调查,然后才能写出有力量的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楼主一定一直坚持自己是做DC/DC的,其他的必须给出现成的条件。恐怕毕业后连工作都难找,找到了也难与 ...

对不起,我工作已经有了着落,和专业没有半毛钱关系,现在只想拿个毕业证,不是所有人都是搞科研的,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读书,我们只是被时代推到了讲台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典型的中国教育模式的牺牲品,楼主的导师是典型中国导师。

还是的批评楼主。干这行没点接受批评的 ...

导师人都找不着,只是挂个名字而已

网友:
楼主应该把各种电池特性了解了解,在这里大家给你说的话有可能不准确,既然想在这个公司干,基础知识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