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R71E接收机天线的事

楼主(2019-04-13):
如题,天线可以不用巴伦吗,直接用线连接可以吗,效果有影响吗,谢谢

网友:
巴伦是平衡-不平衡转换变压器,将对称振子天线输出的平衡信号转换成不平衡信号,由同轴电缆传输。
对接收天线来说,如果不使用巴伦,将破坏天线的对称性,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天线的方向性变差,抗干扰能力下降,接收机噪声增大。

网友:
个人理解,巴伦可以锦上添花,但是好的天线才是锦,先决条件要有好的天线,楼区要架到楼顶,距离楼顶要有一定距离,长度也要足够。天线到接收机要用屏蔽线,避免干扰。总之天线是接收机的信息之门。还有现在短波波段确实台少了很多。

网友(2024-11-05):
我在信号没几个,电瓶车充电器干扰一大批实测出150khz到200多mhz。

网友:
最好使用的网上卖的那种悟空天线,接收效果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