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个5mA的恒流源,请帮看看电路,这样设计这样行吗?

楼主(2019-04-13):
       需要一个5mA的高精度恒流源(也不要求非常高的精度),用358运放,要求单电源,负载电阻要求接地,负载电阻电阻值是在一定范围内随时变动的。参照网上的图设计了一个,我对运放不是很懂,请懂的帮看看电路,这样设计行吗?如果有问题请帮忙改一下。(按下图的第4种电路参考设计的,因为下图电路不全,不知下图是双电源还是单电源,看单电源我这样设计行不)
       网上的运放电路都没有画电源的连接,不知单电源该怎样接线?

补充内容 (2019-4-14 21:08):
最好能给一个完整的包括单电源的接线图,好像运放都省略了电源的连接。

网友A:
358做的恒流源不够稳定,要求不高的话还不如直接用431做个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8做的恒流源不够稳定,要求不高的话还不如直接用431做个恒流源

这些都搭建试过了,效果不是很理想,谢谢

网友:
截图01.jpg图中倒数第二,第三,三极管换成FET,这两个电路是仪表恒流源"标准"电路.

楼主:
这个倒是,问题精度有两个运放高吗?运放单电源该怎样完整接线?

网友:
那两个电路直接用单电源运放就行,精度不取决于运放,取决于基准电压的精度和基准电阻RS的精度.运放尽量选择Ib小点的,基于成本考虑推荐用3PEAK的LM358 https://item.szlcsc.com/94344.html

网友:
精度应该会高于两个运放的第一张图 截图00.jpg,对比例电阻要求比较高,实际上精度不容易做好,当然你有高精度电阻另说.

网友B:
你的这个电路 ,有点问题的,基准电压2.5v,恒流5mA ,那么取样电阻=500欧,大于负载电阻,对电阻的稳定性要求就比较高。

精度受基准431和取样电阻的稳定性决定。比例电阻的精度对输出也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电路 ,有点问题的,基准电压2.5v,恒流5mA ,那么取样电阻=500欧,大于负载电阻,对电阻的稳定性要 ...

负载电阻是在1K内不断变化的,你觉得该怎样调整基准电压和其他电阻的参数?请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是,问题精度有两个运放高吗?运放单电源该怎样完整接线?

运放单电源供电的意思是运放负电源接到电路公共地,而非一个比公共地更低的电压上。

由于运放设计和材料的限制,运放的输入、输出,不一定能达到(甚至超过)给运放供电的正负电源轨,因此当你将运放负电源接到公共地,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输入电压非常接近公共地,甚至低于公共地,运放能正常工作嘛?(对输出也有类似问题)

不同运放这个问题是不一样的,有的运放可以比较好工作,有的不能。LM358 属于能勉强工作的运放,但此时精度不会太高。

你的电流源电路也叫做好烂的电流源电路,它有一些特定的要求,比如电阻的比例精度要求比较高,我的 Voltgen 电流源扩展板也有用这个结构的版本,比例电阻用的是 0.01% 的金属箔电阻才能满足设计要求。虽然不清楚你的设计要求多高,但可以作为参考。

运放用的是 OPA2277 精密运放,那么在你的 2.5V 鸡肫、要求输出 5mA 电流(参考电阻 500 欧姆)前提下,该电路对比如 0.1Ω~1k 负载电流都有极高精度。

但如果你用 LM358 嘛 负载电阻比较大海星

比较小就惨了

当然这里特意将电阻比压缩到十分之一,降低了参考电阻上的电压,夸大了运放带来的误差,那么作为精密运放的 OPA2277 和作为通用、输入可以达到负电源轨的 LM358 运放的差距就显得非常大。实际使用的时候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比如对 5mA 电流来说,参考电阻上的电压高一些也没关系,电阻比例可以用一比一的,那么误差会没有那么大。

但最重要的是,输入接近负电源轨时运放的性能是要变差的,除非迫不得已,尽量不要这样做,或者除非你不在乎精度

所以你的具体精度要求有多高呢?要知道这个才能设计电路。

网友C:
那么在明确使用单电源之后,显然的,下面这个结构的电路的好处就是,它保证了运放的输入电压始终比较高:

而且不受负载电阻变化影响,因此负载电阻的变化不因此而影响输出电流

这个电路在我的 Voltgen 附加电流源扩展板的应用中也有比较好的表现,因为它不要求精确的比例电阻,电路性能仅由参考电阻(以及基准电压)决定。

因此你的要求,更推荐使用这个电路。此外要注意的是,

1、如果对电流精度要求比较高,三极管宜使用结型或摸死场效应管,不宜使用双极晶体管,因为后者的 Ib 会成为误差来源,而它通常是 uA 级别,这是否构成你的 5mA 电流的误差?如果是,那么就不要用后者,使用前者。5mA 电流不大,一个比如 2SJ103 这样的结型场管可以很好工作。

2、参考电阻和参考电压上端、也可以视为电流源的电源供应端,它的电压做好比运放的正电源电压低一些,比如上图它比运放正电源低了 5V。在你的电路设计要求内最好能做到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单电源供电的意思是运放负电源接到电路公共地,而非一个比公共地更低的电压上。

由于运放设计和材 ...

现在目前的条件是用单电源21V,电源是5VDC-DC升压到24V的稳压获得的,电阻精度如要求高可以购买精度更高的,输出要求20V5mA,恒流精度1%-2%以内都行,要求不高吧,这个精度运放可以用358了吧,因为它能单电源使用,你能给我画个电路图吗? 目前最主要是单电源问题受限,其他方案不好解决,如果双电源要升压到48V,如果要采用其他电源方案空间等问题很麻烦。

输出不接负载电阻空载时要求20V

楼主:
谢谢,我用先你这个电路图搭建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在明确使用单电源之后,显然的,下面这个结构的电路的好处就是,它保证了运放的输入电压始终比较高:
...

这个还必须要P沟道的结型场管,P沟的MOS可以吗?

网友D:
先看看一个结型场管恒流接法能不能满足要求,能满足要求就不要复杂化,电流偏大就串个电阻,不足就两个并联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还必须要P沟道的结型场管,P沟的MOS可以吗?

可以的,我的早期实验中用的就是 IRF9540

效果也是满足要求的,当然后期版本改为 2SJ103+TIP41C 了 你的要求不高,直接一个 9540 没撒问题。

注意几点,

1、LM358 这种通用运放引入的误差是千分、万分之几的级别,你百分之一二的设计要求,误差完全不在 LM358 上,而在基准电压、参考电阻上 要注意,TL431 的公称电压并非 2.5V 而是 2.495V,因此参考电阻应当按 499 欧姆取值。

如果要求电路可以“完全不调整”,2% 对 TL431 要求颇高。

2、按你的设计,电源电压是 24V,电流源开放电压 20V,需要一个 24V ---> 20V 的变换,应考虑一个简单但相对稳定的方式实现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看看一个结型场管恒流接法能不能满足要求,能满足要求就不要复杂化,电流偏大就串个电阻,不足就两个并联

景元兄终于现身了 我这个只要5mA的电流,随便什么管都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我的早期实验中用的就是 IRF9540

我是在24V后做的稳压到20V,还是用的431+三极管方案。电路中499欧的电阻不好找,只有电阻大概是500范围,然后调节431电压达到5mA的要求,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24V后做的稳压到20V,还是用的431+三极管方案。电路中499欧的电阻不好找,只有电阻大概是500范围, ...

调节 431 需要至少两个电阻,是我的话就把这两个电阻用在参考电阻的调整上

设参考电阻的主电阻为 510 欧姆,然后并联调整电阻 A 是 24k,B 是 620k,则结果为 498.986 欧姆,和要求的 499 欧姆误差仅 0.003%,也就是说这个误差完全淹没在电阻序列自身误差中(24、51、62 都是 E24 序列)。

网友:
引用 网友E:
DALE电阻就直接有499欧姆阻值的标称电阻,不需要那么麻烦。

楼主说了不好找嘛

不止 Dale,任何能提供 E96 序列电阻的厂家都有 499 这个序列,关键是,它是 E96 序列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景元兄终于现身了 我这个只要5mA的电流,随便什么管都够了吧

没办法,很久不能发图了,特别别扭

lm358输入偏置电流偏大,输入失调电压大,这都将影响恒流精度,可以试试op07,内部预置了偏置电流源,失调电压也低得多,比358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办法,很久不能发图了,特别别扭

lm358输入偏置电流偏大,输入失调电压大,这都将影响恒流精度,可 ...

只是OP07能用在单电源上么?你为啥不能发图了呢?是管理员关闭了?

楼主:
以上各位的建议很好,谢谢,正在实验中。。。。。。。499的电阻手中没有,要单独购买,还是以后和其他元件一起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OP07能用在单电源上么?你为啥不能发图了呢?是管理员关闭了?

前面说过了,所谓单电源应用,只是运放的输入、输出轨问题。如果输入和输出范围都离电源轨有足够距离,那么任何运放都可以用,不需要特别的“单电源”运放。强调单电源的运放,特征是输入电源轨接近甚至超过负电源,并且最好输出也能接近负电源轨,使得当你使用单电源也就是运放负电源接到公共地的时候,相对公共地很微小的电压输入运放,运放也能正确工作。

OP07 的电源轨在正负电源都有一伏多点,输出输出都是,也就是说,它的输入电压最低要比负电源高一伏多,比正电源低一伏多;输出也类似。那么如果你用于单电源电路,只要输入和输出满足要求,它也能正确工作的。

LM358 的输入最低可以达到负电源,最高则要低于正电源 2V(以 Ti 手册数据);输出最低可以比负电源仅高 0.1V,最高比正电源低 1.4V。如果用于单电源,也就是说 LM358 输入最低可以到 0V(相对公共地),输出最低可以到 0.1V(相对公共地)。而 OP07 输入最低超过 2V,输出最低也超过 2V...

那么用于此电流源,由于你用 24V 作为运放正电源,而电流源的源电压是 20V,且 431 继续把它降低 2.5V 作为运放的输入电压,也就是说运放输入电压是恒定的 17.5V(左右),比正电源低 6.5V,比负电源(公共地)高 17.5V,所以输入满足 OP07 电源轨要求。

然后看输出,由于你使用一个 P 沟摸死作为调整管,为使得它开启,应当让其栅极电压低于源极大概 4~6V(IRF9450);反过来要关断它则应让让其栅极电压低于源极不超过 3V 左右;摸死源极电压被你设计为 20V,也就是说运放为了控制它,输出电压应该在 14V~20V,而运放的正电源是 24V,负电源是 0V,输出也满足 OP07 电源轨要求。

因此从这个分析看来,是可以使用 OP07 的。当然具体是否如此你可以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办法,很久不能发图了,特别别扭

lm358输入偏置电流偏大,输入失调电压大,这都将影响恒流精度,可 ...

LM358 的 Ib 为 10nA 级别,失调电压的影响也不是很大,前面分析过,对电流精度的影响是千分、万分级别的,远低于 TL431 的影响。

楼主要求 1% 左右的电流精度,不需要无限提高器件指标。

网友:
降成本可以考虑用3PEAK的LM358 Ib典型值60pA 输入可到负电源(可以单电源使用), 输出轨到轨 价格2毛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OP07能用在单电源上么?你为啥不能发图了呢?是管理员关闭了?

运放电路结构并无单电源、双电源之分,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只要注意共模范围,任何运放都能在双电源条件下工作,也都能在单电源条件下工作。
他们的差异在于单电源运放的最低输入电压范围可以与电源的低电位端持平,而双电源运放的输入最低电压必须比电源的低电位端高1.5-2v,否则不能工作

发不了图时间不短了,打开论坛先要验证,郁闷的很,可能是安全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M358 的 Ib 为 10nA 级别,失调电压的影响也不是很大,前面分析过,对电流精度的影响是千分、万分级别的 ...

lm358、324的输入偏执电流在几十na,记得参数是不超过100na,对于楼主用的47k电阻而言也是有影响的,再加上可能存在的几毫伏失调参数,总共引起十几毫伏的失调是不奇怪的,以我对市面上lm358的了解,情况或许要更糟

低端运放参数与价格基本无甚关联,该奢侈就奢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lm358、324的输入偏执电流在几十na,记得参数是不超过100na,对于楼主用的47k电阻而言也是有影响的,再 ...

3PEAK 的LM358是我见到和用过的最具性价比的运放,或许只是LM358这个名字让它看起来很低端.
http://www.3peakic.com.cn/Public/Uploads/files/LM321-LM324-LM358.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358 的 Ib 为 10nA 级别,失调电压的影响也不是很大,前面分析过,对电流精度的影响是千分、万分级别的 ...

懂了,谢谢你为了解释清楚打这么多字!用了一颗NT2955的P-SOM。LM358搭建实验了一个上午,指标非常好(对我的要求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358、324的输入偏执电流在几十na,记得参数是不超过100na,对于楼主用的47k电阻而言也是有影响的,再 ...

对对,原来我一直没有搞懂单电源的运放,两位这么一说就懂了,358电源下轨理论上是可以到0V的。所以我用了washu朋友的电路LM358+P沟场管搭建了个电路,试了一个上午,完全能达到我的要求。还有你有空了能说下单电源运放的偏置么,如果说三极管的偏置是加偏流使其进入放大区,运放几乎无偏流,只是抬高其中一个输入端的电压,使其输出脱离电源下轨,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lm358、324的输入偏执电流在几十na,记得参数是不超过100na,对于楼主用的47k电阻而言也是有影响的,再 ...

47k?你说的是楼主那个好烂的电流源电路吧,那个电路确实对运放要求更高,而且,在负载电阻很小甚至对地短路时,UA 输入电压为 0,楼主既然要求使用单电源,那可没法用 OP07,只能用输入可以达到负电源的运放比如 LM358,LT1013...

我推荐的电路只需要一个运放,且运放失调电压引入的影响更小,楼主用啥都行。

网友F:
OPA340PA  RAIL TO RAIL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最终用的哪个电路啊,能不能共享一下。

最终用的16楼washu朋友提供的电路,LM358+PMOS+TL431,恒流效果非常好!而且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OPA340PA  RAIL TO RAIL

谢谢提供型号,用LM358已达到目标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仅仅需要一个5毫安的恒流源啦需要搞这么复杂直接使用恒流二极管就可以了,一个电流不够还可以两个并联!恒 ...

谢谢老兄推荐!恒流二极管方案不太便于调整电压,因为我还有个条件是在开路时电压必须稳定在20V。用431+运放方案便于调整电流和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对,原来我一直没有搞懂单电源的运放,两位这么一说就懂了,358电源下轨理论上是可以到0V的。所以我用 ...

lm358内部的输入仍然是一对pnp晶体管,没有偏流是不能工作的,只不过发射极接的是恒流源,只要偏执电阻不是太大就可得到稳定的偏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看看一个结型场管恒流接法能不能满足要求,能满足要求就不要复杂化,电流偏大就串个电阻,不足就两个并联

搜了一个358的内部图,Q1234每一边只有两个PN结,如果输入接地就相当于发射极到基极PN结短路了,上边标识了个6uA,上方是否还有限流电阻没画出来?这个6uA是否偏流?如果是偏流单电源具体要在输入端怎样设置才行?输入端接个不是很大的电阻到地?

网友:
三极管的B/C短路,相等于集电结电压为0,三极管仍然有放大能力(几倍到十几倍),集成工艺三极管如此,我们普通的三极管也是如此,逐步降低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以npn为例,基极0.7v,集电结电压低于0.7v,也就是集电结反偏),放大倍数逐步下降,等放大倍数等于1时的电压才是真正的极限,lm358、324之类在单电源时输入端电压在负0.3V到负0.5v时就能正常工作,输入端对地电阻不宜太大即可,小一点无所谓,原则上直接短路也没有问题(电路设计允许的条件下)

6微安是恒流结构,也是有晶体管构成的,共模电压的上限比电源电压地1.5-2v就是为这个恒流源和两个输入级pn结留的压降

楼主:
这么一说就明白了,6uA是恒流源,当然就不可能短路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