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移动音箱改锂电池后,出现不能开机,接电开机后使用正常。

楼主(2019-04-13):
朋友拿了一个移动音箱让我帮他改锂电池后,出现不能开机,接电开机后使用正常。

原来音箱是两节12V7AH的电瓶,我改成两个3串的锂电池组使用,因为音箱的功放部分使用的是24V供电,中间点一个12V给优盘和卡播放供电。
所以我用了两组3串电池,但现在出了点问题,音箱不接电源不能开机,必须要接220V电源后开机,然后断开电源使用电池是正常的。

请问一下坛友,是不是保护板的问题,我每组电池上都有保护板,保护板我测试过,在机外充电放电都是正常的。

图上就是功放板,接电池的那个接口就是空着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好理解,也不明白12V电源从哪里取的。是否和用电瓶时的接法一样,,最好能画图叙述一下~

原来的的电池是两个12V电瓶串联的,电池接口上三个线分别接+级,中间点,负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定每三串锂电的输出电压大于11.1V,则不开机的故障可能出现在12V的供电负载上,U盘及控制电路的电压 ...

谢谢坛友,现在音箱如果接电瓶的话是能开机正常工作的,但接锂电池组后,就不能开机,需要插个220V电驱动一下。

周一去,再把电路好好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思路是:接电瓶能正常开机,换三串锂电无法开机,那12V电瓶电压肯定会高于三串的锂电电压,接上变压器 ...

你说的有道理,那我是不是要把电池做成一个三串,一个四串,这样的话就应该没有问题了。周一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那个功放IC不是2030A

功放芯片是LM1875

网友:
不建议这么使用,有一组12伏会提前放完电,有可能会烧掉喇叭,建议更换一个单12伏的数字功放板,省电,电池连接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就是换的锂电池保护板问题,你想想为什么换成普通电瓶就能正常工作了,不要瞎折腾线路走弯路了, ...

谢谢你坛友,你的说法是正确的,我的想法也是这样的,今天换了两个保护板,工作正常了。

同时也谢谢上面的各个坛友的关心,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怎么想的,原线路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供电?用单电源多好,这样的箱子又不要过份的追求音质,再说了 ...

对啊,这种音箱不追求音质,最主要的是电池得耐用,所以一定要用数字功放,而且楼主改成锂电原充电器不一定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给别人改的是12V的箱子,原来的充电器是15V,就放弃内部原给普通电瓶简单的充电线路,加了一块5A充放同 ...

就是光有保护板不行,一定得有充电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放同口保护板,就是充电和放电都是同一块保护板,而且充电和放电是同一个口,各种电压都有,您看一下 ...

看了,这板对充电电压有要求啊,不能太随意

网友:
有多路供电的吗?

网友:
有一个可能,开机时的冲击电流使锂电的保护板动作了,于是锂电就没有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