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能买到正品ad7705?多少钱一个?

楼主(2019-04-14):
请问哪里能买到正品ad7705?多少钱一个?
淘宝上几元到几十元的都有,不知道哪个靠谱。

网友A:
国产的TM7705实际使用效果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TM7705实际使用效果也不错。

你好,我手头有块tm7705,但是测电压时小于6mv就读数为0了,能想的办法我都用了,还是不行。因此找个靠谱的ad7705试试

网友:
ad7705也是一样的20mV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e络盟  茂泽  得捷电子

感谢老兄,我看了下报价,是淘宝上的几倍,原来正品芯片这么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兄,我看了下报价,是淘宝上的几倍,原来正品芯片这么贵啊!

是的  这几个是正品经销商

马云家的芯片根本不敢买,都是国产打磨的

网友(2024-03-18):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TM7705实际使用效果也不错。

我碰到个奇怪问题,买了个tm7705模块,配制成通道一,单端,无缓冲,电源不接或接3.3V正常。接5V就不行,2.5V附近基本好像正常,电压越低,偏离越大,输入1V时,采集才600mV,输入200mV时,采集几乎为零。不知怎么原因,特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兄,我看了下报价,是淘宝上的几倍,原来正品芯片这么贵啊!

云汉芯城的价格还算可以,我看了下,20,比立创还便宜,就是运费比较贵,只发顺丰,不过新人有个50-30券可以用用

想得捷之类的太贵了,完全没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手头有块tm7705,但是测电压时小于6mv就读数为0了,能想的办法我都用了,还是不行。因此找个靠 ...

这个可以从0mV--2.5v,单端,无缓冲。我的调试可以了。就是不能接5v电源,接上5V后,电压越低,采集越不对。200-300mv都采集成0了。

但是不连接5V(空着vcc),或者连接到3.3v,正常工作。

非常奇怪。用镊子或万用表表笔,碰一下模块上面vref+端,或者C9电容的任意一端,采集就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