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了一个dlp投影仪

楼主(2019-04-14):
      一台投影仪,据上家说是放了一段时间坏的。拿到手里测试发现色轮转动几秒钟就停,不点灯,然后就红灯闪烁,风扇过一会儿全停,再按开机键可以开机但还是上述情况。
        根据以上情况显然是保护了,但关键是不知道哪里保护:灯泡,点灯板,主板,色轮只要有一个保护就会这样。用万用表测量点灯信号没有发现有点灯信号,用电阻档给点灯板光藕加一个电压可以点灯,排除灯泡和点灯板问题。
        用示波器监测色轮传感器没收到脉冲信号,怀疑色轮传感器有问题。用万用表测量发现红外感应器附近有物体的话电压会改变,怀疑运放有问题但找不到型号,后来监测意外发现运放可以输出信号,但色轮电机装好怎么都没信号。
        后来用纸片剪刀靠近传感器测试发现可以有信号输出,但胶布靠近没输出,推定是光反射传感器。电机表面有锈迹反射不了信号,试着用铝箔胶带贴在电机表面(黑色带那里不贴)试机发现可以开机工作,就是不知道可以用多久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有个nec的dlp,正常工作几分钟就闪,然后自动关机。打开盖子通电就没问题,是不是过热了?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有个nec的dlp,正常工作几分钟就闪,然后自动关机。打开盖子通电就没问题,是不是过热了? ...

如果开盖子就没有问题的话那肯定是哪里过热了,检查灰尘是不是过多,风扇转速有没有过低,滤网有没有堵住,另外就是闪要看是哪里闪,比如单色的话那就是色轮问题闪保护的,如果是灯闪的话那就要检查点灯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开盖子就没有问题的话那肯定是哪里过热了,检查灰尘是不是过多,风扇转速有没有过低,滤网有没有堵住 ...

噢,好的,谢谢谢谢!是灯闪,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噢,好的,谢谢谢谢!是灯闪,我再看看

灯闪的话着重检查点灯板的稳定性,另外灯上边有个温度开关(应该是80-85度的,过温的话会保护,你可以检查一下它的性能)如果温度过高或者性能不良的话也会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闪的话着重检查点灯板的稳定性,另外灯上边有个温度开关(应该是80-85度的,过温的话会保护,你可以检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