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650显卡HDMI接口坏

楼主(2019-04-14):
技嘉650显卡HDMI接口坏,是淘宝上买的,用了不到一年,最近买4K超清显示器,插上显卡HDMI接口没有输出,大家说说是不是换一个显卡HDMI接口能修好吗?

网友A:
换一根HDMI2.0的数据线,或者用别的HDMI接口显示器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根HDMI2.0的数据线,或者用别的HDMI接口显示器试一下。

试过了,数据线是好的,就HDMI接口无输出,但DVI接口是好的。

网友B:
买个DVI HDMI转接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DVI HDMI转接线就行了

是4K显示器,当然DVI接口也是有的,目的是想用HDMI接口的超清显示。

网友C:
有点年代的显卡了,可能 hdmi 长期没用生锈了或者松动了,之前就碰到过一块这样的,用 hdmi 线反复插了十几次之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年代的显卡了,可能 hdmi 长期没用生锈了或者松动了,之前就碰到过一块这样的,用 hdmi 线反复插了十几 ...

按你的方法试了还没有效果

网友:
显卡接口个人没那个修复能力,并不是接插座问题,都有电子开关电路控制其通断。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输出分辨率太低 gtx650最大分辨率是2560*1600    4k分辨率是3840*2160        把显卡分辨率调到1k【1080p】试下
建议配GTX960以上的显卡

网友:
收藏了,这个一定要学习学习#$#$#

网友D:
注意观察看是HDMI接口破损 还是 显卡的HDMI输入电路问题 后者基本无修 前者 用850风枪隔板加热取下更换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观察看是HDMI接口破损 还是 显卡的HDMI输入电路问题 后者基本无修 前者 用850风枪隔板加热取下更换 即 ...

接口看不出破损,插上指示灯有反应,但是黑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口看不出破损,插上指示灯有反应,但是黑屏。

可能是HDMI输出芯片 故障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接口看不出破损,插上指示灯有反应,但是黑屏。

信号灯都有反应了 还黑屏  那就是线材不行或者兼容问题  换好点的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信号灯都有反应了 还黑屏  那就是线材不行或者兼容问题  换好点的线试试

线材我试过,在电视猫上试好的,能播放。

网友:
重新买个带HDMI接口的新显卡。

网友:
HDMI口坏的显卡很少, 基本上以前的老卡很少用这个口,先努力排除接触不良吧

网友:
显示器的HDMI接口长久不用会造成接触不良,多插拔几次把接口的脏东西擦掉!

网友:
显卡上也要多插拔几次,很多接触不亮会被误判为接口坏掉!

网友F:
DVI和HDMI是一模一样的信号。如果dvi能用,转一下就行了,HDMI转DVI线都没有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DVI和HDMI是一模一样的信号。如果dvi能用,转一下就行了,HDMI转DVI线都没有芯片的。

我DVI是通的,显示器接口也有的,从清淅度上来说是有区别的,再说HDMI带音频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DVI是通的,显示器接口也有的,从清淅度上来说是有区别的,再说HDMI带音频线的。

HDMI和DVI的视频信号完全一样,不存在谁比谁更清晰的问题。
音频信号有几个实现方式,早期的显卡HDMI不输出音频,后来的需要从声卡跳线过去,再后来自己带数字音频了。
显卡HDMI有没有音频可以看系统的声音选项里能否识别到HDMI这个输出通道。

网友:
MDMI接口集密,有难度。

网友:
第一次换输出接口要接好线后重起电脑!

网友(2019-05-18):
DVI也可以有音频的,用DVI转HDMI线,需要显示器和显卡都支持音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