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中51单片机求教

楼主(2019-04-14):
我在学习普中的51板,调亮了灯以后,就再也没有弄成任何的模块,我点灯的程序不是教程里的程序,导致我后续存在问题,现想点数码管,该怎么整?谢谢

网友:
你这是要整个方案啊;网上可以搜索到类似的吧?
学会单片机编程后的另一个拦路虎是……电路设计;这是大多数学会“流水灯”之后的单片机爱好者不出成绩的原因;

网友:
你找个板子带带程序,用普中带下载器写入个别的,就行了,程序决定一切,与电路关系不大。

网友:
练习串口通讯,不需要电路。

网友:
普中论坛有视频可以下载。慕课戴老师那个课程入门也挺不错的。

网友(2020-02-16):
上百度网盘,有详细资料和教程

网友:
楼主想点数码管
可以参考我的图:

网友:
你们总是上图,现在她需要把他的板子的图上来,根据那个图再说什么,这样他的问题没解。不就是个单片机吗?无非是往哪里写个数之类的事,美图就是废话。

网友:
问题说笼统

网友:
第一步:点亮一个数码管,就是送数据到段码口,选通该数码管位。这个会吧?继续;
第二部:启动一个延时程序,延时一段时间,比如1秒,会吧?延时时间到,关掉上面那个选通的数码管;继续
第三部:重复第一个步骤,但是点亮第二个数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