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源容易修吗

楼主(2019-04-14):
电源没有输出,里面有零件烧了,修起来容易吗?

网友:
哦!多是阻容问题,大电流稳定输出,抗大电流满载荷冲击的少,是制作难点。

网友:
坏什么就换什么,不过板烧坏了,不太好处理  这种电源高压部分烧了,基本会有好多元件一起坏的

网友:
买还便宜。、修理费时间、

楼主:
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烧焦了,那个固定在散热片上的管子有烧的痕迹,线路板有烧焦。

网友A:
不要修了,12V10A的话,你出运费我送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修了,12V10A的话,你出运费我送你个

多谢朋友了,看位置应该是输出部分的问题,所以想试着修修看练练手,要是初级那边坏了就不来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修了,12V10A的话,你出运费我送你个

呵呵,有24V4.5A的扔一个过来

网友:
不好修啊!一旦烧毁,修好一处,再试又会烧坏另一处------干脆别耽误工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有24V4.5A的扔一个过来

回家了找下,上次几个24V8A送人了

网友C:
去年在废品站捡了一个5V 40A电源回来,拆开发现2 大电容冒顶、输出电容鼓包…… 回来换了2个电源上拆下的大电容、几个小电容后加电,输出电压低,不能带负载,高压端吱吱响…… 怀疑IC有毛病丢一边吃灰。前几天又翻出来,单独接12V供电测试IC基准脚输出9.5V?检测外围零件无问题,倒推IC坏…… 网购10片IC到手更换,电源满血复活了…… 修好了也是吃灰的命,暂时没地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年在废品站捡了一个5V 40A电源回来,拆开发现2 大电容冒顶、输出电容鼓包…… 回来换了2个电源上拆下的大 ...

5V40A用的地方真不多,LED显示屏倒是可以

网友:
很好修的!可以练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有24V4.5A的扔一个过来

这个可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