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26s15 花屏请教

楼主(2019-04-14):
创维26s15 花屏请教
创维电视26s15 是屏坏了吗,开机正常,不定时会花屏,如图,此时可以关机,再开有时正常了,有时还花屏,是屏幕问题,还是逻辑板问题,请教大家

网友:
花屏基本是逻辑板问题,测好坏时电压对比看看。

网友:
主板到逻辑板的连线接头擦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指教

网友A:
排线拔掉用橡皮擦擦再安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线拔掉用橡皮擦擦再安上看看

谢谢指教,回头试试

网友:
屏的可能性也大

网友:
这个情况应该是主板上的问题。检查闪存颗粒旁边的排阻。

楼主:
谢谢楼上指教,回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