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做一对三夹三绕法的小输出牛,完全可胜任业余使用的要求。

楼主(2019-04-14):
还是三夹三的“简化”绕法,阻抗2.5K,初级0.23线径2300匝,次级8欧,两组0.43线径,最外圈是0.5线径,135匝。使用86X32拆机铁芯,无边框骨架,仿古煮蜡工艺。 初级层层垫绝缘纸,一层Z字过线、一层S过线交替绕。

  用的就是最普通的60号精练石蜡,没有掺加任何其他物质。很多朋友都“据听说” 恨不得用蜂蜡,现在个体户出的蜂蜡,很多都没有经过脱脂和脱酸处理,杂质比较多,反而多线圈不理。

实测100HZ时电感16.8H,因为用管的静态电流略大,所有加大的气隙,造成电感量偏低。

10KHZ的漏感4.1mH。

1KHZ时的方波
上面是输入,下面是输出。
上升沿略有抖动,但是既然是简化绕法,就有个性能工艺平衡点,这点抖动,完全超出音频之外了,不会对性能造成不利影响。

实测频响

除了20HZ最低频段有衰减之外,50HZ~30K衰减小于1DB,完全可达到甚至超越中等价位的成品。

楼主(2019-08-16):
引用 网友A:
你好海版,想问你下为什么自己验算的输出牛次级线径怎么大多都是在0.6-0.8左右呢?看你们都是用0.4几到0 ...

  这个问题是您对输出牛还是不理解。

什么是三夹三?  初级分成三组串联,次级分成三组并联。假设次级过1A的电流;不是按照电源变压器那样,用一根1mm直径的漆包线,而是绕三个匝数完全相同的线圈夹在初级中级,最好再并联。从树枝上说,就是三根线分担1A的电流,那么每根线用0.45就可以。

楼主(2019-04-15):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绕过输出变压器,请教版主“一层Z字过线、一层S过线交替绕”是否绕完一层后把线引到起始边再绕一层, ...

S 走线是 “左-右——右-左”,Z走线是“左-右——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窗口拉Z线当然浪费窗口

只要不在侧面穿线,是不会浪费窗口的!

Z型绕法穿那根线头不会占用到窗口的处理方法是,穿线的位置一定要选择在钢片的舌宽正(背)面上就都不会影响到窗口的效率,这点只要绕过牛的都知道。

网友:
版主辛苦了,学习了!

网友E:
做2a3牛还是用大一号的吧,这个小了些。个人建议。

网友:
1DB 已经优于某些品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2a3牛还是用大一号的吧,这个小了些。个人建议。

  帮朋友做的,不是2A3。
2A3的话,把气隙调小点,20H没问题,一个输出不到3W的管,可以用, 但不要误会为特别好。一般追求发烧的2A3牛用96 的,但是同样有无良JS用66的,外面扣个大罩子,如果不坏也没人拆开看。

网友F:
海哥的牛……真心好听啊!!!    亲测有效。

网友:
版版的牛肯定没的说,现在也开始搞层层垫纸无骨架了,这种看上去更加古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海哥的牛……真心好听啊!!!    亲测有效。

  无烟主席 您也太捧场了。

网友G:
海版也养牛吧,造福坛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烟主席 您也太捧场了。

真心话啊~~

网友:
海版手好巧,没有档板的牛也能绕。

网友:
无骨架绕牛难度高啊。

网友: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工艺大师。

网友:
谢谢海河版主的无私奉献,让我们少走好多弯路。

网友B:
我没有绕过输出变压器,请教版主“一层Z字过线、一层S过线交替绕”是否绕完一层后把线引到起始边再绕一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海版也养牛吧,造福坛友

  如果自用,一对 、两对的可以帮忙做。多了能不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S 走线是 “左-右——右-左”,Z走线是“左-右——左-右”

   请教海版主,那 “S型绕法” ,就是平时的一层叠一层的绕法,是这样的吗?谢谢版主指教!

网友I:
     海版老师问一个问题?   86的铁心,窗口高度是42mm。0.43的线外径是0.47左右。135圈总高度约64mm分两层每层约32mm。那麼两端空出约5mm,初级线是不是也按层绕32mm宽处理。如果超了32mm外层的线会不会塌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海版老师问一个问题?   86的铁心,窗口高度是42mm。0.43的线外径是0.47左右。135圈总高度约64mm分两 ...

  在绕制各种线径的线圈时,必然会存在 有 绕不满一层的情况,这是很正常的,加大间距,疏绕,凑一层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海版主,那 “S型绕法” ,就是平时的一层叠一层的绕法,是这样的吗?谢谢版主指教!

S字走线,就是一层 从左绕到右,然后下一层从上层的终止位置开始再绕回左。

Z字走线,就是一层从左绕到右,然后下一层把线拉回左再开始往右绕。

Z字走线 可以比S走线减少三分之一的分布电容。

网友J:
引用 楼主:
S字走线,就是一层 从左绕到右,然后下一层从上层的终止位置开始再绕回左。

Z字走线,就是一层从左绕 ...

是否Z字型浪费窗口?因为拉回那一段线占了一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S字走线,就是一层 从左绕到右,然后下一层从上层的终止位置开始再绕回左。

Z字走线,就是一层从左绕 ...

   明白了!谢谢海版主的指教!以后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还望多多指教!谢谢版主!

网友K:
引用 楼主:
小平老师,好久不见啊

海哥好,前年经历了一些事情,只能看没得玩。今年才重新拿起万用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是否Z字型浪费窗口?因为拉回那一段线占了一层。

在窗口拉Z线当然浪费窗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S 走线是 “左-右——右-左”,Z走线是“左-右——左-右”

谢谢海版!

楼主:
引用 网友K:
海哥好,前年经历了一些事情,只能看没得玩。今年才重新拿起万用表。

  那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海哥好,前年经历了一些事情,只能看没得玩。今年才重新拿起万用表。

小平老师 我记得您隐居之前有意搞1619 单端。时隔两年了,请问成果如何?

网友L:
请教版主个输出牛问题 前不久买了块6005的胆机电路板 想好好折腾一下 如果要玩好 输出牛铁芯得多大发挥超常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教版主个输出牛问题 前不久买了块6005的胆机电路板 想好好折腾一下 如果要玩好 输出牛铁芯得多大发挥超常

6005 是啥?

网友L:
引用 楼主:
6005 是啥?

抱歉表达不清 6AQ5电子管 6AU6推的小单端

楼主:
引用 网友L:
抱歉表达不清 6AQ5电子管 6AU6推的小单端

76就行。 功率不大。
76X40可以。气隙不用留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76就行。 功率不大。
76X40可以。气隙不用留太大。

谢谢版主回复 就想好好弄个小功率的低碳绿色点图个省电 开一天到晚也用不了多少电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不在侧面穿线,是不会浪费窗口的!

Z型绕法穿那根线头不会占用到窗口的处理方法是,穿线的位置一 ...

我也知道,我是回复那一位。

网友K:
引用 楼主:
小平老师 我记得您隐居之前有意搞1619 单端。时隔两年了,请问成果如何?

海哥好。牛都绕好了。机壳也弯好了。因为17年经历了一场小火灾一直在搞善后,直到近来才有时间搞。

网友K:
6005。这个管子据说和6P1的参数还不大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海哥好。牛都绕好了。机壳也弯好了。因为17年经历了一场小火灾一直在搞善后,直到近来才有时间搞。

  只要人没伤着,一切都好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人没伤着,一切都好办

是啊。后期缺钱把我的KEF箱也卖了。不过还好有人接盘没亏

网友:
引用 网友K:
6005。这个管子据说和6P1的参数还不大一样。

是的 看了些介绍可以直换6V6 但是跟6p1有出入 电路得调整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只要不在侧面穿线,是不会浪费窗口的!

Z型绕法穿那根线头不会占用到窗口的处理方法是,穿线的位置一 ...

水平有限,暂没有理解。有图就好了。

网友:
初学者福音,学习者楷模。

网友M:
仔细看了几遍,打算动手。请问海版该买多少公斤铜线呢?一对牛计。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仔细看了几遍,打算动手。请问海版该买多少公斤铜线呢?一对牛计。

动手吧,重量我没算过,我一般都是 买一公斤,然后做几个,不够了再买。

网友M:
谢谢提点!是有三个绕组吗:0.23、0.45 及0.5mm 线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谢谢提点!是有三个绕组吗:0.23、0.45 及0.5mm 线径。

是因为 我0.43和0.5的线,都不够,所以凑着用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你都用0.5的或者都用0.43的一样

网友:
又跟版版学习到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水平有限,暂没有理解。有图就好了。

指的是线包外露的两个部位或方向。

网友A(2019-08-15):
引用 楼主:
是因为 我0.43和0.5的线,都不够,所以凑着用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你都用0.5的或者都用0.43的一样

你好海版,想问你下为什么自己验算的输出牛次级线径怎么大多都是在0.6-0.8左右呢?看你们都是用0.4几到0.5几的线都可以做次级,是不是因为你们用的并联?还有8欧和4欧验算的线径都是不一样的,4欧要比8欧的粗。看了好多老师的贴子大多都没有用二种线,都是在多少匝后直接留抽头了,一直在迷糊这个问题!

网友A:
你好海版,是不是打个比方也就是你说的过1A的电流,只要三根线或二根线只要能承受的了1A的电流就可以?就是多点也没有事吧?
还有线细了也好绕些,.海版那4欧和8欧怎么回事能说下吗?别见笑脑子反应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海版,是不是打个比方也就是你说的过1A的电流,只要三根线或二根线只要能承受的了1A的电流就可以?就是 ...

在体积满足的情况下,次级线尽量粗点。

4欧和8欧是两种不太的阻抗啊。音箱有4欧的,也有8欧的。当然了,你要是只针对一种,那就要一个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体积满足的情况下,次级线尽量粗点。

4欧和8欧是两种不太的阻抗啊。音箱有4欧的,也有8欧的。当然了 ...

海版如果4欧和8欧都要,次级线要怎么选,只选一个那是好办就是二个都要就迷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版如果4欧和8欧都要,次级线要怎么选,只选一个那是好办就是二个都要就迷惑了!

分别按照电流选取。I2R=P,R取4,取8分别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别按照电流选取。I2R=P,R取4,取8分别计算。

谢谢海版的解答说的很详细。

网友N:
“初级层层垫绝缘纸,一层Z字过线、一层S过线交替绕。”
请问海河版主:您以上这句话我理解是每绕3层才“拉”一次线,是吗?您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省事(儿);还是为了节约窗口;还是这样比全部Z字形绕法分布电容会更小?

网友:
漂亮。谢谢版主提供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N:
“初级层层垫绝缘纸,一层Z字过线、一层S过线交替绕。”
请问海河版主:您以上这句话我理解是每绕3层才“ ...

肯定是全部Z字分布电容更低。这样做的目的是权衡工艺难易,毕竟Z字比S过线麻烦些。 如果是小于等于76的小牛,其实也没啥必要Z字。

网友N:
引用 楼主:
肯定是全部Z字分布电容更低。这样做的目的是权衡工艺难易,毕竟Z字比S过线麻烦些。 如果是小于等于76的小 ...

谢谢海河版主的回复!我正在考虑做一个6P1推挽机。计划用76片。电源变压器想用0.35厚的二手Z11片、EI86x50骨架,您看够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谢谢海河版主的回复!我正在考虑做一个6P1推挽机。计划用76片。电源变压器想用0.35厚的二手Z11片、EI86x5 ...

可以,照做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照做即可。

谢谢海版!有问题再请教您。

网友O(2020-09-25):
引用 楼主:
可以,照做即可。

请教海版,B端接入在中间绕组是基于什么考虑?与在外侧绕组或最内侧绕组有何区别?

网友P:
虽然海版主谦虚说是业余的,其实这个变压器比专业的性能好。专业的不会下这么大功夫绕变压器。一些烧友宁可花大价钱买产品变压器,认为某品牌变压器是极品,如何如何好。却不愿意花时间绕变压器。任何商品变压器厂家,利润是第一位的,质量是其次。绝没有一个商家会下海版那么大功夫绕一个很好性能的变压器。否则厂家会赔死。

楼主:
引用 网友P:
虽然海版主谦虚说是业余的,其实这个变压器比专业的性能好。专业的不会下这么大功夫绕变压器。一些烧友宁可 ...

您过奖了。这就是 自己往里搭钱和 赚钱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教海版,B端接入在中间绕组是基于什么考虑?与在外侧绕组或最内侧绕组有何区别?

以前实验做的少,成熟和完善也是一步步走来的,早期确实是有不周全的地方。
后来 确定的是B一般从内测绕组靠近芯柱引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实验做的少,成熟和完善也是一步步走来的,早期确实是有不周全的地方。
后来 确定的是B一般从内测 ...

谢谢海版释疑!

网友:
老师的牛做的好。小白必看理论实践贴

网友P:
赚钱是利润最大化,不会下那么大功夫探讨绕法。花钱是性能最大化,最优方案,最优做工,最优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P:
赚钱是利润最大化,不会下那么大功夫探讨绕法。花钱是性能最大化,最优方案,最优做工,最优材料。

您说的非常对。

网友:
好手艺,表也好。

网友:
我有一个C型铁心,截面16X32,查得做电源变压器的功率有124VA,打算用来做6P3P单端输出牛试试。绕线空间很大,初级用0.38,次级用1.0左右的线,按你的数据,初级2400匝,次级98匝,分为两个线圈,每个初2夹次1(600匝X2,中间49匝),分别全部串联。请问海版主和其他大侠,这样做行不行?

网友:
前面所说次级匝数弄错了,应该是116匝,每个线圈58匝。

网友Q:
版主的电桥我也想买一个,查了一下900元,还是算了吧!哎,羡慕啊,呜呜

楼主:
引用 网友Q:
版主的电桥我也想买一个,查了一下900元,还是算了吧!哎,羡慕啊,呜呜

我是找别人借的。
现在不做牛了,已经还回去了

网友R:
请版主看看我的问题,在75、76楼。

网友P:
引用 网友R:
请版主看看我的问题,在75、76楼。

不能照搬海版数据。铁心比海版小不少,应该重新计算。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是找别人借的。
现在不做牛了,已经还回去了

啊!表是借的啊!精明!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不能照搬海版数据。铁心比海版小不少,应该重新计算。

谢谢版主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Q:
啊!表是借的啊!精明!

合理利用他人的暂时闲置资源,也是对社会做的贡献

网友:
引用 楼主:
合理利用他人的暂时闲置资源,也是对社会做的贡献

对,太有道理了

网友S:
初学者学习中,不停的有人陷入这个坑中!多谢海版的知识普及!

请问海版饶牛时用了哪几种绝缘材料?引脚不用焊片,直接用高温点线接出来是否都是一样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S:
初学者学习中,不停的有人陷入这个坑中!多谢海版的知识普及!

请问海版饶牛时用了哪几种绝缘材料?引脚 ...

材料根本就无所谓,
很多神神秘秘的人把材料说的多么高深奥秘,其实都是很明摆着的事。
有正规的绝缘材料更好,假如没有,就自己做着玩,用A4打印纸,照样挺好。我小时候手工码圈缠的电源变压器,就用报纸裁成条做绝缘,用到现在都挺好。你要是发帖一问,十八个反对的,什么油墨不会啦,有腐蚀啦。做东西,先自己怎么想的就怎么做,出了问题解决不了再问。没做之前 问一千个人,有一千零一个答案,你听谁的?还做不做呢?
我一般就是TB买的最便宜的0.05和0.08的绝缘纸。最外层是牛皮纸,多厚的忘记了。
引脚也无所谓,自己处理好了别短路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根本就无所谓,
很多神神秘秘的人把材料说的多么高深奥秘,其实都是很明摆着的事。
有正规的绝缘材 ...

谢谢海版解答!

网友(2021-06-25):
非常佩服  正捉摸做输出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根本就无所谓,
很多神神秘秘的人把材料说的多么高深奥秘,其实都是很明摆着的事。
有正规的绝缘材 ...

有老师说用宣纸最好。O(∩_∩)O哈哈~